[問題求助] VITO FM3701 開機有電源 無劃面

楼主(2016-06-16):
新手發文
家裏的VITO FM3701 開機有電源 無劃面,想請問是何問題

請問邏輯板上的排線要如何拆下

网友A:
往上扳再抽出來就可以

网友:
無畫面有背光嗎 沒說清楚

网友:
看圖說故事.可能要博杯喔.電源版數值如何????

网友:
開機有電源 無劃面............背光有無亮..各電壓為何...都沒說清楚怎猜?   = =?

楼主:
無畫面有背光.各電壓未量

网友:
邏輯版上 很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上扳再抽出來就可以

請問ArmsCastle大大,(往上扳)是連排線一起往上扳嗎?
因為是新手,我很怕排線弄壞,那面板就毀了

楼主:
請問快樂人大大,是邏輯版壞了嗎?要如何維修?
剛剛有用三用電表量了一下電壓5v,16v,24v都有輸出

楼主:
感謝chiang大大

网友:
資訊不足 懷疑邏輯板

网友B:
這型主機板有遇過壞掉的~~
也是有背光無畫面~

補充內容 (2016-6-19 10:38 AM):
後來就改了V59公板~

网友C:
猜猜看是不是邏輯板保險絲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猜看是不是邏輯板保險絲斷

請問大大,邏輯板保險絲要如何測試???

网友D:
連保險絲也不會測試 你是來打醬油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保險絲也不會測試 你是來打醬油的嗎

因為我把邏輯板拆下,用三用電表的歐姆*1k,量那棵藍色,旁邊寫FU101的二邊,是有通的,
另通電後量測電壓,二邊都有12V,不知這樣測試對不對,才有此一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把邏輯板拆下,用三用電表的歐姆*1k,量那棵藍色,旁邊寫FU101的二邊,是有通的,
另通電後量測電壓,二 ...

看來你真的連fuse保險絲如何test多不懂

一般 fuse = 0歐姆

那我就納悶了怎麼指針式三用電表會調到 x1K的檔位呢?

建議你先看看教學區吧!或google相關電子電路基礎

网友:
這塊T-CON上的保險絲很常會燒掉,可以量測看看

网友:
燈管是好的嗎?

楼主:
還未拆到燈管,不過燈管是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你真的連fuse保險絲如何test多不懂

一般 fuse = 0歐姆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系畢業,所以並不太懂,因為想學,有潛水看了一些文章,才想說自己修看看

GOOGLE一下找到了這個:
怎么用万用表检测保险丝烧坏
1、将万用表拨到电阻R×1档将表笔接到保险丝两端万用表指针偏转到右侧零的方向说明保险正常,否则烧毁了。
2、将万用表拨到画二极管符号的档(即将两表笔对接发声的档),将表笔接到保险管两端听到发出生音说明保险正常,否则烧毁了。
注:方法一适用于机械式万用表,方法二适用于数字式万用表

我用三用電表調到歐姆 x1的檔位指针偏转到右侧零的方向,請問各位大大,這樣測對嗎?表示保險絲好的嗎?
另(通電後量測電壓,二邊都有12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電子科系畢業,所以並不太懂,因為想學,有潛水看了一些文章,才想說自己修看看

GOOGLE一下找到了 ...

a.一般 fuse = 0歐姆

b. 将万用表拨到电阻R×1档将表笔接到保险丝两端万用表指针偏转到右侧零的方向说明保险正常,否则烧毁了。
======

以上 a 跟 b 說的不是一樣嗎?  (不通電狀態下) 保險絲 (R電阻)=0歐姆 則是正常OK

Rx1 , Rx10 , Rx1K ,Rx10K ---->這是最基本所該知道其定義為何

新手或完全不懂的入門者,我會建議去買一台~"數位電表"~而不是用"傳統指針式電表"

數位電表現金價格便宜,測量容易,量DC電源不會因正負接錯就燒掉or搞換電表(指針式的就會)

=================================

你指針電表測量前須"歸零"這樣測試誤差才不會很離譜

就譬如你之前調到 Rx1K , 這時如果指針指向 0.5 歐姆時,實際上電阻=0.5x1000=500歐姆
所以我才會覺得你滿離譜的.

這樣你因該知道為何要調到  Rx1 檔了吧!
==============================

你只要確定不通電狀態下且電表歸零OK的狀態下,去測量~  保險絲=0歐姆 ~這樣就代表保險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一般 fuse = 0歐姆

b. 将万用表拨到电阻R×1档将表笔接到保险丝两端万用表指针偏转到右侧零的方向说明 ...

感謝大大的教導,我會去買一台數位電表,有推薦的品牌和機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主機板有遇過壞掉的~~
也是有背光無畫面~

請問大大,主機板要如何測試,V59公板去那裏購買,有無改裝分享,小弟是新手,望大大不吝指教!

网友A:
看起來大家都比較懷疑邏輯板出問題說,邏輯板有五個主要電壓可以先測量。
購買的話可以找烏骨雞學姊,不然沒屋頂也很多
改裝的話至頂文章有好幾篇可以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大家都比較懷疑邏輯板出問題說,邏輯板有五個主要電壓可以先測量。
購買的話可以找烏骨雞學姊,不然 ...

請問大大,此濾波電容上方量測為12V,下方無電壓,是否有問題,要如何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此濾波電容上方量測為12V,下方無電壓,是否有問題,要如何解決

已超出你的專業與耐心...
1. 送修
2. 買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此濾波電容上方量測為12V,下方無電壓,是否有問題,要如何解決

電容一端12V另一端應該是接地,作用是把直流上的紋波濾除~~~~
想自學,需要去多爬文喔,多爬文多實作自然而然就會學到一些東西,另外寫筆記把學到的東西記錄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容一端12V另一端應該是接地,作用是把直流上的紋波濾除~~~~
想自學,需要去多爬文喔,多爬文多實作自然而 ...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G:
給您一個建議:
1.送人(給痞酷前輩完修)
2.進資源回收可換150元.甲涼

网友:
引用 网友G:
給您一個建議:
1.送人(給痞酷前輩完修)
2.進資源回收可換150元.甲涼

呵呵~很逗,甲涼!您那裏回收還有150元呀~我住新竹回收只有80元~真是地

楼主:
己解決,感謝各位大大,差點要拿去回收了!

网友H:
請問樓主,是哪邊出問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樓主,是哪邊出問題呢???

T-CON #第29樓, 濾波電容上方量測為12V,正確為13.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