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雄地區哪裡可以買到加熱圈呢?

楼主(2016-06-16):
最近我的電熱水瓶保溫壞了,不知道高雄哪可以有在販賣
電熱水瓶的加熱圈呢.....

网友A:
A471大應該要到該熱水瓶公司買,還是G大神打高雄電偶找找

网友B:
什麼牌子,長的怎麼樣都不了解,如合建議呢?
找原廠嘍!

网友C:
电热器具的加热圈都不好更换吧?

网友D:
A大,
加隻電湯匙,再做個感溫器控制定溫加熱,
再作個水位偵測防止空燒.
這樣就可以不用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大應該要到該熱水瓶公司買,還是G大神打高雄電偶找找

廠商會賣零件給一般客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麼牌子,長的怎麼樣都不了解,如合建議呢?
找原廠嘍!

就電熱水瓶加熱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热器具的加热圈都不好更换吧?

它跟腰帶一樣套在內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大,
加隻電湯匙,再做個感溫器控制定溫加熱,
再作個水位偵測防止空燒.

買個火爐搭配茶壺就更有意境了

网友E:
沒修過,可是...加熱圈線斷的地方, 重新絞接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修過,可是...加熱圈線斷的地方, 重新絞接不行嗎?

恐怕不行,因為不好復原

网友F:
我这零售9元人民币,淘宝: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 ... 98088710.245.7JSXlK

你先前不是有一台电热水瓶的水泵坏的吗?把水泵拆过去那台用(出水方向结构相同的话),加热件用电热带的一般不耐用,发热件铸在底部的耐用。如果仅保温坏,水能烧开自停,夏天不用保温喝白凉开省电,老人怕凉就按下再沸腾加下温再出水,其实用这种24小时通电保温的电热水瓶是很费电的,买个小电水壶一个月能省很多电,怕凉就加下温: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60586276&is_b=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pm=0.0.0.0.hHolDc

还有更省电的即热式电热水壶,5秒把冷水烧开,喝多少烧多少: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1006:1109469337:N:即热式电热水壶:7a5237efb3f2a31df77c3146bea1a4ab&ali_trackid=1_7a5237efb3f2a31df77c3146bea1a4ab&spm=a231k.7623930.1998287352.1.zdmkDf

有老人小孩可买个小保温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pm=0.0.0.0.sOhd2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零售9元人民币,淘宝:https://detail.1688.com/offer/61238472.html?spm=a261b.2187593.1998088710.24 ...

那一台加熱圈規格不符,因為它是3L的....ˊ直徑太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一台加熱圈規格不符,因為它是3L的....ˊ直徑太小

我是叫你把水泵拆过去:“把水泵拆过去那台用”。以前的产品比较耐用,也有可能加热管是铸在底部里面的,这种比较耐用,且从底部加热比侧边加热带加热合理,加热效率也高,也减少对外幅射热量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叫你把水泵拆过去:“把水泵拆过去那台用”。以前的产品比较耐用,也有可能加热管是铸在底部里面的, ...

那台早就沒了.....被我老娘扔給回收的了....講到這我就火大

有好料都沒拆下就拿去回收......瘋了....才剛花幾百買顆水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台早就沒了.....被我老娘扔給回收的了....講到這我就火大

有好料都沒拆下就拿去回收......瘋了....才 ...

现在大热天能烧开没保温将就用,嫌凉就按下再沸腾加下温,要不大陆淘条周长相近的电热带去换,老人家在家大把时间,买个小电热壶烧杯水一两分钟,再凉几分钟再喝,能省很多电,即热式电热水壶也是省电之举: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recRX2b85Q3uXO-FbPq

网友:
哪一個牌子的??

楼主:
元山的n_006|

网友G:
a大不知道你買到沒,若沒直接到元山公司買

公司會賣你,因為我去買過飲水機的零件,在仁武鳳仁路上

http://www.yensun.com.tw/ys/about.asp

楼主:
引用 网友G:
a大不知道你買到沒,若沒直接到元山公司買

公司會賣你,因為我去買過飲水機的零件,在仁武鳳仁路上

他們公司會賣零件給普通客戶唷,那我問問看
感覺好遠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們公司會賣零件給普通客戶唷,那我問問看
感覺好遠

問看看能不能用寄的~
加熱圈內徑是多大mm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問看看能不能用寄的~
加熱圈內徑是多大mm ?

內膽不鏽鋼桶好像是直徑18....我有幾種方案拉
1.找公司買
2.找認識的家電行代購(給人家賺)不要自己跑仁武

後來我想到加熱圈壞了、上蓋密封圈要換而且上蓋內的PP也有老化(換上蓋總成?!)
ㄚ捏買起來可能要個7~8吧?!幾乎等同半台新品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內膽不鏽鋼桶好像是直徑18....我有幾種方案拉
1.找公司買
2.找認識的家電行代購(給人家賺)不要自己跑仁武 ...

那乾脆換一新的快煮壺(至少材質:sus304),
熱水瓶長期插電,
說真的如果塑膠材質不好,
你們不就喝一些毒素.
既然上蓋脆化了,
有可能本體上緣處也有脆化可能,
修都一半的價錢,
又沒保固.
我一定不考慮
熱水瓶不要買日本動物牌,
他的本體材質會生鏽,
只是外層鍍鐵弗龍,
一直想不透,賣那麼貴
為什麼用那種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乾脆換一新的快煮壺(至少材質:sus304),
熱水瓶長期插電,
說真的如果塑膠材質不好,

我那台服役才四年多,上蓋密封圈可以換了,本體都還可以。
加熱壞保溫,控制板電容換掉還是能燒水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那台服役才四年多,上蓋密封圈可以換了,本體都還可以。
加熱壞保溫,控制板電容換掉還是能燒水 ...

那還很新,丟掉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還很新,丟掉可惜

可以殺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