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主頁

楼主(2016-06-16):
論壇主頁的狗狗怎麼了?  偶爾會不出現....

网友A:
可否麻煩你注意一下,當沒有出現廣告時,網址是bbs.pigoo.com或是www.pigo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麻煩你注意一下,當沒有出現廣告時,網址是bbs.pigoo.com或是www.pigoo.com? ...

是   http://www.pigoo.com/forum.php

网友A:
因為我們向google 申請廣告的域名是bbs.pigoo.com,雖然www.pigoo.com也可以連到痞酷網,但是DNS 它是以別名的方式處理,應該是這樣才無法出現廣告,其實你可以用bbs.pigoo.com 上痞酷網才對,因為這樣一些功能才能使用。

你會注意這個表示你平時也會幫忙典廣__告,很謝謝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們向google 申請廣告的域名是bbs.pigoo.com,雖然www.pigoo.com也可以連到痞酷網,但是DNS 它是以 ...

了解。
由於昨日我清理 chrome 的 cache. 在網址輸入我是直接輸入 pigoo.com,結果系統直接導入
才發現這種狀況。

一般情況我都是打 bbs, 然後 chrome 直接帶入 bbs.pigoo.com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由於昨日我清理 chrome 的 cache. 在網址輸入我是直接輸入 pigoo.com,結果系統直接導入

我有設定DNS 當輸入pigoo.com 也可以解析

网友B:
跟 論壇主頁 有關,順便一提

有一天晚上(我印象中是6/10周五),我上網其網頁都正常,
但 痞酷那天晚上剛好怪怪的...
當時 痞酷論壇主頁,會被導到 weblogin.htm  (http://bbs.pigoo.com/weblogin.htm)
會出以前從來沒看過的登入畫面,一開始就叫你輸入 使用者/密碼
猛然一看,還以為 痞酷 被駭/被轉到 騙帪密 的網頁去了...

後來在角落看到DrayTek(居易科技)字樣...
就想可能是端午節停機/升級/換server....等等因素照成的,就沒有管它(也沒截圖)
後來 果然就好了...

今天提到 論壇主頁 順便也反應一下 遇過此情形......
(確定沒什麼問題就好,有問題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們向google 申請廣告的域名是bbs.pigoo.com,雖然www.pigoo.com也可以連到痞酷網,但是DNS 它是以 ...

wish大可以加入 URL Redirection 應該可以解決這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ish大可以加入 URL Redirection 應該可以解決這問題~

請問要加在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 論壇主頁 有關,順便一提

有一天晚上(我印象中是6/10周五),我上網其網頁都正常,

這個應該是我還在設定主機的緣故

网友:
我也有時候會遇到相同的狀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要加在那裡?

.htaccess

加入下列命令後重啟 Apache, 這樣連進來的使用者, 都會先被導到 http://bbs.pigoo.com ...
RewriteCond %{HTTP_HOST} ^pigoo.com$ [NC]
RewriteRule ^(.*)$ http://bbs.pigoo.com/$1 [R=301,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htaccess

加入下列命令後重啟 Apache, 這樣連進來的使用者, 都會先被導到 http://bbs.pigoo.com ...{:1 ...

我並沒有用.htaccess,這個一定要用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並沒有用.htaccess,這個一定要用嗎?

回 wish大,
標準是建議放在 .htaccess 裡...但放在 httpd.conf 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 wish大,
標準是建議放在 .htaccess 裡...但放在 httpd.conf 也是可以的..

請問如果要放在http.conf 要放在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如果要放在http.conf 要放在那裡?

找個地方加入就可了~
可以加在最後面, 方便之查找~

网友:
補充一點,我發現會出現這個狀況的是使用win10作業系統並使用google瀏覽器

网友:
謝謝魔大幫忙,目前已設定轉址,在網址列輸入pigoo.com 或www.pigoo.com 時,都會自動轉往bbs.pigoo.com ,再請大家測試一下是否正常?應該也已解決廣告出不來的問題。

网友:
pigoo.com 及 www.pigoo.com 正確被導向 bbs.pigoo.com, 廣告已正常出現~

楼主:
pigoo.com 及 www.pigoo.com 已經正確轉址至 bbs.pigoo.com
google 搜尋  "pigoo" 的 連結,也被正確轉址

楼主:
引用 楼主:
pigoo.com 及 www.pigoo.com 已經正確轉址至 bbs.pigoo.com
google 搜尋  "pigoo" 的 連結,也被正確轉址 ...

又出不來了。重新載入頁面好幾次還是一樣出不來...
但是討論區內的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出不來了。重新載入頁面好幾次還是一樣出不來...
但是討論區內的是正常 ...

很謝謝你注意這個問題,會注意這個表示你也是會幫忙的會員。
目前這個問題跟上次看起來是不一樣的,今天剛好星期六,我無法聯絡Google,只能等星期一再跟他們反應。
再次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出不來了。重新載入頁面好幾次還是一樣出不來...
但是討論區內的是正常 ...

咦!說著說著又跑出來了,不知道你那邊是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說著說著又跑出來了,不知道你那邊是否一樣?

正常了!

网友A:
我什麼事都沒做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什麼事都沒做耶.....

可能沒人買那時段的吧...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沒人買那時段的吧...
哈哈~

這不可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