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BL P10SW 超低音維修

楼主(2016-06-16):
JBL P10SW 超低音維修
症狀:
1.爆裂雜音
2.聲音格格叫
維修情形:
1.爆裂雜音查出二級體漏電導致 IC TL074爆裂雜音.二級體 IC TL074都故障
.
2.聲音格格叫查出 IC TL072漏電

网友A:
請問電路圖中R26/R27用圓圈框起來,是有何特別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路圖中R26/R27用圓圈框起來,是有何特別之處?

問倒我了ㄝ,可能是特別精密電阻3.32K.....此電阻與一般一樣外觀

网友A:
R26/R27搭配R22-25構成差動輸入,單端輸出,所以選擇精密型電阻,材質有何特別或其他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6/R27搭配R22-25構成差動輸入,單端輸出,所以選擇精密型電阻,材質有何特別或其他因素? ...

网友B:
KUO0202大:
   真厲害 IN4148漏電都可以找出來,請問,漏電時電壓多少? 當初如何判定漏電? 這是單聲道好像沒辦法對比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UO0202大:
   真厲害 IN4148漏電都可以找出來,請問,漏電時電壓多少? 當初如何判定漏電? 這是單聲道好像沒 ...

哈.... 我想沒人會想要知道所以沒說明
言歸正傳
我一向都是(可以的話)上電維修.因為我是用聽的(聽診耳機)先查出 TL074有爆裂雜音,(因為多燒毀1個TL074而拆下上電)拆下後先量 TL074 4個 OUT 發現其中一個有+2V電 而TL074已拆下線路中只有2只4148所以找出.(在線路上歐姆檔是量不出漏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 我想沒人會想要知道所以沒說明
言歸正傳
我一向都是(可以的話)上電維修.因為我是用聽的(聽診耳機 ...

kuo0202 大:
   感謝!! 不知道"聽診耳機"是專業的還是"您專屬的土砲"!! 方便分享您的寶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kuo0202 大:
   感謝!! 不知道"聽診耳機"是專業的還是"您專屬的土砲"!! 方便分享您的寶物嗎? ...

專屬的土砲...見笑

是以前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800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屬的土砲...見笑

感恩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電路圖中R26/R27用圓圈框起來,是有何特別之處?

我猜 會不會是 溫度補償用 像熱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 會不會是 溫度補償用 像熱敏電阻

請看5樓後半段圖我放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屬的土砲...見笑

kuo0202 大大 感謝分享 !

kuo0202 大大 是以前的
我的吸收維修文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6&page=1#pid69155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看5樓後半段圖我放很大

阿...我真的瞎了 竟然沒看到你電路板有標示零件位子,從零件和位子看來的確不像是溫度補償用的

比較像是 回授用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0.0.tpuMrfvVFmc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屬的土砲...見笑

k大您那個土炮怎做啊~~是一樣接正負極但怎麼上聽桶啊
能否分享一下,讓小弟也學二招

楼主:
耳機是很久人送的不知來源.你看到並沒有廠牌.接上電容是有的時候怕會接到大電源而故障
剛照的,其他就自已想了..有了它未必能修機器多充實自己才對耳機接上氣管再接上聽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我真的瞎了 竟然沒看到你電路板有標示零件位子,從零件和位子看來的確不像是溫度補償用的

比較像是 ...

ciko.ciko大一直未說明我也"某哉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