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請問有師傳會修BOSCH電動起子嗎

楼主(2016-06-17):
BOSCH GSR Prodrive,剛壞掉時,按下開關時燈會亮,馬達不轉。朋友說會修,就拿去修了,回來就變成一堆零件。

我測量馬達兩個端子電阻在20K~100K之間跳動。請會修理的師傳可以幫忙付費維修嗎?

网友A:
你先看看那個馬達是用多少電壓的,直接上電試試馬達是好是壞!
另外按下按鈕時燈會亮,電路應該沒問題,你可以在按下按鈕時,量一下給馬達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是那位朋友?我認識嗎?啥!不認識喔!那就得開罵了^%$#@*.....
先用18650 測試馬達會不會轉?
再測試正反轉開關是否正常?

网友A:
另外我覺得這個馬達的內阻怪怪的,你說:馬達兩個端子電阻在20K~100K!有點過高,我沒量過,不知正確是多少,僅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那個馬達是用多少電壓的,直接上電試試馬達是好是壞!
另外按下按鈕時燈會亮,電路應該沒問題,你 ...

BOSCH 工具的電路我還不陌生,它的照明燈電路是獨立的,能亮不代表電路沒問題,這支起子馬達的供電是由3.6V 鋰電池經正反轉開關供電,所以應該接馬達測試是否是好的,如果馬達是好的,這才裝入齒輪測試,我在以前的BOSCH IXO 起子機有提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30-1-1.html

印象中BOSCH GSR Prodrive 的傳動部份跟IXO 是一樣的,也是星形齒輪傳動,外層使用3個塑膠的齒輪,內層使用3個金屬的齒輪,通常塑膠的不會壞,都是壞金屬的。
如果是裝上了傳動才不能轉,那就得拆傳動的部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覺得這個馬達的內阻怪怪的,你說:馬達兩個端子電阻在20K~100K!有點過高,我沒量過,不知正確是多少 ...

BOSCH GSR Prodrive 是使用一個18650 供電,所以直接用一個18650 電池測試馬達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网友:
如果這樣叫會修,那還有什麼是不會修的????

网友:
馬達保證掛了   或是換個方向轉轉看

楼主:
下午出門前照老師們的建議,先測試馬達,以DC4.2V接上馬達,有時會轉有時不轉,不轉時軸心手動轉兩圈就能動了。

於是再回頭測試正反轉開關功能,先將正反轉開關關閉再接上鋰電池,再打開正反轉開關,測量是否有電壓輸出到馬達(就是圖上的紅、黑線),正反轉都有電證明正反轉開關是好的。

高興之餘將馬達直接接到齒輪組上面,馬達上DC4.2V,六角端子不太會轉,仔細看,發現馬達軸心前端是切掉1/2圓的,照理說星形齒輪中心應該也是半圓形的才能對應。不過看星形齒輪的圓孔有2/3大,是消耗磨掉了?正在猜測時,杯具就發生了,旁邊的主板冒煙出火花,因為剛才忘了移開18650電池更忘了將正反轉開關關閉。燒掉一個零件,這下子越修越大條了。

接到馬達的紅黑線

星形齒輪

取出中心星形齒輪

取出中心的星形齒輪

燒掉的零件

燒掉的零件特寫

网友:
"先測試馬達,以DC4.2V接上馬達,有時會轉有時不轉,不轉時軸心手動轉兩圈就能動了。"
推測馬達的碳刷磨得差不多了。
這種馬達應該是要整顆換掉。
有的機種可以單獨換碳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午出門前照老師們的建議,先測試馬達,以DC4.2V接上馬達,有時會轉有時不轉,不轉時軸心手動轉兩圈就能動 ...

看來是馬達的問題,你可以從還沒壓縮過的舊照片看清楚燒掉的鉭電容數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馬達的問題,你可以從還沒壓縮過的舊照片看清楚燒掉的鉭電容數值嗎? ...

還真看不出來,這台電鑽暫時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看不出來,這台電鑽暫時不修了。

如果不急,先把零組件包起來,有空再拿給我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