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示波器波型問題 與 74HCxxx的用途

楼主(2016-06-17):
用示波器量壞掉的廣播機, 記錄幾4個狀態的波型(未開機、剛開機、開機後1分鐘),
因為atmel 89c52腳位太小,故測量旁邊的74HC(我不知道用途)中間的Pin 17 18 19三個腳位
可是波型有點奇怪,上電1份鐘後,波型常常出現左右漂浮的雜訊,請大家看看這種波型是否正常?
(採用示波器DC檔, 這廣播機要重開很多次才會正常)

74HC的腳位
未上電前

剛上電時

上電1分鐘後

連續重開偶爾可以出現下面這種正常的波型

xtal的腳位

网友:
占卜一下...可能比較快...

网友:
Vcc電壓準位正常?

网友A:
感覺像電源故障或是89C52沒有RESET成功.

网友:
用錯工具

网友:
看起來是74HC574,不知道量這個能做什麼? 這是數位邏輯元件,如果是多開機幾次就會正常,就不是數位元件的問題,檢查一下電源比較有可能

网友:
既然是 MCU 那就表示它是按照程序去執行,會用到這個IC 就是需要他"記住狀態" 比方說廣播機的動作,MCU不可能只做一件事,這就像是一個公司的老闆請了8個員工,其中一個要掃地一個打鐘一個收送信件,老闆可以下命令要員工同時掃地 打鐘 收發信 還有人去買便當...因為公司的運作不會一直打鐘也不會一直掃地,所以,你去監看打鐘的人 和 掃地的人 他們不一定都同時 揮棒打鐘 揮帚掃地...於是你(用示波器)看到的情景當然有所變化.... 這樣了解了吧!!  正確的工具 邏輯分析儀 和 特殊軟體工具...

楼主:
粗略量一下74VHC573第20 Pin, Vcc電壓為3.2v, 規格書Vcc上限7.0v, 但不知道如何判斷這樣的電壓是否正常?
我原預期看輸出波形就可看出運作是否正常,實務上跟我的想法好像有落差.

我找到的datasheet如下: 74VHC573 Octal D-Type Latch with 3-STATE Outputs - Fairchild.pdf (247.61 KB, 下載次數: 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電源故障或是89C52沒有RESET成功.

to ricky, phuang3, anthlu,
本來想試看看是不是89c52輸出有故障,
看起來輸出的腳位都有在動, 似沒辦法進一步判斷數位訊號內容是否正常

電源部份用團購的元件測試儀掃過一次, 換掉一顆reset電容, 其他似都正常
哈哈,已超越閒人我能懂的範圍

to jason680, 專炸元件
唉, 缺工具和電子底子, 不然感覺蠻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 ricky, phuang3, anthlu,
本來想試看看是不是89c52輸出有故障,
看起來輸出的腳位都有在動, 似沒辦法 ...

>> ... 缺工具和電子底子, 不然感覺蠻好玩的

缺工具,比較不是什麼問題(我也沒幾樣工具,至少烙鐵,電表不可少),可以買得到...
缺電子底子,就要量力而為,先找家裏能懂能修開始,故障狀況明顯,修不好就算了(裝回去找專家或買新品)...
(今天剛幫鄰居/管理員,修一台除濕機,會一直除濕不會停----我不是專業維修,只是幫忙看看,能修就修....
能解決是(鄰居)賺到,不能解決找專業維修或再買新的...
拆開結果是,濕度開關TW2001R-A故障,打去服務處訂一個(今天拿到)...
沒用到什麼專業技術,到是花在拆開與除塵比較多...)

如果有心,什麼都不是問題,再慢慢補專業知識....
有人說 想做會找到方法,不想做會找到借口,就看你怎麼想...

註:如果還是無法自已入門補專業知識又住北部我可以幫忙---前提是你要想做才有用.
另外 沒有電子底子 先不要碰單晶片(MCU),除非剛好只是零件損壞沒接好之類....
不過回頭想想又不太對,會用示波器說沒有電子底子---感覺那裏對不起來....

网友C:
89c52會接74HC573通常是用來將Bus(AD0~AD7)解碼出Address Bus(A0~A7),再配合原MCU上的A8~A15組成一個可定址64KB的系統,這是以前c52作大系統常用的方式,通常會外加SRAM及EPROM/Flash 的IC,因此你用示波器量測Bus缐是沒有參考作用的,通常系統在跑的時候去量這Bus線是會造成當機的!

有可能是由電容+電阻組成的Reset電路發生問題,MCU的Rst腳平常在Lo,只有在開機瞬間產生Hi的脈波,你也可以在開機後系統無正常工作時以手動送給MCU Reset信號測看看,將1條跳線一端接VCC另一端觸及Reset接腳就可完成開機動作

如果不行的話,將MCU/EPMOM⋯⋯有IC座的IC拔起來清潔重插回去,通常用到外部Bus的系統對Timing要求非常嚴格,接觸不良及骯髒所產生的雜散電容影響很大,可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ricky, phuang3, anthlu,
本來想試看看是不是89c52輸出有故障,
看起來輸出的腳位都有在動, 似沒辦法 ...

另外一種可能是某個條件訊號不正常,這個條件訊號成立了才會進行動作。如果完全不瞭解電路的動作原理要修,恐要花費較多的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缺工具和電子底子, 不然感覺蠻好玩的

缺工具,比較不是什麼問題(我也沒幾樣工具,至少烙鐵,電表不 ...

真感恩好心人,

我是玩票性質, 目前為止都是拆家裡不要的電腦電器.....通常拆掉就回不去了,有次拆power還大爆炸,
現在都拆些安全一點的東西

示波器是看youtube, 雖然多半有看沒有懂, 但有機會我就量東量西

网友D:
多上些圖來    也許有人對這擴大機用的電路有些頭緒 也許可以幫助你維修
沒工具  至少還可以問問看說電路怎麼壞的  可能的故障在何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89c52會接74HC573通常是用來將Bus(AD0~AD7)解碼出Address Bus(A0~A7),再配合原MCU上的A8~A15組成一個可 ...

yesjarmail真是一語驚醒萝中人,我之前隨隨便便看哪裡可以量就點哪裡,

中午迫不及待看一次板子, 零件約略如下:
(1)89C52
(2)74HCT04a(3~4顆)
(3)74VHC573
(4)quicklogic QL4016/JTAG quckram datasheet
(5)Philip PDI1394a  AV llnk layer

我約略查過,  1、4、5都有reset 腳位,是否3者都要完成reset程序呢? 手動送reset該用什麼方式做?
這廣播機外殻已經遺失多年,送電時有一排led燈泡會閃爍很久,約3~4分鐘後只剩一綠燈一直閃...
正常要持續亮,對嗎?
Atmel AT89C52 doc0313.pdf (355.77 KB, 下載次數: 3)
74VHC573 Octal D-Type Latch with 3-STATE Outputs - Fairchild.pdf (247.61 KB, 下載次數: 1)
QuickLogic QL4016.pdf (462.2 KB, 下載次數: 5)

補充內容 (2016-6-18 10:58 PM):
補充一顆
(6)TI  TLC2932

補充內容 (2016-6-18 10:59 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yesjarmail真是一語驚醒萝中人,我之前隨隨便便看哪裡可以量就點哪裡,

中午迫不及待看一次板子, 零件約 ...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廣播機,所以當然不了解其工作原理,只是你說重開機幾次就會成功,基本上電路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可以電路失去某種信號或有些失準,對了你有重焊89c52嗎?有拔起來lC座的89c52來清潔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粗略量一下74VHC573第20 Pin, Vcc電壓為3.2v, 規格書Vcc上限7.0v, 但不知道如何判斷這樣的電壓是否正常?

flyingmax大你好~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這頁,一般我們是在看這顆零件能承受的最大電氣特性而不壞掉。
它並不是說"應該"工作是在最大~
這頁是電子元件滿重要的特性表,描述元件每隻腳能接受的電壓電流與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上些圖來    也許有人對這擴大機用的電路有些頭緒 也許可以幫助你維修
沒工具  至少還可以問問看說電路怎 ...

hi, 圖片好像不能超過400K, 我另外附上原始圖檔

右方四顆IC由上而下依序為:
(1)TI TLC2932
(2)Q4016
(3)PDI1394
(4)TSB41PHP

小圖如下,因為超過上傳限制,原始圖請見附件

大圖的原始檔:

TI TLC2932.pdf

417.93 KB, 下載次數: 45

网友D:
引用 楼主:
hi, 圖片好像不能超過400K, 我另外附上原始圖檔

右方四顆IC由上而下依序為:

上面有大型積體電路  這些不拍照根本不知道
查信號bus這個一開頭就錯了  這個太大型了 問題範圍大大了 pin數也有夠過多的

先查電源   先找出DC-DC   所有電解電容上面的電壓測量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廣播機,所以當然不了解其工作原理,只是你說重開機幾次就會成功,基本上電路應該沒有 ...

hi yesjarmail,
還沒重焊, 而且經過2小時不斷測量, 雖然不斷重開機之後,燈號可以保持亮綠燈,但....感覺起來更像是當機,
因為這時號89c52的輸出波型固定住不動,但它應該持續跳動才正常(?)

IC座我在想要怎麼拆,從我附的圖可以知道....焊功不是很好,圖片每個大電容不是斷銅箔就是跳線.
reset部份我先用10v 22u鉭質電容換掉原本的10v 16u, 但狀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lyingmax大你好~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這頁,一般我們是在看這顆零件能承受的最大電氣特性而不壞 ...

謝謝提醒, 我番番文件再檢視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有大型積體電路  這些不拍照根本不知道
查信號bus這個一開頭就錯了  這個太大型了 問題範圍大大了  ...

電壓測量如下, 幾個IC中,PDI1394是相對比較熱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壓測量如下, 幾個IC中,PDI1394是相對比較熱的.

建議測量下圖89C52紅框內腳位電壓及波形:

网友E:
4.88V 有點偏低,需先量測電源的穩定性~
1.用示波器量測檢查電源,看一下有沒有過大的漣波存在~
2.是否電源不夠穩定,有被重拉的狀況~

數字信號如果夠漂亮,請不要執著在上面(ex: 74xxxx的輸入輸出~),需要在呼的是信號的準位是否確時,沒有降低~

网友G:
為節省儲存空間,將原電路壓縮檔修整如下:

並請WISH大幫忙刪除#18與#20重覆的ZIP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為節省儲存空間,將原電路壓縮檔修整如下:

已刪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測量如下, 幾個IC中,PDI1394是相對比較熱的.

論壇空間有限,請勿重複上傳附件,謝謝配合

网友H:
把所有電解電容都換成日製的(NCC 或 黑金剛),搞不好就完修了~
電解電容容值正常不見得一定沒問題!
(話說這版的內容好像不是故障?)

數位電路維修講求的是時序,如果不知道啟動的先後順序,那就只能針對供應電壓,震盪器,及電容做檢修~

而且量測數位訊號沒有太大意義,除非能解析內容(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測量下圖89C52紅框內腳位電壓及波形:

hi hi

這2天有事,明天我上傳測量的結果,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8V 有點偏低,需先量測電源的穩定性~
1.用示波器量測檢查電源,看一下有沒有過大的漣波存在~
2.是否電源 ...

hi,
好的明天量看看, 請問數位線路漣波通常要小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所有電解電容都換成日製的(NCC 或 黑金剛),搞不好就完修了~
電解電容容值正常不見得一定沒問題!
(話說這 ...

hi 我曾考慮過, 只是主要電容不易解焊與規格不好找 (10v 4700uf), 我找個時間依序把電容換一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我曾考慮過, 只是主要電容不易解焊與規格不好找 (10v 4700uf), 我找個時間依序把電容換一換

烙鐵的功率不夠才會難解焊!

電容可以上網買~

如果還是買台製的,那就乾脆別換!

我有嘗試過台製跟日製電容差異~

台製如果遇到設計不良容易蓄熱,壽命大概就2~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測量下圖89C52紅框內腳位電壓及波形:

hi YSC,
不好意思這麼晚回, 怕自已量錯多試了幾次
(測量時發現探棒一接觸腳位,會明顯影響機器閃燈的速度,例如ALE/PROG腳位)
測量結果:

以下都是X1探棒,  Xtal_1、Xtal_2、ALE/PROG腳位有波型,
RST腳位
開機前:0V

開機後: 約4 V, 逐漸下降到開機前電壓,之後開始閃燈(自我測試?)

Xtal_1 腳位:介於0.2V~4V

Xtal_2腳位:介於0.2V~1.4V

Ale_Prog腳位:介於0.2V~4.2V

EA/VPP與PSEN腳位都穩定4.8V

不知為何最後一張圖出不來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是廣播機,所以當然不了解其工作原理,只是你說重開機幾次就會成功,基本上電路應該沒有 ...

hi 我將IC座以助焊劑重新補錫,這樣可以嗎?
或者必需解焊IC座再換一個新的,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YSC,
不好意思這麼晚回, 怕自已量錯多試了幾次
(測量時發現探棒一接觸腳位,會明顯影響機器閃燈的速 ...

看起來RESET、CLOCK都正常,EA、PSEN一直為HI表示程式跑內部ROM,這些訊號看起來都正常,問題應該出在其他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我將IC座以助焊劑重新補錫,這樣可以嗎?
或者必需解焊IC座再換一個新的,

Yes,還有將89s52拔起再重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Yes,還有將89s52拔起再重插回去

hi, 剛剛試了幾次,情況似 起來是相同

明後天再來試試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