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微動開關疑似買到仿冒

楼主(2016-06-17):
小弟歐姆龍開關疑似買到仿冒,小弟住台南,日前於台南的南X電子買了一些微動開關回來換滑鼠,每次換上用不了幾天就連點,剛好小弟電表有測試開關閉合次數,這次就把他拆下來測試,其中有一顆是別的滑鼠拆下拿來做比較。
以下圖片是在10秒內按5下的結果

ZIP預備測試照下圖

ZIP1

ZIP1

ZIP按5下後

OMRON 1預備測試照下圖

OM1

OM1

OMRON 1按5下後

OM2

OM2

OMRON 2預備測試照下圖

OM3

OM3

OMRON 2按5下後

OM4

OM4

OMRON 3預備測試照下圖

OM5

OM5

OMRON 3按5下後

OM6

OM6

OMRON 4預備測試照下圖

OM7

OM7

OMRON 4按5下後

OM8

OM8

炸兄拆開後裡面的接點都黑了

网友:
OMRON 3 那個很有問題

楼主:
OMRON3是最早之前換的,那些跳最少的是滑鼠右鍵拆下,按的次數比教少

楼主:
炸兄我打錯那個應該是第4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炸兄我打錯那個應該是第4個

拆幾個來看看   圖貼上來這篇就可以移去拆解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幾個來看看   圖貼上來這篇就可以移去拆解板了

拆開裡面都黑了~~

网友B:
我是感覺換上後的手感跟原本的差蠻多
也蠻容易壞的,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感覺換上後的手感跟原本的差蠻多
也蠻容易壞的,撐不久.

conbawa大您是說換ZIPPY DF3-P1也很容易壞阿?

网友:
安捷倫科技

网友:
有酷斯拉真好~

网友:
我2003年底配第一台电脑时选罗技键鼠,我打字是用鼠标点击来打的不用敲键盘,一个字要点击二到三次,用了12年还在用,左键已磨损,我垫厚纸片解决,原装微动开关用喷剂喷洗过两次,现还很灵,键盘也用了12年,前两年曾一排键失效,查出薄膜印刷线开路,用导电胶涂上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bawa大您是說換ZIPPY DF3-P1也很容易壞阿?

欸,眼拙了,竟然漏看第一個zippy的
結果語焉不詳了.

我也是買號稱japan omron的微動來換的啦.

ZIPPY這款,有看到有個維修商家大推
但我還沒買來用過.

网友:
這個開關適合拿來玩 [雷電]

网友:
應該是真貨太貴沒利潤,乾脆都賣假的.......

网友C:
用安捷伦U1242B测试的是欧姆龙微动开工的什么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安捷伦U1242B测试的是欧姆龙微动开工的什么参数?

應該是 安捷伦U1242B 上的 進階功能:切換計數器
http://www.keysight.com/zh-TW/pd ... it?cc=TW&lc=cht

NT$ 15,189  .....  看得我 手軟腳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 安捷伦U1242B 上的 進階功能:切換計數器

http://www.keysight.com/zh-TW/pd-1765023-pn-U1242B ...

相当于三千多人民币太贵,科研人员公款购买差不多,一般修些不值钱的旧电器的个体维修工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网友:
這種手持萬用表不知道在貴什麼,精度穩定度都普普,一顆高度整合晶片就搞定一切也能賣這麼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相当于三千多人民币太贵,科研人员公款购买差不多,一般修些不值钱的旧电器的个体维修工没必要买这么贵的 ...

你修航母,導彈就需要這個彰顯你的身分,高級工程師

网友:
版主家附近有硫磺氣? 還是有泥火山?
有可能是銀接點氧化所造成的?!
銀接點在台灣反而成了缺點了!!
接點要鍍純金的比較耐用!

网友G:
開關我都換雜牌而已說~
黑狗兄太會按了~

网友:
靠~搞笑了,點五下誤差這麼多?!
養狗狗會無效....

ZIPPY的也是好貨!
正歐母龍可以撐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G:
開關我都換雜牌而已說~
黑狗兄太會按了~

我估计谁的鼠标按的次数没有我多,我11楼说了,我打字是用鼠标左键点击来打,一个字要点击二到三次,一个鼠标用了12年,点击打字的点击次数谁能比我多?左键塑料都磨损了,垫厚纸片恢复,2003年底选罗技光电高手键盘鼠标要180多人民币,经十几年使用证明耐用,鼠标线被老鼠咬断用接线修复,左键不灵时也尽量不换件修复,舍不得原装微动开关被更换掉,名牌产品原配元件就是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開關我都換雜牌而已說~
黑狗兄太會按了~

勇哥我都是上網看那些不該看的後果~~

网友H:
我用蘋果觸控板很多年了,滑鼠用的機率很低只有畫 CAD 與打電動才會用,手指與手掌也不會痠痛了。

PC 上也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蘋果觸控板很多年了,滑鼠用的機率很低只有畫 CAD 與打電動才會用,手指與手掌也不會痠痛了。

之前微軟一直偷升級WIN10時,有衝動拋棄微軟投靠MAC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微軟一直偷升級WIN10時,有衝動拋棄微軟投靠MAC說

越早投靠越好,事情會變得簡單些,沒必要浪費寶貴光陰在修電腦上。
我只有在用微軟的滑鼠,可能因為按按鍵的機會少,用了六七年了都還很正常。

网友I:
微動開關彈跳問題及解決:
1.先使用示波器觀測實際彈跳現象(次數),按一下,出現6-7次彈跳現象.

2.於兩接點處(COM及N.O)並上電容,再次觀察彈跳消除現象

已無多餘彈跳: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之前微軟一直偷升級WIN10時,有衝動拋棄微軟投靠MAC說

要你用 BNU/linux, 你一定用不習慣!

网友:
馬雲說仿冒假的比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微動開關彈跳問題及解決:
1.先使用示波器觀測實際彈跳現象(次數),按一下,出現6-7次彈跳現象.

Ciko 大大,請問這原理是甚麼?

网友A:
引用 网友K:
Ciko 大大,請問這原理是甚麼?

低通濾波器  所以裝了可能有頻率限制
而且電容如果漏電 就不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Ciko 大大,請問這原理是甚麼?

如同專大所示,彈跳瞬間能量無法對電容及時充電之特性.

网友:
正宗OMRON的不至于这么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微動開關彈跳問題及解決:
1.先使用示波器觀測實際彈跳現象(次數),按一下,出現6-7次彈跳現象.

機械開關接點彈跳現象是避免不了的,純硬體電路當然只能靠RC濾掉,做為單晶片輸入點時則通常用軟體方式來克服,如持續檢查30mS都在穩定狀態才算數。

网友E:
引用 网友K:
Ciko 大大,請問這原理是甚麼?

开关触点并的电容叫消火花电容,特别是电流大时白天肉眼能看见火花,火花会加快触点烧蚀降低寿命,简单通俗讲电容把火花给吸收了,开关就有脉冲,接触不良时脉冲更乱,由于电容的充电特性电压无法突变,等于消除了火花,这个电容一般选0.1μF(104)无极性电容,我的电压力锅用久后压力开关不灵,用细砂纸磨几下触点后正常,过一段时间又不稳定,磨后加个104电容就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通濾波器  所以裝了可能有頻率限制
而且電容如果漏電 就不妙了

这些机械开关多是低频的,用于芯片检测端口的机械开关也是低压的,因为芯片供电一般在5V以下(如微电脑电压力锅),一般无极性电容耐压都有50V,只要电容质量好,一个50V的涤纶电容用于5V电路是可靠的,比较容易漏电的是瓷介电容及现在的无引脚贴片电容,如果要给控制交流较大功率的继电器触点消火花,就用400V电容(~220V情况下)。

网友:
謝謝 ciko.ciko, 專炸元件, ysc 及 砂鍋大的指導。

小弟在詢問大家之後,查了一下微動開關的結構,接點型式與 Relay繼電器類似。
Relay 做動使用電磁鐵,微動開關是直接槓桿機械運作。都可以使用類似的手法做 Debounce.

再次感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你用 BNU/linux, 你一定用不習慣!

小強大!這是肯定的

网友:
使用電腦多年,看的人多了,只要看其個性,我大約就能了解他是用什麼作業系統!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微動開關彈跳問題及解決:
1.先使用示波器觀測實際彈跳現象(次數),按一下,出現6-7次彈跳現象.

於兩接點處(COM及N.O)並上電容,再次觀察彈跳消除現象

并多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微動開關彈跳問題及解決:
1.先使用示波器觀測實際彈跳現象(次數),按一下,出現6-7次彈跳現象.

你的普源1054Z够新的,很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开关触点并的电容叫消火花电容,特别是电流大时白天肉眼能看见火花,火花会加快触点烧蚀降低寿命,简单通 ...

这个电容一般选0.1μF(104)无极性电容,我的电压力锅用久后压力开关不灵,用细砂纸磨几下触点后正常,过一段时间又不稳定,磨后加个104电容就耐用了。

电压力锅开关是大电流触点,与小囤流触点的鼠标微动开关不可能用同一个容量的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 安捷伦U1242B 上的 進階功能:切換計數器

http://www.keysight.com/zh-TW/pd-1765023-pn-U1242B ...

應該是 安捷伦U1242B 上的 進階功能:切換計數器

切换计数器功能测试的是微动开关触点的电容?

我觉得应该是触点的导体电阻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修航母,導彈就需要這個彰顯你的身分,高級工程師

用它(安捷伦U1242B)修儿童玩具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於兩接點處(COM及N.O)並上電容,再次觀察彈跳消除現象

并多大容量的电容? ...

如圖示,使用了100nF,可視需求調整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一般选0.1μF(104)无极性电容,我的电压力锅用久后压力开关不灵,用细砂纸磨几下触点后正常, ...

电压力锅开关是大电流触点,与小囤流触点的鼠标微动开关不可能用同一个容量的电容吧?

电压力锅有两种控制形式,我两种都有,简单的是微电机定时机械控制,另一种是微电脑控制,机械控制的压力开关有经过发热盘电流,压力开关电流较大,而微电脑控制的电压力锅是用继电器控制发热盘,压力开关只作为芯片检测压力状态,压力开关触点并没通过发热盘电流,芯片是5V供电,芯片的压力开关检测端口电压最大也只有5V,压力开关触点属小电流,我加消火花电容是用在十多年前买的微电脑控制型大锅,现在人少食量也少,煮那点饭嫌锅太大,去年重新买个机械控制的小电压力锅。消火花电容一般用0.1μF,这是大电流(如家用电饭锅~220V1000W左右),小电流触点消火花电容可选小些,其实电容容量大点小点关系不大,就像滤波电容原用2200μF,你换个1000μF照样能正常工作一样。

网友:
不知道烏骨雞學姐會不會採購一些, 造福大家
畢竟滑鼠是每天會用到的東西,
每個使用者多少都有問題

网友:
老大應該採購幾千顆來備料~

因為大家常養狗,耗損很兇的說~~~

凡每月養狗次數達標者,一年補助5顆

网友C:
楼主的安捷伦U1242B很新,不知是网购还是实体店买的,价格是16楼图片的15189台币吗?

不知安捷伦U1242B与安捷伦U1252B在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安捷伦U1242B很新,不知是网购还是实体店买的,价格是16楼图片的15189台币吗?

滿江大!我忘了買好幾年了,但記得不到15000,U1245B是更高一些的新產品,代替U1245B的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滿江大!我忘了買好幾年了,但記得不到15000,U1245B是更高一些的新產品,代替U1245B的喔! ...

我是说与安捷伦U1252B有何区别,不是与安捷伦U1245B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与安捷伦U1252B有何区别,不是与安捷伦U1245B比较。

满江红大SORRY小弟沒用過U1252B,但他應該只是精度跟位數有差別,您可到官網比較,但不喜歡安捷倫用檔位旋紐用包軟質橘色塑膠,很容易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