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及驅動器 IV

楼主(2016-06-18):
台灣光海科技製造的7W LED PA007NCUH-007 燈板,這個燈板不是使用廉價的鋁基板,而是使用銅基板製造,有原廠規格書請自行下載,原封裝的疊盤,希望能以一疊為單位購買,老闆優惠給會員的價格很便宜,一盤是20個LED,一個LED 單價15元,一次買10盤送1盤。

以下照片的驅動板可接多個LED 燈板,老闆價錢尚未給我,技術問題要等wish 幫大家試,有興趣的會員再催促他。

這片LED 驅動板可接四片7W LED 燈板,我已經請wish 測試過,並貼在第2~3樓,這片是外銷的產品,要求比較高,所以用料也比較實在,每片驅動板110元,有需要的會員請再往下跟帖或用PM 跟我聯絡,我再統一跟老闆拿貨。

範例︰
wish        驅動板*2                LED*20

网友:
剛剛工作剛做完,想休息一下就被烏骨雞學姐叫來出公差。
這塊LED 驅動板的規格如下︰

輸入電壓:90-260V /AC
輸出電壓:60-120V /DC
輸出電流:300mA
效率:≥90%

由於我們要使用的7W LED 燈板每個電壓是46V,所以用此驅動板必須串聯兩個,同時因為7W LED 燈板最亮時是150mA,所以必須兩個燈板並聯才能使用,簡單說就是如果要用這個驅動板,那一次需要點四個7W LED 燈板,於是我先將下圖左邊兩個燈板並聯起來,再把右邊兩個燈板並聯起來。

這樣新手們應該很清楚吧!再來就是把這兩組已並聯的燈板給串聯起來。

請依照照片這麼做就不會錯了,接好就可以接上驅動板測試了。

又是眼前一黑,實在太亮了,這時輸出電壓約90V。

驅動板輸出電流約29xmA。

這時交流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流是0.25A

這麼接當然是讓LED 工作在最亮的時候,這也表示工作一段時間後,散熱器上的熱量可是不容小觑,反正這片7W 的LED 很便宜,使用4 個的成本很低,如果不需要這麼亮,可以降低一些驅動板的輸出電流,也可以不用太大的散熱片,同時也減少LED 光衰,明天有空再來看怎麼調整輸出電流。

网友:
有需要把LED 燈板降低亮度時,我們還是需藉由改變LED 驅動板的CS 電阻來達成,這片驅動板是使用三個1% 的精密電阻並聯而成,它們分別是︰

RS1=1R20=1.2Ω
RS2=1R20=1.2Ω
RS3=1R00=1.0Ω

電阻並聯公式多年前有提過了,大家就自行複習一下了。
我這次是拆除RS2 測試,跟大家說明一下,這片驅動板有點紅膠,所以比較難拆除,需要用點兒力才拿的掉。

上市電後果然掉到不到200mA,如果覺得這樣的亮度已足夠,那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覺得這樣太暗,那可以找個阻值比1.2Ω 大的電阻更換測試,不必一定要用SMD 的電阻,用一般的1%電阻就行了,這次我是用2Ω的測試。

果然升到250mA 左右了。
要再測試其它數值就留給大家了。

楼主:
價格已補在第一樓,有興趣的大大們再前往看一下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