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WD 2T 綠標 BIOS 讀不到,已過保2年

楼主(2016-06-18):
WD 2T 綠標 BIOS 讀不到,想試著救出資料,求建議!
當第二顆硬碟,放資料用,電腦可開機正常進到WIN7.
用USB轉SATA也讀不到此裝置.

网友:
你是在問什麼~

電腦可開機正常進到WIN7 <<<多可以開機了~這沒壞吧!

网友:
版大的意思應該是:有兩顆硬碟,第一顆系統碟是正常,第二顆是2TB是當資料碟用,目前掛了在想辦法救資料。
應該是這樣。

网友A:
最快的方法就是找電路換換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就是找電路換換看~

WD換主板有很大的機會變更糟..同款的HDD都不一定適用板子互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換主板有很大的機會變更糟..同款的HDD都不一定適用板子互換...

原來還有這一事,那他只好修修囉...

网友:
1.WD 2TGB 確定已過保固期? 還是建議你去WD網站查查吧!  搞不好有5年保固

2.就算是保內,WD也只是換一顆良品給你,其他多不關他的事

3.每個硬碟壞掉的人多一樣,多會說資料很重要,要救出資料~但是一旦聽廠商報價 10個人裡面10個全部放棄

***收費是依救出的資料量計算***

4.換電路板,要注意硬碟的型號及韌體版本要一樣,再來是該電路板的型號也須完全一模一樣,只要其中一個不同那就是不能用

即使找到完全相同電路板,還需要自己將ROM拆下來兩者互換~才能找回原資料 (如果說真的確定是電路板問題)

楼主:
已上網確認過保兩年,相同型號電路板試看看,目前先擱置,謝謝眾大神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