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車電瓶旁的保險絲

楼主(2016-06-19):
請問~~
電瓶旁的保險絲大小是依據電瓶大小還是車種

目前車種:比雅久125CC
電瓶:7號電池
引擎號碼:C2E5F03450

請問原廠是裝7A或10A

网友:
請看這篇三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神龍大大請你拍個保險司圖片上來自然就會有答案
否則會移往垃圾桶 謝謝合作n_046|

楼主:
這樣不知可以嗎
IEC FUSE 193,195

网友:
目前除了電子技術版區一定要附上照片外,其它版暫時不一定要附照片,但是附照片是給大家對照參考用,能夠附上是最好。
附上照片是附上你發問的問題照片,在疑問處直接拍下來當附圖,並不是隨便找一張照片來充數,你可以隨便參考一篇q41074107版大的發文當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0875-1-1.html

留下完整圖文日後可以日後參考,這是痞酷網的小小要求,希望新會員都能配合。

网友:
大大

保險絲 兩端上有標示規格
請轉著看一圈

网友:
請您看車主手冊,裡面有答案
一般125的車,大多是10或15A,很少有7A的

网友:
會要你附上自己拍的圖片是因為
答案就在本身燒毀保險司上
原廠本身也都會多給你一個備用保險司
連我也不知道幾安培 所以我才說自然有答案

楼主:
因為我的阿帝拉125是裝7A
比雅久125那台是我老婆的車
上星期日她外出有燒斷過.機車行有接直接的線沒裝保險絲.導致內線有熔掉破皮
被車行一搞我嚇壞了..自己回來有把內線更換過.不過因為我不知道原廠標準到底是裝7或10的
我用好是裝7A有試發車一會沒事..但隔天早上發動在開大燈馬上又燒斷
推去給電機的抓好線路.回來拆開看是裝10A的
所以想看看版上有沒有人知道這款車到底是裝7A或10A的.想了解我換好後開大燈又燒斷是我裝的安培數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阿帝拉125是裝7A
比雅久125那台是我老婆的車
上星期日她外出有燒斷過.機車行有接直接的線沒裝保險 ...

如果確定線路都檢查過沒問題
單純開大燈燒毀 那就用10A的
不過也要上網查看看確定規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的阿帝拉125是裝7A
比雅久125那台是我老婆的車
上星期日她外出有燒斷過.機車行有接直接的線沒裝保險 ...

如果先前的車行沒裝保險絲直接跳線還會造成內線熔掉破皮, 那應該有其他部位受損, 整體線路都要檢查.

保險絲只是單純的保護機制, 直接跳線相當於取消這機制或代用數十安培的保險絲...

网友A:
對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台是否噴射
也請補上全車照片 這樣好清楚查詢車種
以前有打引擎號碼可以查詢機車外觀
但是網址也忘了 所以補上機車外觀

网友B:
機車大部份7號電池會配7A保險絲如果會融斷可能是機車整流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台是否噴射
也請補上全車照片 這樣好清楚查詢車種
以前有打引擎號碼可以查詢機車外觀

是噴射車沒錯

楼主:
是這種車.....

网友:
噴射車基本都用10A起跳

网友:
用10A就對了~

楼主:
嗯...感謝
原來我迷失在化油器的車裡...哈哈

网友C:
小的淺見補充說明:
印象中,阿帝拉125是交流發電,直供大燈的電源,
比雅久125是新型的噴射機車,大燈電源應該都已經是電瓶供電的了
不會像以前的阿帝拉大燈的明亮度會跟隨油門變化
所以,保險絲的安培數需要比較大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的淺見補充說明:
印象中,阿帝拉125是交流發電,直供大燈的電源,
比雅久125是新型的噴射機車,大燈電源應該 ...

應該是這樣沒錯..因為那台車找不到操作手冊..然後第一次更換我也不在場所以也不知道原本是用多大的
然後這台車也沒有放備用保險絲的位置...所以我才無從找起.只好上論壇尋求高手解答
現在噴射的車真的一點好處都沒有...化油車沒有電跟保險絲一樣照騎...只要踩的動
現在的不是只要一沒電整台車都沒用...真是只有一個爛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機車大部份7號電池會配7A保險絲如果會融斷可能是機車整流器故障

同意B大的說法,因為我遇過
會燒大燈及保險絲有可能整流器的問題,
一般125cc機車是用10A的保險絲~~~
其他燈泡也有可能都燒掉
一起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B大的說法,因為我遇過
會燒大燈及保險絲有可能整流器的問題,
一般125cc機車是用10A的保險絲~~~

我燈泡是沒燒過喔
只有燒保險絲.因為不知原廠是裝多少
是擔心換安培數過高會燒壞電線
因為車行給我接直接的沒經過保險絲
導致我右手邊起動開關那邊大燈開關的線路兩條熔在一起
我兩條線自行更換過後.裝7A一開使發動開燈都還正常
隔天早上發動一會才又燒掉.我推去電機的抓好後回來看只有看到保險絲換10A
試想是不是因為我裝7A的關係才導致會燒斷保險絲
如果是這樣那我電機費用就白花了.....

网友E:
查零件手冊~
C158A020000 保險絲
再用編號 C158A020000 找一下網路資料~
保險絲是10A的哦~
網路找來的 BuBu 的零件手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零件手冊~
C158A020000 保險絲
再用編號 C158A020000 找一下網路資料~

太實用啦.....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