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V 雕刻機主軸馬達 PWM驅動須注意的問題

楼主(2016-06-19):
各位先進們大家好,又要來麻煩大家了!!
   昨天把 12V雕刻機主軸馬達裝上去了,但是,一送電轉不掉一秒鐘 電供就跳電了,我先前也是使用 12V馬達 內組 約 1.5歐姆使用一般的開關式電源變壓器 12V4.5安培就是會跳掉改用PC電源供應器就不跳了,這次的馬達內阻約1歐姆加上使用 ER11 夾頭,沒想到PC電供一上電就跳電保護,我使用一般的電源供應從 1V開始調整可以到12V電流約2A ,雄爸有提到說要使用 PWM 方式,還有上次我有用 STM8S103 做過 伺服機的PWM輸出也有成功的推動伺服機定位,所以想用這電路來驅動 這個12V馬達, 日前 SIMON大的電路如下, 我想把他拿來使用,不知道我的 STM8S103的輸出直推還需要考慮哪些問題?

我想要的方式為:
  1.使用 VR調整轉速
  2.開機時會 緩啟動有點像慢慢加速到達VR的設定,這樣VR 就不需要每次都從最小轉到最大.
  3.PWM 比例顯示(這可有可無,就看自己的軟體功力)

不了解的地方:
   1. 空載 12V 2A 這樣 使用 POWER MOS 需要多個並在一起嗎? 若單一個MOS規格多少A ?
   2. 馬達的逆向保護二極體(好像叫做 飛輪二極體)需要使用多少的規格?
   3. 還有很多不了解,請先進們建議,... 感恩!!

网友A:
Q1 的G-S之間加個電容看看是否能達到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 的G-S之間加個電容看看是否能達到你的需求

WISH大:
   感謝!! 我繼續收集資料!!

网友B:
建議在馬達和電源上串聯一個繞限電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在馬達和電源上串聯一個繞限電桿

LOUIS大:
   請問這電感有一定的"感量"嗎?

网友:
555會不會太熱?

楼主:
我要使用 STM8S103K3 MCU來做!!

网友:
MCU  可以省去很多疑慮    PWM 可以  軟啟動就是延時  這也沒問題

MOSFET 很好找 Id:15A Vds:36V Vgs:5V以下

diode找顆 15A 36V的蕭特基就好

网友C:
還有755馬達 功率是300W以上 常見的都是用鎳氫電池在伺候  14.4V那種電池組
堵轉更是可以到電源極限  一開機  當然會這樣  要使用限流型的電源才可以

或是用個NTC 搭配繼電器跟555做延時開機吧

用電晶體來延遲開機好像也不錯   OPA也很適合   或是手動也可以了
也許雕刻機控制板還有空的IO  那也可以拿來利用 就是推個繼電器  5V的就行了  15A的也是通用規格
不用  也許可以不用NTC  用電阻  固定電阻   水泥電阻就可以了  反正到最後繼電器都是要觸發的
把電阻 pass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有755馬達 功率是300W以上 常見的都是用鎳氫電池在伺候  14.4V那種電池組
堵轉更是可以到電源極限  一開 ...

專炸元件大:
     謝謝您的建議,記得以前玩遙控車好像有這樣的設計,雕刻機的軟體我一點都無能為力去改變他,所以才會用外加電路!!

网友D:
我是使用這個控制 7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使用這個控制 755.

感謝!! 方便把功能PO出來嗎? 如何PLC控制?  6~90V15A 範圍很大ㄟ 電容器耐壓要 100V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方便把功能PO出來嗎? 如何PLC控制?  6~90V15A 範圍很大ㄟ 電容器耐壓要 100V以上!! ...

當初使用監視器機器的電源4A一接上 755 就停, 才發現買的 755 一接上電就跑 6~A 以上再降..
上網路賣家就提買這個, 試了一上電 755 是不會被停下, 它是使用那個可變電阻調輸出的 DC V 而以.

這是它賣的內容。
PWM 無級變速 6V~90V(15A) 直流電機調速器 可PLC控制調速
(1)工作電壓 : DC6V-DC90V (超寬工作電壓 夠強悍吧^_^)
(2)控製功率 : 0.01-1000W (最大電流15A)
(3)靜態電流 : 0.005A(待機狀態)(5毫安的待機電流 夠強悍吧^_^)
(4)PWM占空比:0%-100%
(5)PWM頻率 :15khz
(6)控製電壓 :0-5v (電壓控製型,可以用PLC直接控製電機的速度)
自帶電源反接保護,控製電壓過壓保護,20A快速熔斷陶瓷保險絲。可以用PLC電壓直接控製。
.
後來參考網路上大大們的可調電源,自已改一個電源供應器, 也是可以直接給 775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當初使用監視器機器的電源4A一接上 755 就停, 才發現買的 755 一接上電就跑 6~A 以上再降..
上網路賣家就 ...

a48602大:
  感謝提供寶貴的資料,原來還可以PLC 0~5V控制這個真的很不錯,應該是 把VR 用0~5V取代,我看大陸那邊賣的價錢不到200元,應該算是物超所值,... 不知道輸入那一個電容器的容量和耐壓多少 6~90V 電容器耐壓會不會是100V 但是這樣一來容量就變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a48602大:
  感謝提供寶貴的資料,原來還可以PLC 0~5V控制這個真的很不錯,應該是 把VR 用0~5V取代,我看大 ...

阿乾師傅...
這有淘寶賣家提供的相關資料...
那顆電容是...470uf..100V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9 ... 4.0.0.nSbAkN#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乾師傅...
這有淘寶賣家提供的相關資料...
那顆電容是...470uf..100V

arthur大:
   居然這個不適合 775的馬達,線路超簡單!! 價錢也超便宜,真是厲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當初使用監視器機器的電源4A一接上 755 就停, 才發現買的 755 一接上電就跑 6~A 以上再降..
上網路賣家就 ...

請問一下,它有用mosfet嗎,若有的話,是用哪顆?
兩顆mosfet並聯或串聯?
看它的散熱片那麼小,能否用到300W就已令人生疑了 ...

网友G:
這個課題如果用 RC 搖控模型的方案來解決就是電子變速器,簡稱電變簡寫為 ESC(Electronic Speed Control)。

要搭配 775 電機就建議使用 320A 的規格,例如下圖這種,在台灣四五百可以買到。
體積與重量都很小(40g),有正反轉與煞車功能還防水防塵。
使用頻率 125/250 Hz 的 PWM 信號,1.5mS 脈波寬是停止,1.0mS 是全速倒轉,2.0mS 是全速正轉。

不是非得要買這種來用是要注意 320A 這個規格,這是好幾顆 MOS-FET 並連起來的理論上的最大電流。
如果自己製作也是需要用多顆(4 顆以上) MOS-FET 來並連使用才能有效減低導通阻抗降低熱損耗。
這種玩具等級的製品都已經做到這樣,工具機上使用更不能省。

類似的電路如下:
這個電路ㄧ樣是 RC PWM 控制,有煞車(Q6)無倒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個課題如果用 RC 搖控模型的方案來解決就是電子變速器,簡稱電變簡寫為 ESC(Electronic Speed Control) ...

duke83 大: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這 電變的線路圖真是寶貴啊!! 終於了解伺服機為何能從 1.5ms~2.0ms 控制馬達定位或是控速,我用的馬達好像是 775 它的電流2A 我目前使用的MOS 我還沒有正式雕刻物件,也還沒有掛上溫度計量測溫度,我只用了一顆它的內阻很小,我認為應該比較不會發熱!! 我會用 MCU去驅動主要是想要減少瞬間啟動電流以及VR 記憶前一次的轉速,顯示功能純屬騷包(後來發現較高檔的調速器都有顯示%),這次的PWM電路讓我學到許多也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G:
引用 楼主:
duke83 大: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資料,這 電變的線路圖真是寶貴啊!! 終於了解伺服機為何能從 1.5ms~2.0ms  ...

775 的電流絕對不只 2A(空載時才是),要看負載與供應電壓,電流破百是可能的。
型號有好幾種,轉速越高的耗電與功率越大,內阻越低越是要擔心是吃電怪獸。

你要先決定變速器是自己做還是買現成,買現成的是要用電壓來控還是 PWM 脈波寬來控,市面上比較多樣與好買的是 PWM 形式,包含無刷馬達的電變也是 PWM 的居多。
如要考慮耐用度應要選用無刷電機,有刷電機使用前建議先"水磨",就是無載上電丟到水裡先去磨電刷的接觸面成圓弧狀,磨好後裡外甩乾水噴 WD40,馬達會很穩定且噪音與火花會少很多。
MCU 與程式反而比較簡單,都有現成吧範例能夠參考,畢竟是軟體很容易自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775 的電流絕對不只 2A(空載時才是),要看負載與供應電壓,電流破百是可能的。

型號有好幾種,轉速越 ...

duke83大:
   我的馬達空載的確是 2A,我還是第一次聽到"水磨",只可惜我的"夾頭"已經裝上去了,要做"水磨"有點困難!!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補償替代辦法?
我的負載應該不會很大,雕刻機的銑刀 3.15mm 切削的速度和深度比較保守,因為手頭上只有 65N02 MOS 似乎沒辦法安裝散熱片,先用看看!! 再想辦法加強!!  感謝提供寶貴經驗!!

网友D(2016-07-27):
引用 网友F:
請問一下,它有用mosfet嗎,若有的話,是用哪顆?
兩顆mosfet並聯或串聯?
看它的散熱片那麼小,能否用到300W就 ...

不好意思,現在才回復,讓大大久等了, 去看了一下,
在大電容那前面一棵是 YKD419 B30100G,跟著後面那一個是 20100CT 雙二極體,
側面那一個太窄沒能看清楚,那 8 腳 IC 應該是 PWM,上面沒印字,好像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現在才回復,讓大大久等了, 去看了一下,
在大電容那前面一棵是 YKD419 B30100G,跟著後面那一 ...

看它標榜1000W,若能有200W應該就可以偷笑了,一般PSU的散熱片比它大多了,還加風扇,也只是從200W進階到60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現在才回復,讓大大久等了, 去看了一下,
在大電容那前面一棵是 YKD419 B30100G,跟著後面那一 ...

感謝!! 目前問題已經解決了!! 我的馬達驅動已經可以驅動我的雕刻機馬達,也可以調速度,可能是負載低所以沒有加散熱片也OK!! 我的功率晶體MOSFET 因為低阻抗所以比較不會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