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封口機怎樣調到220V

楼主(2016-06-19):
人家送來, 說明書沒有, 但是這個機械結構比較好, 所以倚重使用

Sealer

Sealer

物主準備搬到220V的地區使用, 據說買的時候說可以調整到110V或者220V, 但是外殼看不到有選定開關, 拆開看也沒有選定開關, 有人知道這怎樣調整到220V嗎

Sealer

Sealer

Sealer

Sealer

Sealer

Sealer

Sealer

Sealer

网友:
如果不能改,看物主願不願意便宜賣給烏骨雞學姐,然後他自己去買一台220V的。

网友:
變壓器上如果沒有沒接線的 220 抽頭就沒辦法改,看照片有一張變壓器上有圖章蓋 96.1(日期)與 110(電壓),不能改的機會很高。
或是打電話去問有無 220 的變壓器可買,看買整台划算還是換變壓器。

网友A:
買一個220V --> 110V的變壓器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220V --> 110V的變壓器不就好了。。。。。

這封口機功率有310W 用這種方式應該不便宜

网友:
看變壓器一次側有沒有其他電壓輸入,或是並聯的線圈?

网友:
>> ...物主準備搬到220V的地區使用,
>> ...據說買的時候說可以調整到110V或者220V, ...
>> ...怎樣調整到220V嗎

1. 220V使用
  表示不同國家地區

2. 據說 (可能沒這回事)...
  根據 變壓器上的字樣 96.1 110
  推測不管是 1996年1月(還是民國96年1月) 不是約十年就是二十年
  你還能想起一兩年前買東西時狀況嗎?尤其是公司用不是個人用的東西...
  所以這種 十幾年前買的...聽聽就好

3. 怎樣調整到220V <===這個才是主題
以下 不同狀況及提供能否改機的可能性
A: 原廠設計有 AC 110V/220V切換開關
   就你提供的圖來看應該沒有

B: 原廠設計有 AC 110V/220V 電源 機種
   若原廠此類設採共用料,只是不提供使用者自行切換
   ( 痞酷友 所說的(變壓器)中間抽頭或並聯...)
  使用者不能自行切換,但痞酷友及專業人士可以自行小改
  註:注意事項,改機後,變非原廠(設計)有保固/維修/責任認定...等等問題

C: 固定AC 110V
  小功率的情形下,最簡單解決方案 ,就是draculaxx提供 220V 轉 110V的變壓器
  優點: 保有原廠設計與保固, 110V/220均可用
  缺點: 外加變壓器及費用(小功率還好)
大功率的情形下,一樣使用 220V 轉 110V的變壓器...
  優點: 跟上面的小功率優點相同(重點在原廠設計與保固問題...)
  缺點: 大功率 變壓器體積大,兩次變壓(外加220V=>110=>(再變)低壓/直流)衰減大
大功率的情形下,不如定做變壓器
  優點: 省空間與重量,直接換掉原來110V變壓器,不用外接.
  缺點: 訂做變壓器及改變原廠設計與保固...等等問題

D: 設備產品不合規格(220V),買新設備....
  自已或請人(非原廠)改機,以後固障/損壞/維修/甚至火災意外....等等問題,倒不如買新品,才有保障.

以上 僅供 參考

网友:
這當然不能調
只能換

或用變壓器轉110給機器用

网友:
常見的非交換式電源設備很少會有 110/220 的切換開關,因為使用者切錯會損壞變壓器,廠商也為了避免客訴麻煩。
切在 220 位置送 110 電沒事只會無法使用,切在 110 位置送 220 電變壓器一定燒壞。

310W 的消耗功率考慮變壓器效率至少要買 500W 的 220-110 變壓器來用,可以先去查一下其大小重量與賣價,沒人這樣用的。
只有換變壓器一途,或是直接跟物主說不能改,搬到 220 電壓國家再買一台就好。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台熱牌的,早期台熱牌封口機的確非常耐用,公司有一台 1987 年買的至今還在使用中,只更換過幾次電熱片與墊布,外殼機構、變壓器用料很實在,剛剛測量了一下,電熱片室溫狀態約 1.5Ω,加熱時電壓高達 AC 22V,瞬間電流不小。

看變壓器初級圈只有兩條線,應該是固定電壓,220V必須換變壓器,還有那個計時器也要注意是否有電壓規格差異,總之改下來不划算,忍痛買 220V 新品比較實在。

厚實的變壓器:

前不久朋友新買其他廠牌,帶來拆開比較,變壓器矽鋼片厚度幾乎不到一半........裡面繞的線是銅線還是鋁線還是個疑問!

网友:
1.換變壓器
2.換電熱片
3.功率調節器
以上需考慮元件功率是否可承受及主人荷包

网友:
加個二極體截

网友:
用調光器覺得怎麼樣?

网友:
這應該只能在110V的地區使用,
並沒有110V轉220V的開關阿!!

网友:
串二極體截一半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台熱牌的,早期台熱牌封口機的確非常耐用,公司有一台 1987 年買的至今還在使用中,只更換過幾 ...

樓主那台是雙豹頭
能達工業出產的
標榜台灣製造

网友:
因為是電阻式負載,建議使用220V變110V電壓變換器(電子式),可以負載1600W,重點還不貴,重量又輕.

网友:
應該是要換變壓器.在一次側用二極體的話應該沒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220V --> 110V的變壓器不就好了。。。。。

這應該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是台熱牌的,早期台熱牌封口機的確非常耐用,公司有一台 1987 年買的至今還在使用中,只更換過幾 ...

那種有幫她量過
初級 110V 6A-8A, 6.8 ohm
次級 13V 4A, 0.8ohm
熱絲常溫只有0.2 ohm
所以搞不清楚到底規格怎樣定的
電路圖幾乎和網路上的一模一樣
實驗測電壓電流, 大約6秒, 變壓器開始微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那台是雙豹頭
能達工業出產的
標榜台灣製造

對了, 就是這家, 電話問了, 確定要買不同種才會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