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故障~零件哪裡故障??

楼主(2016-06-19):
(图片)

网友A:
500元以下的power 又沒有安規的通通不用修

而且很明顯的  輸出線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元以下的power 又沒有安規的通通不用修

而且很明顯的  輸出線斷了

還沒斷線,也是無法通電.....

网友B:
1.左上角大電容兩端電壓?
2.輸出端棕色線斷線?
3.更換C3,C4.
4.PO前請先做些功課,提供部分測試數據,便於故障分析.

网友C:
病人: (醫生)我是什麼病(問題)....
醫生: 那裏不舒服,頭痛/腳痛/肚子痛....
....

連醫生都不是神了,何況你這樣隔空就要....
就照個不清楚的照片,就能知道什麼東西(零件)壞,那應該不需要有痞酷論譠了...
(連線都沒接好,最少正負極也要兩條線...只剩一條)...
註: 連型號,規格,...也不提供一下(主題都發30篇了,不太應該這樣才對......)

网友:
這電源建議不用修了,這種我有一大堆的,看見這種簡單自激設計,馬上放進廢料箱,用來當作重建其它生命的配件
如果真的要修,這電源元件也不多,就算不懂原理,只要懂測試元件好壞,也可以很輕易修好的.順便學習一下每種元件的測試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病人: (醫生)我是什麼病(問題)....
醫生: 那裏不舒服,頭痛/腳痛/肚子痛....
....

你用"進階搜尋" 選作者欄位,輸入 benq0123

就可以看到他發過的30篇文章

全部多是這種方式,沒有任何測試的數據電壓,多青一色發問題照片問那邊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進階搜尋" 選作者欄位,輸入 benq0123

就可以看到他發過的30篇文章

那只能請版主或管理員,依版規SOP處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左上角大電容兩端電壓?
2.輸出端棕色線斷線?
3.更換C3,C4.

因為論壇裡沒有從初級學習如何教學,都是很混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病人: (醫生)我是什麼病(問題)....
醫生: 那裏不舒服,頭痛/腳痛/肚子痛....
....

抱歉,但是有先上去輸入輸出無法通電,
論壇裡不知道哪裡從先哪裡初級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但是有先上去輸入輸出無法通電,
論壇裡不知道哪裡從先哪裡初級學習 ...

先請問你

1.你會使用"指針式"及"數位"電表嗎?

2.你會測試AC交流電 or DC 直流電嗎?

3.你會使用電表測試電子元件: 保險絲,電阻,電晶體,高壓線圈,電解電容,無極性的塑膠電容,二極體,齊納二極體嗎?

4.你會使用焊槍及吸錫器,進行焊接及解焊嗎?

以上~皆屬基本,若不懂google 及 youtube 多有相關教學及影片,並不用從論壇這邊去尋找

而且重點就是,你故障的這個樣品設計上就不好,基本上就是無維修的價值及維修不符成本

就如同 kafachan 所說,就那幾個元件,土法煉鋼你就是逐一換掉每個零件,這樣你就知道是哪個元件故障造成無電源
這樣自己獲得的經驗才是寶貴的!!!!

另外再提醒你一點,你的"主旨"一直以來大多是不符版規標準

以本帖為例,變壓器總有型號,廠牌,規格及使用在哪個方面吧!

標示的不明不白,會導致一些誤判或是根本不會有人想進來協助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元以下的power 又沒有安規的通通不用修

而且很明顯的  輸出線斷了

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安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論壇裡沒有從初級學習如何教學,都是很混亂

就找你有興趣的慢慢看啊,我也是看了很久久,也是沒有個頭緒啊,

网友E:
這個配色…是傻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個配色…是傻兜?

Y
看上他的MB1132    一口氣開5個CH 有人要用wifi就會看到我的豐功偉業n_043|

网友E:
引用 网友A:
Y
看上他的MB1132    一口氣開5個CH 有人要用wifi就會看到我的豐功偉業

好像被徹MIT台灣精品的標章咧…

我的目標放在支援4g sim的行動裝置
等很久了…
一台5k哇嘛甘願
之前有一台3.75g?好像有國外版本支援4g,但國內不支援,但在國外購物網站找不到商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論壇裡沒有從初級學習如何教學,都是很混亂

不!論壇裡有初級學習的教材,而且還不少,因為很多,所以自然混亂,論壇有一種功能叫做搜尋,只是你選擇用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被徹MIT台灣精品的標章咧…

我的目標放在支援4g sim的行動裝置

LTE 轉 wifi?
要行動使用3小時以上    且能夠接受USB充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