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數位電子 唸佛機故障~零件哪裡故障??

楼主(2016-06-19):
補充內容 (2016-6-20 08:12 AM):
無法開啟動和無反應

网友:
佛祖累了

网友:
PCB清一下,接點補焊看看

网友:
直流電壓表  拿出來量電壓
沿著電源供應 紅色線 進來 經過 PCB 上各個端點電壓
開始量吧!!

网友:
先故障檢查
1.電源座
2.耳機座
3.按鍵座

网友:
有沒可能耳機故障,造成沒聲音.....

网友:
這個我修過很難壞,通常是補焊一下就會好了。

网友:
佛曰:說不得~要用意境去了解

LZ 發的問題帖~多是無任何測試條件,就要直接給答案

不管有沒有修好也多不會有回應

就算他人給予你協助,你也從不加分回應,感覺就是需要跟你說清楚是哪一個元件NG

這種發問態度~我想可能佛多有火了

不懂不要緊,要明說~你只要肯學肯研究~一個數位電表去檢測基本電壓或是零件有無短路~這種基本中的基本~如果說多不會也不願意學

那我真的不知道~你發的所有問題"帖"到底是以何種心態發出來的.

网友:
小弟的經驗,先檢查vr吧

网友:
紅線補焊,VR拆開(去漬油)清理一下。

网友:
大大

先測量這開關是否導通,這點對電池負極(黑線)電壓,這音量電源開關五點補焊,
喇叭正負阻抗及導線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