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自組耳機

楼主(2016-06-19):
我喜歡自己做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很愛自己做 所以' 我是來推廣大家中毒的n_059|
老闆的贈品很讚  我本來以為說是無用贈品 本來想推掉  還好沒有也因為這個贈品好像比我買的東西還讚n_027|

據說這烙鐵站長有興趣
不用想了 這個我推薦用陶瓷鍍層的  耐用

贈品是二手單體  焊接點我決定先整理
我在這沒工具 先應急一下 用電線夾著 不然單體會跑來跑去
含有線頭  不用多想  還好銅箔沒有被扯下來
焊接完後
合合看
不錯 可惜木殼沒間距了

這是最佳狀態

實際情況 因為單體太大了  木殼沒空間    音質我很滿意  我想如果殼合的上 視覺上面會更好

轉移一下場所  在這裡我是用固定鉗  不要夾到太大力  轉後面的螺絲調整力道   由寬到窄  如果一來開口就調窄了  金屬部分會壓出痕跡來

如果說其他系列的耳機殼有付濾網  就是用在前面這裡的

做好記得要套入矽膠套  或是其他材質耳塞套

補充內容 (2016-6-21 10:14 AM):
一時腦袋斷路  那TQ-99烙鐵頭是我自己換的  原來的烙鐵頭被我拿去融塑膠類的了

网友A:
挖唷!!長知識了。
謝謝!!
我有很多耳機,都有邊沒有聲音
不過我也判斷不出來線是斷在哪邊??
所以都一直放著,等待有一天我開竅或找到相關的問題
我期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唷!!長知識了。
謝謝!!
我有很多耳機,都有邊沒有聲音

可能3.5mm接頭斷線OR耳機附近斷線
換好一點的線及3.5mm接頭,
又是一附好耳機,
有些耳機線材真的X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唷!!長知識了。
謝謝!!
我有很多耳機,都有邊沒有聲音

有啦.你早開竅了,只是你忘了,七竅通六竅 ...

网友B:
請教一下,這支烙鐵是什麼牌子、型號,有陶瓷鍍層,最近也想買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這支烙鐵是什麼牌子、型號,有陶瓷鍍層,最近也想買支新的

一時腦袋斷路  那TQ-99烙鐵頭是我自己換的  這烙鐵  也叫恆溫烙鐵   比焊檯便宜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時腦袋斷路  那TQ-99烙鐵頭是我自己換的  這烙鐵  也叫恆溫烙鐵   比焊檯便宜多了 ...

我知道這種烙鐵,一支型的,直接可接110v,也可調溫,本來是在看焊台式的,但一般焊台式的,都是220v,買回來又要再花錢改,因重量重,運費又貴。
又有注意到有工作室自行出,交換式的電源焊台(110~220v皆可),體積小、重量輕,又有七段顯示器,可直讀溫度,不知道用耐用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這種烙鐵,一支型的,直接可接110v,也可調溫,本來是在看焊台式的,但一般焊台式的,都是220v,買 ...

可以跟他們談關於供電方面的問題  或是自己訂製變壓器  電源還算是好搞
或是跟露天上的賣家買就好  都是訂製好110V的

耐用度一般是都可以   反正回來都是會自己整理的    開關陸產的會壞掉  要換掉
還有如果說出現奇奇怪怪的現象 先換端子  陸產的端子 都是不定時炸彈

其實我通常是用到嫌   再買一台新的回來用   故障也還好    手柄跟加熱芯要換或是偶而要整理  才會好用
烙鐵頭偶而要敲出氧化物 在發熱芯套筒那邊  因為在運作時發熱芯整隻是燒紅的

線的話一定是改用其他電纜 一米3~50元吧我忘了  電纜要用軟的  要夠長  耐高溫不一定  一般情況下烙鐵是不會燙到線的 走線是從桌子上往上走的  不是在桌面上  補償要設定調好  溫度偶而也要看  用溫度計量   900M
自己的YH-992D+  還有898D+

那要就是玩烙鐵  T12 900M 這兩大系列就夠玩了  還要一堆控制器  五花八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跟他們談關於供電方面的問題  或是自己訂製變壓器  電源還算是好搞
或是跟露天上的賣家買就好  都是 ...

謝謝告訴我一些細節,T12我也有在看,可變性多樣,可選擇的很多
可能會買T12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