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找貼片元件的DATASHEET

楼主(2016-06-20):
在下有一台車上用的音響面板背光不亮,找到電路圖,按圖索驥之後,目前認為是一個6隻腳的電晶體有問題,於是在廢板裡找尋類似的電晶體.
依照找到的電路圖資料,現在壞掉的電晶體是"IMD2A",而下圖是在兩塊拆過的硬碟控制板拆下來的元件,外表尺寸與IMD2A相近,但是遍尋不著該元件的DATASHEET,無法確定是否能代用.請前輩指導.
拆下來的有兩種,各兩個.一個看來是"STPA",另一個看來像"3BHBU"?

网友A:
IKURA大:
   http://www.maoye-smd.com/canshu/pdf/2012-9-1/IMD2.pdf
  這個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KURA大:
   http://www.maoye-smd.com/canshu/pdf/2012-9-1/IMD2.pdf
  這個是看看!!

感謝阿乾大,但是在下要找的是"STPA"與"3BHBU"的資料 ,"IMD2A",在下有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阿乾大,但是在下要找的是"STPA"與"3BHBU"的資料 ,"IMD2A",在下有找到了.

IKURA大:
   依據現有的資料這是複合電晶體,你可以用電表量測R1 R2 串聯值 因為還有電晶體順向電壓,所以表棒反向量測組值最高的方向,用二極體黨可以判斷是否為 NPN!!

网友: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清晰书签版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sljAvoh 密码: mve8

自己找我也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