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V230修理看看

楼主(2016-06-20):
這次比較晚回淡水,
一些學生都已經離開了,
每年這個時候,
社區都會有一大堆電腦回收品,
這次只收到一台電腦,比我的還要新型,
還沒有完全拆開清理,
主機板是 華碩 P8H61-MLX PLUS
附贈  CPU, RAM, POWER,顯卡,只差沒有硬碟
只先拆顯卡清理看看.

我的第一塊 PCI-E 顯示卡
散熱片裡都是毛絮灰塵

風扇裡的螺絲生鏽,拆不下來

顯卡上的固態電容用三用表量,
居然都是短路的!!

网友:
確定是短路嗎?
GPU & DRAM供電阻值有些本來就很低的.
如果最大顆那個(一般是270u/16V)阻值也很低,表示你12V的供電有短路,正常下應該無法開機,連CPU風扇應該也不會轉,除非顯卡有FUSE而且燒了(一般雞排店才喜歡這樣設計)
先確認各POWERMOSFET是否短路先!

网友:
很新耶!!才幾年的電腦!!

网友:
好單薄的供電,
先不管DRAM部分,+12V輸入及GPU供電若都短路,
最大可能pwm掛點 or 上下mosfet一起掛點

网友A:
現在孩子真浪費,我都沒用到LGA115X架構呢,居然就丟了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孩子真浪費,我都沒用到LGA115X架構呢,居然就丟了主機~

我也是只用775的主機啊!!

電容都拆下來量量看

原來是積層電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只用775的主機啊!!

電容都拆下來量量看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這麼多MLCC短路.

网友:
YA~~換電容就可以搞定,便宜啦

网友:
不錯喔,修東西真的要有耐心細心才能修的好,不然只會越搞越糟

楼主:
只有一個積層電容短路,
卻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把電容焊回去,
還花了八個小時拆那顆生鏽咬死的螺絲......

估計是因為這棵短路的積層電容,

把整台電腦給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一個積層電容短路,
卻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把電容焊回去,
還花了八個小時拆那顆生鏽咬死的螺絲......

其實是早想換新電腦了,剛好有理由

楼主:
今晚再來測試主機,

RAM 記憶體居然也有8G,(4GX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現在孩子真浪費,我都沒用到LGA115X架構呢,居然就丟了主機~

的確,連電腦連檢測一下都不肯就丟了,實在很浪費啊。我猜可能女學生是電腦白癡,又找不到工具人,最後只好丟棄一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確,連電腦連檢測一下都不肯就丟了,實在很浪費啊。我猜可能是女學生又是電腦白癡,找不到工具人,最後 ...

我都還沒用這麼好規格呢~~

連上網二手網拍的意願都沒?

應該是應屆畢業生丟的....

网友:
沒有那麼強的技術,也只能丟了,

网友C:
哦! 恭喜大大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恭喜大大修好了

還沒啊!!
電表量是沒有短路了,
可是主機板卻不能開機,
拆了電源檢查,沒有問題,
一定是顯示卡也燒壞了主機板電源,
可是沒有顯示器和鍵盤可以測試,
現在先修個鍵盤吧,
再修個螢幕,就可以修主機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有一個積層電容短路,
卻花了三四個小時才把電容焊回去,
還花了八個小時拆那顆生鏽咬死的螺絲......

還花了八個小時拆那顆生鏽咬死的螺絲......

用固定鉗, 調較好適合的緊度, 鉗著螺絲起子手把的中間或以上位置,
左手稍為用力按著螺絲起子手把的頂部, 右手拿著固定鉗反時鐘方向轉, 那就輕而易舉的拆下生鏽咬死的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花了八個小時拆那顆生鏽咬死的螺絲......

用固定鉗, 調較好適合的緊度, 鉗著螺絲起子手把的中間或以上 ...

生鏽咬死了,滑牙也轉不動了,
藏在風扇下面也不好弄啊!!
只好破壞風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