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ps/2的滑鼠故障

楼主(2016-06-20):
請問,我的ps/2滑鼠故障,但是鍵盤是好的.也換過正常的滑鼠試過,確定是主機版滑鼠的ps/2孔壞了.我想問,有可能是插座壞,還是如論壇的文章,把相關的IC拔掉就好了.我只有古早轉盤式的三
用電表.要怎麼測?

滑鼠故障

滑鼠故障

网友:
查一下...
PS/2 它只有四條線(4pin)有用,
一對是電源 Vcc/Gnd 應該是5V(三用電表可量)
另一對是DATA/CLK (要示波器)
找到電源,並確認是有電(跟K/B同腳pin)
另外DATA/CLK,就用開路短路去查,看看到IC(應該是南橋吧)
中間線路是否有元件損壞或其他問題...
(要拆主機板,要量線路喔...)
-------------------------------------------
另外,如果有USB就用USB滑鼠吧...(沒有USB也可跟學姐買USB3.0介面卡...)

楼主:
我忘了說.開始異常是時不時會故障,再來是用久了當掉,最後就全掛了.但是鍵盤一直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了說.開始異常是時不時會故障,再來是用久了當掉,最後就全掛了.但是鍵盤一直都是正常的. ...

http://bbs.pigoo.com/thread-22182-1-1.html
可參考..

网友:
你好.我先幫你移到硬體討論區.若確定或懷疑是主機板的問題.請將主機板拆下.至少照一張完整圖.並告知型號.因為市面上所有的主機板並非只有一種型號.主機板上的IC也不盡相同.這樣版上的會員才能提供方向給你喔

网友:
主機內部太髒了,有可能灰塵卡住或接頭氧化?
要清理乾淨

楼主:
謝謝.很詳細的講解,容我仔細研究.

楼主:
滑鼠的led燈有亮,但不動作.有段時期是中鍵怪怪的.我一直以為是滑鼠的問題,拼命拆滑鼠,終於被我拆壞了.ps.因為是用羅技的紅外線無線鍵盤+滑鼠.誤以為是老舊了.直到昨日逛到這,才驚覺有可能是ps2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忘了說.開始異常是時不時會故障,再來是用久了當掉,最後就全掛了.但是鍵盤一直都是正常的. ...

樓主可以先試試看:

  連接滑鼠狀態 Windows "裝置管理員" 內解除安裝 "PS/2 相容滑鼠", 用鍵盤關機後斷開滑鼠.

  再開機進 Windows "裝置管理員", 將滑鼠連接, 瞧 "工作列" 有無 "找到新硬體…" 的 "氣泡訊息".

之後再觀察硬體或系統有無異狀. 祝好運!

楼主:
"裝置管理員"中,只有ps2鍵盤,沒有ps2滑鼠,

网友:
不用再試了這是標準的主機板PS/2 NG

若無技術維修主機板就改用USB介面

楼主:
謝謝,Ultraman.那請問會只壞滑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Ultraman.那請問會只壞滑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