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RJ45網路插頭與插座維修工具

楼主(2016-06-21):
1.常常這些網路接頭或電話接頭,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會發生接觸不良現象或插销斷裂,這時你除了要準備維修用工具外,更必須了解如何使用這類工具.
2.本影片中使用到的工具分別為網線鉗/打線刀/網路線測試器.
3.詳細製作方式,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
3.1 網路線插頭(公)製作:  請注意腳位順序及顏色

3.2 網路線插座(姆)製作:使用打線刀

网友:
第一次做網路延長線的時候不知道,用了一段時間發現怪怪的,原來有蹊蹺。也是搜尋教學才發現,謝謝分享!

网友:
RJ45頭有分兩叉跟三叉,三叉的頭失敗率比較低,而我在壓頭時也都會來回多壓個兩三下

网友(2016-07-21):
在作RJ45壓頭時,壓鉗很重要,不要用太便宜的。(曾經被不良的壓鉗害過)

网友A:
這些東西在10多年前其實價格多很貴

現今已是平民化的產品~尤其是~"網路測線儀"~如今只要台幣一百元還有找,對照10年前近萬元或破萬的價格

其實就可知道"資訊業"現今的利潤=?

回歸主題一下吧! 這邊要注意一下的是 "打線刀"

我自己用的是橘色"無切斷線"的打線刀,有兩種磅數H,L可以調整~我這種就不需要管方向只要調整好 L or H
直接壓下去"扣"的一聲就完成壓線,再用斜口鉗剪掉多過長的線即可

但是影片中的"藍色打線刀"是有"切斷"功能,所以你要注意"方向",不要搞錯方向~會砍掉重練的!

网友:
現在的線多半做成568B(即藍綠腳位面對面, 不像影片中是568A), 所以分線時上下分開, 速度可以更快.

其實這片子有點可惜, 沒特別強調線皮務必要吃進網路頭讓壓接時卡榫壓緊這件事, 沒注意看很容易忽略掉而導致線路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些東西在10多年前其實價格多很貴

現今已是平民化的產品~尤其是~"網路測線儀"~如今只要台幣一百元還有找, ...

兼差的可以用小一加斜口剪
都沒有的還可以用美工刀背面
打線刀一支也不少錢.

网友:
插頭我經常作,倒是插座還沒有實作的經驗,謝謝版大的分享!

网友:
工具很重要, 別買太便宜的! 打下去皮都不破真是會昏倒!! 壓線鉗記得多打個2次或使個勁~~ 我有強迫症! 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