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dell dimension 5150卓上電腦可支援 e系列65nm cpu?

楼主(2016-06-21):
機用p4 670 cpu,想換顆雙核,但不想用 pd系列,不知 e系列65nm主板可支援到嗎?
請指點謝謝

楼主:
因官網沒列明可支援那CPU,在網上查了用不到e系列cpu ,只能用pd,買了粒二手pd930更換
但每次開機會出現報錯,每次都要按f1去到window,己在官網更新bios都是這樣
有方法不需要按F1可以直接進入WINDOW
請各位指教

网友:
945晶片~如果BIOS有支援
最多也只吃到65NU的E系列處理器
45NU處理器有沒有吃這就很難說了

网友A:
實在忍不住了....表示樓主根本不用功.
service manual明白指出他最高只支援P4 5XX或P4 6XX可支援HT的CPU, 裝笨蛋D當然不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在忍不住了....表示樓主根本不用功.
service manual明白指出他最高只支援P4 5XX或P4 6XX可支援HT的CPU,  ...

原來只支援p4,裝了pd 用到沒事,比之前快了少少,但每次開機總要按f1,有方法可解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只支援p4,裝了pd 用到沒事,比之前快了少少,但每次開機總要按f1,有方法可解決?

手冊都說不支援pentium D了....就f1繼續按吧, 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