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尋求高手維修NEC工業電腦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6-06-21):
各位先進好,

小弟公司機器的工業電腦陸續掛點,查明原因皆為電源供應器故障,
簡單判定應該都是無小電壓的輸出,電源開關打開後電腦都沒反應。
詢問機器代理商皆無庫存與替代品可以更換,因此想藉由本版尋求厲害的高手幫忙維修。
請各位先進推廌維修的高手或請有意願幫忙維修的高手私訊小弟洽談維修細節與報價。謝謝!!

网友A:
在下的經驗,NEC的電源損壞的話,先把電解電容都換完再說.

网友:
貼錯版區了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是要貼在疑難雜症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的經驗,NEC的電源損壞的話,先把電解電容都換完再說.

似乎不是NEC的電源,上面的品牌是寫YE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請問是要貼在疑難雜症區嗎?

已經由其他站務人員移動文章了
一般而言是要貼在付費徵求人才這個板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由其他站務人員移動文章了
一般而言是要貼在付費徵求人才這個板區

感謝!下次會注意!!

网友C:
這個機器確實老舊, 很多台嗎
俺不是高手, 不過最近這個月在實習修電源
換整流管和電解電容, 有些機會修復的
可以的話, 看看能不能換新的電腦, 不過DOS年代的機器配IO板設計都很連串的, 綁得很死.除非很多台, 不然成本不低

网友D:
這電源供應器應該有20年了吧!

网友E:
如果要當死馬醫,可以送我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器確實老舊, 很多台嗎
俺不是高手, 不過最近這個月在實習修電源
換整流管和電解電容, 有些機會修復的 ...

大約有3台電源供應器故障
換新的電腦就是大工程了,整台機器的PLC、電路、伺服馬達...等等全部都要重新換過,所以還是能以修復為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電源供應器應該有20年了吧!

的確是剛好20年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要當死馬醫,可以送我嗎

可能不能送你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有3台電源供應器故障
換新的電腦就是大工程了,整台機器的PLC、電路、伺服馬達...等等全部都要重新換 ...

>> ..有3台...換新的是大工程了...

1. 原樣修復
  A: 故障問題簡單
  B: 遇到專家
優點: 原物修好
缺點: 年代久遠,狀況不明....

2. 代替品(機構與連接器留著)
  電腦電供不外乎, 12V, 5V, 3.3V, ...
  查一查  電源供應器的規格(輸出電壓/電流)...
  量一量 好的電源供應器 輸出電壓 電流...
  運氣好的話 買一般的 電腦電源供應器 改一改 就可以解決問題...
優點: 一般電腦電源供應器 容易取得(下次壞直換可換一般電源---可以再用一二十年...)
缺點: 要有一定的專業程度,要花心思改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約有3台電源供應器故障
換新的電腦就是大工程了,整台機器的PLC、電路、伺服馬達...等等全部都要重新換 ...

你們有其正常的機器的話, 先確認輸出的各個電壓, 有直流鉗子電表也量一下電流, 或許用這個方法找找代用品, 工業機具和生財工具就是有這樣的麻煩, 還好這些不是 MCU的

基本上不是到府服務或者有原廠設計資料的, 能夠成功修理第一台是耗工和最昂貴的

如果不趕著用, 長期又沒人接單的話, 報廢前可以送來, 給你試試看能不能查到最基本的設計是啥, 先聲明, 純粹業餘DIY, 不保證能修的, 也不保證短時間能夠看完畢.

或許你也可以參考這裡老大門的電源修復指引, 自己嘗試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14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