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黏土做的水龍頭?

楼主(2016-06-21):
小弟家的水塔上星期忽然沒水了,原因是浮筒開關故障,去材料行花120買新的換好後水塔有水了

可是廚房冷熱2用水龍頭冷水變很小,推測因為水塔水放光了,順便把筒底泥沙沖到水龍頭裡,為了拆解水龍頭陶瓷閥,當然要關掉入水閥

螺絲起子轉起來怎麼空空的,手電筒一照,轉軸頭斷了

用鉗子轉剩下部分,結果軸心跟固定螺帽都裂掉了,跟黏土做的差不多,

因為開始滴水了,小弟從廢內胎剪下2片橡皮塞入螺帽
.
暫時不會漏水了

裂開的地方是灰白色,這個不是黃銅做的嗎

小弟買來殺肉的新龍頭,感覺上不會這麼離譜

請問舊龍頭可以直接轉下換新的嗎,還有止水帶建議繞幾圈,因為水源不好關閉,作業時水會噴的到處都是,必須拼時間完成

當初流理台是買某連鎖五金大賣場的,水龍頭是賣場外包水電來施工,品質這麼差的材料怎麼上的了臺面,小弟懷疑當初安裝好了一開水源,轉軸頭就斷了
師傅當作沒看到交差

小弟以前看過金屬會脆成這樣是核子反應爐的高輻射區,高強度鋼被中子照久了也會變脆

网友:
鑄造的真差勁  這個是有偷工減料的
別人鑄造的就沒那麼差

网友A:
很可能是壓鑄的,金屬材質不良久了會分解脆化,我也遇過很離譜的案例:
http://ysckyy.blogspot.tw/2010/11/toto-af12t.html

网友B:
止水帶以前公司的規定是繞七圈...
請參考.

网友:
我買過陶瓷水龍頭,
又薄又脆,
偷工減料
很快就壞了,
還是傳統的比較實在
我猜材質是塑膠鍍化學鎳,
不像青銅材質,
不知是否有高手解答??
止洩帶可能要看另一頭的密合度,
有些內管牙攻太大,
幾圈應該不一定,
至少不能少於三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止水帶以前公司的規定是繞七圈...
請參考.

可是 振宇五金說,兩圈就好了,我繞了很多圈,鎖上去,爆了,敲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振宇五金說,兩圈就好了,我繞了很多圈,鎖上去,爆了,敲壁了

最好要先把管內螺紋上~
殘留的髒東西清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 振宇五金說,兩圈就好了,我繞了很多圈,鎖上去,爆了,敲壁了

你可能繞了太多圈了,
有此經驗,
下次就不會爆了

网友:
金屬治金不良的部分... 有太多的內容可講。有興趣的,先參考以下這篇文章吧.
http://chem.kshs.kh.edu.tw/teachshare/teach44-9608.pdf

如果還有時間,還有興趣,隨便找一本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的書,
其中一定會講到脆性斷裂,韌性斷裂,應力應變,金屬疲勞,熱處理的: 回火、退火、焠火...

看不良狀況,這樣子應該是粉末治金製程或是熱處理沒做好。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mypdf/mf06.pdf

PS: google 關鍵字: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壓鑄的,金屬材質不良久了會分解脆化,我也遇過很離譜的案例:
http://ysckyy.blogspot.tw/2010/11 ...

應該不是壓鑄。壓鑄通常是鋁、鋅、鎂等及其合金這些比較軟的合金製造的方法。
您部落格中照片,推測有可能是塑膠材料外表鍍鋅製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部落格中照片,推測有可能是塑膠材料外表鍍鋅製作的。

我遇到的案例的確是金屬壓鑄的,裂解之後從斷裂面看並不是塑膠電鍍。

网友:
連鎖大賣場這種通路,本來就存在著結構的問題,不只是流理台。不論冷氣,水電,油漆.......各種大賣場通路,需要安裝或是施工,在層層抽取利潤的結構之下,最後真正的施工單位,扣除行情上的工資之後,能有的利潤非常有限,再加上需要配合賣場的保固............根本談不上利潤了。那麼這個管道要怎麼維持?說實話敢接大賣場這條通路的工作,一定不是三腳貓的功夫,可是怎麼品質會淪落到這樣地步。真的是結構上的問題。

敢接工作還要獲利,必定在可以變通的部分,爭取空間得到利潤。不管是材料【用便宜堪用的】或是工資【用半桶便宜的】。

這樣的結構形成【劣幣逐良幣】,好師傅,好老闆不願意亂做亂搞,沒有利潤之後。自然退出,再換人接工作。總是會有不顧一切,往錢幹的人接上這樣的工作。【保固內不出事就好】

回歸樓主的問題。材質肉眼的判斷有限,基本上是金屬【合金】怎麼個合金,那真是各家的比例不同。
止洩帶的纏繞圈數,真的是要看公母頭的間隙差異,沒有一定的。3圈5圈說真的我都沒纏過這樣少的,我的經驗都是10圈以上,有時候纏到14-15圈。

不關水的硬拚,以樓主的情形不很適合。因為你卸下舊的三角凡而,很可能需要清理一下母牙那頭,清乾淨一方面比較好換上新的,也可以先不上止洩帶轉上去判斷一下公母牙之間鬆緊,好判斷需要多少圈止洩帶,一方面比較不會漏水。

不關水硬上三角凡而的經驗也是有的。肯定是噴一身的水,水滿為患,先準備東西可以稍微檔一下【不是阻止水噴出,只是減少因為水噴出影響工作的。】

网友:
裂開的地方是灰白色...以我的經驗認知...
我猜那個是...生鐵鑄造的...俗稱"安幾"...
一般便宜的價格...不太可能用黃銅...成本相差太多!!!

网友:
總之~那絕對不是黃銅~廠商安裝的通常不會是高級品
黃銅要裂開成這樣也不是簡單的事
之前更換熱水器旁的三通,我就直接買白鐵製品來換了
舊龍頭可以直接轉下換新的
止水帶建議繞幾圈~通常我都是5~7圈

网友:
老灰狼說對了,材質叫做 "安幾"

是一種很兼價的配水材

网友:
看情形還是兩個三角而都換掉表較保險,因材質應該不是鐵,可能是鋅合金,但拆換時可能牙會斷在牆璧內,有一種退牙工具,如真段在裡面就要拿來退牙,

楼主:
小弟這次真的很誇張,相片中2個水龍頭都一樣下場,材料斷面是粗糙的金屬,沒有磁性反應,小弟猜應該是鋁鋅合金之類,不過這種要負擔高應力的零件以往不都是黃銅做的嗎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已經準備找比較不用水的時間把樓頂冷熱水出口關掉,再把管線內的水洩光,買好一點的材料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這次真的很誇張,相片中2個水龍頭都一樣下場,材料斷面是粗糙的金屬,沒有磁性反應,小弟猜應該是鋁鋅 ...

沒有磁性反應...那就是"安幾"的沒錯
至於真正的成分...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止水帶厚度差很多,像那種十元商店買的,至少需要 12 圈才夠!另外還得加上材質及公母件的誤差,沒個準!只能說七圈漏水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那個座應該是青銅不是黃銅材質,而且大多是電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止水帶厚度差很多,像那種十元商店買的,至少需要 12 圈才夠!另外還得加上材質及公母件的誤差,沒個準!只 ...

專業水電材料行買的,材質比較好薄而有韌性,還是要纏繞很多圈,通常11-12圈很常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灰口生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9%90%B5

這裡所稱的{安幾}不是生鐵!!

就我所知,俗稱{安幾}的金屬,是提煉各種金屬後的殘留物,再混合鑄造而成的,

通常不會拿來作需要高亢性的地方,玩具很多都是用這種金屬做的

网友(2016-07-22):
要省點錢, 舊龍頭就不用換了, 只是少了水量調節功能, 換裝龍頭我有學到一個技巧, 就是那個圓片片是可以幫助你裝上龍頭時, 把水擋開讓龍頭容易裝上去, 我都用五六圈, 另外, 那個止水膠帶有方向性喔, 要和螺紋同方向

网友:
三角閥不要買鐵做的會生鏽,用不到一年就會拆不下來,卡死在牆壁內。一定要買銅製的,用個ˊ20年都沒問題。

网友:
((安幾))不是生鐵,是鋅合金壓鑄件,較便宜的衛浴配件用很多,還有就是像空壓配件的(C式快速接頭)便宜的就是(安幾)的了,磁鐵不能吸,重量比銅的或鐵的輕很多,以上有錯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