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6-06-21):
請問各位前輩,這顆的品名一直查不到
雙向都不通,已經燒燬(跟後端的20N60C3一起死亡)
上面有橫的是A1 直的小字是W9o
零件號碼是D開頭,因該是二極體

网友A:
看電路  有機會是12V zener diode

貼圖時把純文字給關掉  在右上角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903&pid=6519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  有機會是12V zener diode

貼圖時把純文字給關掉  在右上角

謝謝提醒,已修改關閉純文字功能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這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這顆....

謝謝前輩,因該就是這顆,因為周圍有搭W2X的電晶體,耐壓也跟前輩提供的這顆差不多
這顆有明顯的A1,陰極的方向跟字體都符合,因該就是這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