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SR-D35G冰箱壓縮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6-06-21):
是這樣的,前幾天出門時冰箱上層(冷凍的部份)門沒關好,
三小時後回家發趕緊關緊,後來發現壓縮機會一直運轉不停,
運轉了一夜之後仍然沒停,而且冰箱兩側熱到有些燙手,
今天去買了溫度開關之後,換上後到目前為之也有兩小時了,
放進測試的水都已經結了一層冰了,壓縮機仍持續運轉,
請問一下這樣有可能是什麼東西壞了呢?
謝謝大家

已換新的溫度開關

已換新的溫度開關

网友:
冰箱門沒關好~
裡面冷排就結冰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59-1-3.html

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拆開來除冰~
(用吹風機吹~用熱水淋~就是不要用東西去插~)
比較慢一點的方法~
就是把除霜定時器轉到除霜的地方~
(轉到位置會聽到卡一聲~)

除霜定時器

除霜定時器

讓電熱管加熱來除冰~
在轉的時候最好是把插頭拔掉~
確定轉到位置時再插上去~
因為很容易會轉過頭~
這樣壓縮機停止馬上又起動容易壞
間隔至少要五分鐘~

楼主:
拍謝,來回覆一下後續,昨天換上新的溫度開關後,雖然一開始壓縮機仍不斷運轉,
但轉了一段時間後,壓縮機會停了,目前正常使用中,謝謝2樓的大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