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隨身充不過電

楼主(2016-06-21):
這次淡水收到的隨身充,
插入USB完全不過電,
拆開看看, 電池0V,完全沒電了,
電池拆下來充電看看!!

隨身充02

隨身充02

隨身充03

隨身充03

网友A:
然後主板用可調電源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後主板用可調電源測試看看

現在電池拆下來,先用18650的充充看!!

隨身充

隨身充

网友B:
看看USB接頭處,
是否氧化?
或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USB接頭處,
是否氧化?
或變形?

micro usb比較鬆,
沒有或變形,
等電池充飽了再試試看!!

楼主:
隨身充06

隨身充06

隨身充07

隨身充07

插上手機充電器,機板上沒過電,
不知是不是Micro usb 插座壞了??
這麼小的機板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手機充電器,機板上沒過電,
不知是不是Micro usb 插座壞了??
這麼小的機板不好修啊!! ...

看起來是Micro usb 插座壞了,
用銅刷刷一刷在重焊,
或許能救活~~

网友:
Micro usb 座 銅片接觸不良 零件很便宜 換新的

网友A:
有的要有電池 才會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要有電池 才會啟動

電池充飽了,裝上試試看!!!

楼主:
接上電池,機板正常亮燈,
輸出5V,對手機充電正常,
手電筒功能也正常,
但試插上充電器卻不能充電,
可能要換 micro usb座看看!!

隨身充01

隨身充01

隨身充02

隨身充02

隨身充03

隨身充03

隨身充04

隨身充04

隨身充05

隨身充05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電池,機板正常亮燈,
輸出5V,對手機充電正常,
手電筒功能也正常,

這個座在手機上壞了,手機維修業者報價800,呵呵!

楼主:
隨身充14

隨身充14

隨身充15

隨身充15

micro usb 座機板銅箔都斷掉了,

來去買個新的再重焊了!!

隨身充16

隨身充16

楼主:
要焊這個小東西,不只靠眼力還要靠工夫

隨身充-11

 隨身充-11

隨身充-12

 隨身充-12

隨身充-13

 隨身充-13

充電中

隨身充-14

 隨身充-14

隨身充-15

 隨身充-15

總算完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焊這個小東西,不只靠眼力還要靠工夫

後面的PIN腳看看有沒有連錫了   那邊是VCC跟其他PIN腳連錫怕出問題  再來是ID跟D-D+ 這三隻腳都要是分開的 不能在一起 要分手

PCB焊接點沒了或是根本是空的那我通常都是把PIN腳給抽出來  免得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面的PIN腳看看有沒有連錫了   那邊是VCC跟其他PIN腳連錫怕出問題  再來是ID跟D-D+ 這三隻腳都要是分開 ...

micro usb 母座五支接腳只用左右兩支,
中間三支沒用,銅箔也已經脫落,
那兩隻腳很細很短,還要接線,
就只能靠一個小放大鏡和40元的烙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