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監視器攝影頭怎麼拆呢??

楼主(2016-06-21):
這次淡水收到的監視器攝影頭怎麼拆呢??

監視器01

監視器01

監視器02

監視器02

監視器03

監視器03

監視器04

監視器04

攝影頭內模糊,可能是水氣造成的,
可是這個外殼去拆不開??

网友:
您好

出線背板小孔裡是否有固定螺絲,

网友:
推/拉出來 試試

网友A:
按照圖片分析...我只想到兩種可能....
1.背面2個小孔....是否有暗藏螺絲??
2.外殼的接縫....有可能是用旋轉方式解開..

网友:
我拆過的是後面或者前端,你這個是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圖片分析...我只想到兩種可能....
1.背面2個小孔....是否有暗藏螺絲??
2.外殼的接縫....有可能是用旋轉 ...

.背面2個小孔沒有暗藏螺絲,
看起來應該是旋轉轉開,
可是真的很緊啊,根本轉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2個小孔沒有暗藏螺絲,
看起來應該是旋轉轉開,
可是真的很緊啊,根本轉不動!!! ...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外殼的材質應該是鋁材
螺紋接縫處會比較澀...
建議加點潤滑油(放置一段時間)...
或是輕輕敲擊外殼...看看是否能夠鬆動

网友:
哪是旋轉方式解開.只不過很緊..很緊..很緊...釘兩根鋼釘(長的螺絲釘)在堅固的木板.跟背後小孔的孔距一樣.把鋼釘頭磨掉.監視器套上去.用力旋轉就可解開....裝監視器20年經驗n_088|

网友:
這兩孔一起卡住,逆時針旋轉,
應該就能打開。

网友:
您要不要買1支這個來試試

台中今華電子有賣,1支120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這個,五金行有在賣

网友B:
試著用吹風機將外殼加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著用吹風機將外殼加熱看看?

實在是太緊了,

連動都不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是太緊了,

連動都不動啊!!

轉不動除了上面幾位大大提出要找東西固定兩個小孔方便轉動之外,另外一部份也需要適當的握持才能夠穩住,前端可以拿內胎,橡膠材質增加摩擦力方便握持。居家沒有內胎,大姐可以用洗碗用的橡膠手套,墊著握住轉動。

网友:
拆過一次,要用轉的,但是夭壽緊的,最後用鋸的,鋸開之後發現有膠條咬進螺紋裡,所以才會轉不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是太緊了,

連動都不動啊!!

依照 8 樓的方法, 釘兩根鋼釘固定,
到汽車修理店商借或買一件拆機油濾清器的工具.

注意, 要在攝影頭外包多層布或其它物件,
防止攝影頭受傷才可套上拆機油濾清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