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日立電將待機風扇不停,有時有聲無影(完修分享)

楼主(2016-06-21):
42PD9500TA, 前些日子發現,進入待機時,沒有聽到繼電器釋放的聲音。同時機內散熱風扇轉不停。再啟動電視時,就沒有連續三聲繼電器的響聲。 這時候,有時能夠啟動畫面,有時只能有聲音而沒影像。

拆開背板,量VS 與 VA。有聲無影時,VS 與 VA 都是2-3V而已。因為我是業餘的,不懂電源板有保護模式,就直接去淘寶買了一塊電源板MPF7436L, 而我機上的是MPF7437L。 比對了一下,沒甚麼不同就裝上去了。果然,可以的,又開機了(之前,機上那塊,到後來已經無法開出影像了,本來還可以拔插頭等待的)。但是毛病還在。毛病不是在電源板。

mpf7437l 還自己換了大電容,但是沒用。

mpf7436l (淘寶)

換了電源板照規定是要調 vs 與 va。 因為 va 不知道要調哪裡,就轉著vs看看會不會連動,結果轉過頭,突然畫面瞬間熄滅,再也開不出來。 心想該不會是把面板毀了吧。

只好使出賤招了。 隔壁房間還有一台同型機器。 徵求同意就去拆了。 拆之前,又盡力去搜尋中英網站有關電將待機風扇不停。結果阿六那邊的討論區有一行字提到: 日立風扇不停換邏輯板。 所以就由邏輯板下手。

已經拆到最裡面,緊貼著面板。

結果,試機成功。 果然是邏輯板。 它故障了,難怪一直很不邏輯。一會兒拔插頭可以正常有時不行,一會兒換電源板或是按其他亂搞可以正常開機有時又不行。一會兒看到一半畫面消失只剩聲音有時又可以看個不停。風扇不停的狀況下有時開的動,有時開不動。風扇有時能停,有時不能停。

試了幾天沒事,就開始用本機型號搜索淘寶,結果出來的邏輯板相片,有一小部分零件不一樣呢?  原來是台灣的機型與阿六那邊的最末碼不同(末碼c),而我之前竟然用錯誤的型號,找到一塊可以直上的電源板(雖然有裂痕穿過銅箔底下,不過可用)。

只好用邏輯板上的型號去搜尋。 結果,出來一模一樣的板子。但是,都註明是給"松下"用的。 這下又要懷疑是否有專用的韌體在裡面 (這個請高手指點一下了)。 不管了,先買了再說。大不了解焊 flash memory,再移植過來。再不成功就去ebay美國的板子(貴)。

等著集貨, 就先露天一下固態電容。  這是目前可以在邏輯板上做的一件事。 到貨後,發現零件大很多,幾乎都蓋到了邊界。 沒做過固態貼片電容,焊得很醜,卻很小心。

試機了。 結果: 兩小時內操作全部正常。 不會吧,能有這麼好運,才花了$16台幣的固態電容材料費。 現在,又多了電源板,邏輯板,三顆大電容當庫存了。

各位看起來或許覺得耍寶,但是,我就是敢動手。 po 文只是為了分享一些經驗。或許有人用得上。

順帶一提: 兩台2007年的電漿,有一台一直沒壞,另一台就是本文這台,壞了兩次。 上一次上緩衝板的100腳晶片燒了。日立的人說要運回日本。 我就去買了一塊廢板解焊,再用燒到軟板上(軟板的一頭黏在面板上--晶片則是焊在軟板上)。用的是吹油漆的熱風槍,上機瞬間就燒,共燒了三片,第四片才成功。 晶片底部的散熱焊不到,就加裝電風扇直吹。也用了好幾年了。

之前,還有兩條水平淡線在螢幕上。本以為是晶片被我傷到了,已經是我的極限了(累了)。 隔年心有不甘,又拆開來修,終於發現是晶片上方出接腳的地方短路(鼠蹊-也可稱為海邊),而不是焊在板子的地方(腳掌)短路。

所以,本機目前搭配著阿六的電源板,完全正常的服役著。

兩次維修都很狼狽,但也可以勉強說是完修。 謝謝您的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能修好就是神人,往後還有維修實例,請多多分享!

网友:
你原本第一次發的貼,無圖進回收區,你這篇沿用原帖並加了圖
只是我看的很混亂

我整理一下好了:

故障原因為邏輯版 NG ,造成不定時故障

故障邏輯板的問題在於"SMD電解電容NG",更換後即可恢復正常.

PS: SMD電解電容,不是"固態電容"

==============================

主旨如下才是符合板規,希望你下次能注意:

(實例分享) Hitachi(日立) 42PD9500TA 待機風扇不停,有時有聲無影

楼主:
感謝指導SMD電解電容,以及標題(下次會注意)。  可惜已經無法更正了。

因為之前滑鼠接觸不良(積碳已修復),觸點常常自己斷開又瞬間接上。 所以單擊時,也常常出現雙擊。 造成網站告訴我說15秒內無法連續發兩次文。 因為沒有看到自己的文章出現,所以連續操作了三次。

沒錯, 禍首就是邏輯板上面的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鼓勵,其實在這個討論區學了不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