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方向機怎樣換壓力管

楼主(2016-06-22):
方向盤打到底 出現漏油
碰到排氣管高溫出現油煙
不打方向盤沒有嚴重滲漏
開車一個月 方向機油壺剩下一半
問過兩家都說要連方向機pump全套換 15000到20000
好像沒有漏哪裡修哪裡
有建議哪裡修這個的嗎

网友A:
請您先檢查到底是油管在漏還是方向機或液壓幫浦在漏

換油管不難,用尺寸合適的工具,拆下舊的裝上新的就行

方向機或液壓幫浦在漏就不容易DIY了,是可以單換漏油油封,可是沒有保養廠願意做,幾乎都是換總成

网友:
要確認哪裡漏先

网友:
先說說你的車型...車齡...已跑里程數吧..
高壓油管...最好換原廠料...副廠很容易爆..
油管...可以自己換...方向機就很難自己diy了...
車太舊....就換(殺肉)的吧....
翻修整理過的....看似新不耐用
說說你住的區域...也許有人可以介紹便宜又好的店家

网友:
這是三菱你給我幸福的動力方向機分解維修程序,不同車種大多大同小異

网友:
不過不要指望有維修資料跟修理包,保養廠就願意原機修復,換總成又快又好賺,人家也要吃飯

网友:
建議可以先到汽車論壇,搜尋相關的資料,先有個初步了解,和先準備好會用到的工具,和約好整修廠接單意願
自己換的話,
1.要拿到原廠材料
2.用千斤頂+修車馬椅架高後,拆下方向機pump,送整修廠整理
3.整修回來後,依照拆下的順序,反的裝回去就行了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如果是方向機壞,有返修品可以買,維修包看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先檢查到底是油管在漏還是方向機或液壓幫浦在漏

換油管不難,用尺寸合適的工具,拆下舊的裝上新的就行 ...

車主的車型是這個SAVRIN 方向機, 有類似的維修手冊.

據車主說, 說3個月前換了四隻引擎腳, 開了一個星期, 突然有一天聽到打方向盤時有很大的噪音, 越打方向盤越大聲, 開回去看, 說方向機漏油, 儲油壺見底了, 然後馬上加入壓力油, 打方向盤恢復正常.

這樣的話, 有經驗的人就知道是方向機的PUMP沒油在循環, 空轉的噪音.

據說加了壓力油之後, 常在轉90度彎停車後, 下車看到油煙和油煙味從車底冒出, 過一陣就消失. 每個月都要補油. 今天有機會坐車, 特別看了一下, 應該是PUMP出油到排氣管上方那段在漏油, 估計接頭沒鎖緊或者裂口之類的. 沒有修車頂起的工具, 所以沒辦法看仔細.

网友:
樓主您手上也有手冊,這就方便了

油管漏油大多漏在C段(紅箭頭),特別是幫浦輸出端容易裂開
不過這條高壓管不便宜,裕隆331的光材料1條要4100

高壓油管漏油一般方向盤轉個幾下就會漏光,很少能撐1 WEEK還有剩油,請您仔細檢查是否有其他地方在漏

网友:
快去處理吧
漏油又滴在排氣管很危險
有可能會火燒車

网友B:
若是你能找到原廠的OEM廠的零件(只是沒原廠標誌)
那就可以便宜許多
以前我開計程車都找這種零件
便宜...品質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你能找到原廠的OEM廠的零件(只是沒原廠標誌)
那就可以便宜許多
以前我開計程車都找這種零件

這種叫做磨標件.....磨去車商LOGO剩下製造商LOGO

网友(2016-07-23):
您的車子是幾年份?

网友:
我以前開歐寶車,因有曾車禍過,前端大修
但動力方向機管路給一般修車廠修,
撐不到1個月又漏,這樣修了2次
又回原廠說修好了以後不會了
結果有比較久,但不超過3個月,
建議換總成,比較沒問題
但還是要考慮車齡,
是否值得.....

网友:
自個 DIY 修理方向機不好搞  >>>>>>>>>>>>>

最好是要注意安全哦 ! 開計程車二十多年了自個 DIY 什麼没搞過 ..........

网友:
忘了一點 ! 車子方向機有動過一定要做前輪定位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