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pad mini 拆機求助

楼主(2016-06-22):
小舅子的ipad mini,放1年沒用,再拿出來充電,永遠都是1%,拔掉傳輸線立刻關機,換傳輸線跟充電器都一樣
研判電池放掛了,準備買電池來換

上網找拆機法,第一步幾乎都是這樣

以前看拆IPAD,面板需要先加熱軟化雙面膠

請問觸控板是否需要先用吹風機吹熱,一般建議加熱溫度多少,拆開後裝回是否需要更換雙面膠
因為小弟不是換面板,一旦拆壞就了大了,麻煩前輩指導

网友:
拆電池  拿觸控液晶總成不用加熱吧   單拿觸控面板才要加熱
小心下面的主板跟FPC排線  會扯到

网友:
你到youtube搜尋你的型號ipad

有完整教學影片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YOUTUBE上的影片是不用加熱,直接用吉他撥片輸贏,可使拆下後裝回時,面板跟機殼間的雙面膠需要換新嗎

還有會問是否需要加熱是因為一般雙面膠加熱後黏性會降低,小弟怕沒加熱,撥片插入後一用力撬,萬一人衰面板就裂了

网友:
加熱是軟化膠條黏性,有的店家是用溶劑直接刷一圈,一般加熱60-80度(這得看加熱多久或是使用工具),撥片或是開殼刀插入一段一段讓他分離邊框

裝回時膠條是可以換新,也可以用UV膠固定,也有比較偷懶的用"原本的膠條"續用" 也有看過用一般雙面膠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