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 冷氣 TW-702G 無法遙控

楼主(2016-06-23):
大家好
遙控器確定有訊號
(利用手機相機看遙控器紅外線發射燈有亮燈)
且有時可以遙控
時好時壞的
所以我懷疑是冷氣本身的紅外線接收器壞了
我有去材料行買個外型類似的替換卻沒有反應
腳位應該是一相同的
請問要怎麼查修?
以下是圖片
面板背面

面板背面

面板背面

面板正面

面板正面

面板正面

舊接收器

舊接收器

舊接收器

新接收器

新接收器

新接收器

网友:
沒碰過韓國 LG 的冷氣

不過以一般冷氣來說多半是遙控器問題

並不是說紅外線發射燈有亮就代表遙控器沒問題

如果說你遙控器有摔過那機率就又更大了

网友:
請問利用手機相機看遙控器紅外線發射燈有亮燈是恆亮還是會閃爍

网友:
時好時壞的

1. 電池...

2. 按鈕...

3. 其他...

楼主:
一直按著遙控器按鈕的話,燈會一直閃爍
電池是全新的

楼主:
換個方式問好了
我目前的情狀是
冷氣無法遙控操作
已知的狀況為
1.遙控器利用手機相機看發射的led燈
會依照按鈕的操作而亮燈閃爍並非恆亮
2.遙控器的電池有換過,全新的
3.冷氣原本舊的接收器有機率性的可成功用遙控操作
新換上的沒有反應換回舊的也一樣
4.手動按冷氣本身電源鈕可以開機,但是冷氣本身除電源鈕外無其他按鍵
5.接收器的腳位,雖然有用電表測量,但不確定
6.新接收器跟舊的接收器如圖片顯示一樣都是外表有鐵殼,裡面有接收器與機板而非只有接收器而已

想請問
1.如何去看接收器那三個腳位為正極、負極、訊號
2.接收器的類型有沒有關係
3.有沒有辦法改成線控的,要如何改?

网友:
請問紅外線接收器的部分  可以在拍仔細一點嗎? 可否獨立更換接收的部分 或是外接一個接收器之類的?

网友:
LED有閃不代表輸出波型正常...偶遇到發射器跟接收器的波型失真CPU無法判讀..不過這個機率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換個方式問好了
我目前的情狀是
冷氣無法遙控操作

1.如何去看接收器那三個腳位為正極、負極、訊號
正極 = Vcc
負極 = GND
訊號 = Out
純猜測...
GND 接屏蔽金屬殼  多半GND
Vcc    因  J7 跳線 與 SW 共用  這條 猜它為 VCC
OUT     OUT不太可能與 SW 共用

DBL205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DAEWOO/DBL2055.html

DBL2055 PIN 1 VCC
DBL2055 PIN 2 OUT
DBL2055 PIN 5 GND

楼主:
已經換上新的接收器,且我現在已經可以遙控了,但是很奇怪要冷氣手動開機約半小時左右才會對遙控有反應,請問要如何查修?

网友:
1. DCV檔 量 Vcc  大概是 +5V
2. 接受器Out 信號  靜態時  為Pull_High      DCV檔 量 Out  大概是=VCC

3. 遙控器持續對接受器送信號   接受器Out 信號  為AC
    ACV 低壓檔 串0.1uF電容耐壓不限 量 Out

网友:
並不是說紅外線發射燈有亮就代表遙控器沒問題

网友:
在vcc接一個47u/10v電容接地看看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前一陣子還勉強恢復成可遙控的狀態,目前又變回不可遙控了,確定遙控器是好的,已經換過萬能遙控器了,還是無法遙控,請問目前這樣確認遙控器沒壞冷氣遙控接收也換過的狀態下,影響遙控的可能原因還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