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L30A 不定時藍屏

楼主(2016-06-23):
ASUS   UL30A

狀況 : 不定時藍屏重開機 , 有時看 YouTobe 都還正常

灌 win7 都還能正常灌 , 驅動還都用原廠驅動

硬碟與記憶體都好的

之前有人維修過應該換過 南橋 不知是什情況去換的 , BIOS 也更新最新

南橋有烘烤過無效

問有大大遇過這樣的問題嗎?

网友A:
我個人猜測~前一手可能只是重作BGA,並沒有更換chip

再不然就是更換BGA技術有待加強

===========

另外你藍底白字時,要將其code碼記下來~然後去google查該code碼代表啥問題

還有裝個 hwmonitor 監控一下NB的溫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猜測~前一手可能只是重作BGA,並沒有更換chip

再不然就是更換BGA技術有待加強

前者修 南橋 是不知為麼原因

只不過在執行程式上網都還正常 , 讓筆電靜態時就會產生

藍屏時一下就閃過重開看不到內容--重開後 win7  錯誤顯示 BlueScreen    id:10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者修 南橋 是不知為麼原因

只不過在執行程式上網都還正常 , 讓筆電靜態時就會產生

建議你先排除是否為軟體或是病毒問題

1.先換記憶體 (找人借或從其他台OK NB先拔下替換)

2.另外找一顆硬碟,重新安裝winXp or Win7 (確定來源source是無毒或後門的)

   單純安裝完OS也不要上網更新,以最單純安裝完作業系統去測試

***我個人是認為軟體及driver的問題****

如果上述兩點試過仍是相同故障,那麼這種問題基本上就是直些換板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先排除是否為軟體或是病毒問題

灌好之後就是怕萬用驅動不合--才找官網的驅動下載使用

目前機內都是用官網驅動--  win7 - 32bit

記憶體跟硬碟確定是沒問題的

感謝回應

只好再拆開來查看看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灌好之後就是怕萬用驅動不合--才找官網的驅動下載使用

目前機內都是用官網驅動--  win7 - 32bit

我的意思是指"僅"灌完win7 OS 光碟,其他週邊driver多不管也不要更新win7

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會不定時藍底白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指"僅"灌完win7 OS 光碟,其他週邊driver多不管也不要更新win7

在這樣的狀況下也會不定時藍底 ...

那就請教 :

1. 如果灌完 os 後都不會藍底白字那問題是什
2. 如灌完 os 後會呢 ! 什麼問題

依你的經驗來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請教 :

1. 如果灌完 os 後都不會藍底白字那問題是什

1. 如果灌完 os 後都不會藍底白字那問題是什

那就是你的周邊硬體介面 or driver問題 : 如 顯卡,網路,音效..等

2. 如灌完 os 後會呢 ! 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就更廣除上述1外,CPU&主機板多有問題

一般這種問題維修~排除軟體及driver後,基本上就是換板~因為你是不定時NG,你又可以正常安裝win7

除非這是"通病"外,不然就算是原廠debug這種問題,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灌完 os 後都不會藍底白字那問題是什

那就是你的周邊硬體介面 or driver問題 : 如 顯卡,網路,音 ...

所以歸咎起來還是主板問題 --

重灌後都不裝驅動就有一次後又都不會 - 真是龜

只好拆開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歸咎起來還是主板問題 --

重灌後都不裝驅動就有一次後又都不會 - 真是龜

建議往熱的方向....以前有類似經驗

cpu...重開機
其他......死當

网友C:
使用記憶體檢測軟體先跑一遍再看看.例如MEM 86+  過程也可以順便觀察當機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記憶體檢測軟體先跑一遍再看看.例如MEM 86+  過程也可以順便觀察當機狀況 ...

感謝回應--試試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往熱的方向....以前有類似經驗

cpu...重開機

感謝回應--試試吧 !

网友D:
注意看看windows update,看是不是因為這原因在BSOD,windows update 還蠻常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看windows update,看是不是因為這原因在BSOD,windows update 還蠻常這樣

WIN7 灌好都沒 Update 過  就會 -- 灌的過程都正常

感謝回應

网友E:
到底是誰和你說記憶體沒有問題的???? 程式檢測過就沒有問題?? 若是記憶體沒有為題為何你的電腦老是出毛病!!!
利用 imtoo 程式,同時轉檔6個高清視頻檔案,把cpu操到 100%...然後開啟  工作管理員->效能->資源監視器..... 檢查 (((硬體錯誤值  100k/秒)))...這樣你就會知道,到底你的電腦病得有多嚴重了!!
你不會修理的疑難雜症,市面上會修理的人有很多,不要鐵齒說某零件一定沒有問題!!
新一代的高階電腦,性能強,玩起來很爽..但是高效能帶來的高功耗,會加速記憶體金手指的氧化,我的全新電腦爽了3個月之後,某天開機忽然沒有螢幕畫面(機器有運轉)=>開機殼將記憶體的金手指清理一下氧化物就ok了===>是全新的高階電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誰和你說記憶體沒有問題的???? 程式檢測過就沒有問題?? 若是記憶體沒有為題為何你的電腦老是出毛病!! ...

只是想請教有沒有人遇過這 ASUS UL30A

這狀況有沒有遇過修好的 -- 問題出在哪 --

其實我也可以直接買機板回來換上就好 -- 就是想用修的方式修好這台筆電

記憶體跟硬碟都有在別台筆電測試過的 -- 這樣回應你可吧 !

感謝回應

网友F:
以前有遇過不同機型A8J,也是跟你一樣,後來無意間發現,顯卡不灌驅動可以正常使用,灌了驅動之後就是你這種情形,只是一直沒時間去玩那一台~~~

网友G:
你好,下次把 BSOD 畫面拍下來會比較好確認~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 ... s/hardware/hh994433(v=vs.85).aspx

不確定你說的 1028 是那一個。
另外,相對的參數值都是有意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有遇過不同機型A8J,也是跟你一樣,後來無意間發現,顯卡不灌驅動可以正常使用,灌了驅動之後就是你這種情 ...

那意思是顯卡出問題--比例高

因這台沒獨立顯卡--那就只有跟北橋晶片有關

感謝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下次把 BSOD 畫面拍下來會比較好確認~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hardware ...

因就是一閃即過無法看到這錯誤碼

是進 WIN7 顯示錯誤訊息內  ID : 1028

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因就是一閃即過無法看到這錯誤碼

是進 WIN7 顯示錯誤訊息內  ID : 1028

oscar168 大~
1028應該不是 BSOD 的 check code~是後面的那個

http://answers.microsoft.com/zh- ... 4b9bf3a3d08b?auth=1
這是一個範例,後面的 0x116 才是 check code~
以此例來說,去我貼的 microsoft 那個連結,會找到為 video 問題 (VIDEO_TDR_ERROR)
點進去會看到更後面 4個 參數描述的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G:
oscar168 大~
1028應該不是 BSOD 的 check code~是後面的那個

感謝--再研究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想請教有沒有人遇過這 ASUS UL30A

這狀況有沒有遇過修好的 -- 問題出在哪 --

電腦出現你說的這一種症狀,還不需要換主機板,只要把筆電內的零件(有金手指的記憶體與無線網卡)做一下清除金手指氧化物的動作,問題應該就能解決.....
另外的小問題就是硬碟的問題,若是硬碟狀況不好也會造成硬體錯誤值一直產生,加重cpu的運算,若是跑大程式,也有可能瞬間造成硬體錯誤值大量生成=>導致電腦藍屏當機或者是藍屏重新啟動這一種類型的故障(因為硬碟而造成重新啟動的機率不高,但是也有可能)...
以mhdd掃硬碟的盤面  黑(3ms以內優良) 灰(20ms以內正常) 白(50ms以內..比正常差一點) 綠 (200ms以內堪用)...
以我的使用觀念...mhdd掃到有有白色塊的硬碟,這一種硬碟我就不會拿來做系統硬碟了....
若是你有時間的話,用mhdd掃一下硬碟,你就會知道,你認為正常的零件到底是正常,還是堪用!!!!  順便把硬碟的電路板拆下(就幾顆螺絲而已),看看資料接觸點的氧化情形,你就不會認為你的硬碟是正常了!!!
你的所謂正常,在我的觀念中應該都是屬於不良品了!!
說再多都沒用,自己的零件檢查一下就知道我說的是正確還是廢話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腦出現你說的這一種症狀,還不需要換主機板,只要把筆電內的零件(有金手指的記憶體與無線網卡)做一下清除 ...

感謝回應--受教

网友H(2016-07-28):
大大您好,我剛好也有一台 型號規格相近 asus ul80vt  是網上買的二手 系統軟體部份 後來 我拿去華碩皇家 檢測並重灌此機系統 (5**)不到一天工程師說散熱正常系統正常 我就拿回測試果真很順。我想建議大大回原廠檢測排除 是系統造成 或是 硬體造成 的不確定性。原因這系列筆電 都有turo33 功能 就是 CPU 超頻  ,那我推測有可能是超頻帶來的不穩定 ,在來要啟動超頻 需要在高效能模式並 安裝正確驅動 否則 也許 因為 軟硬體不協同就容易造成 藍屏當機 這也是這台的賣點 沒超頻跑 1.33ghz 原廠軟體 正場安裝下是 超頻啟動 1.6x ghZ  。回原廠花小錢或許能 解決你的疑慮跟 問題。祝福大大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您好,我剛好也有一台 型號規格相近 asus ul80vt  是網上買的二手 系統軟體部份 後來 我拿去華碩皇家  ...

感謝 --- 這都了解 -- 已送回客戶試機

网友:
這問題還沒有解決嗎? 把記憶體與無線網卡的金手指上的氧化物清除... 若是主機板的狀態還不錯,問題應該能解決..
若是主機板的狀態不佳,至少不定時藍屏,會變成久久才會藍屏!!也就是說,狀態至少會有改善.

楼主:
已送回測試--沒反應--有問題

感謝

補充內容 (2016-7-30 12:24 PM):
機子--烘烤過 北橋

网友:
我舊的電腦也會這樣,我以為是內存不夠,CPU無法勝任這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