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卡帶汽車音響主機問題

楼主(2016-06-23):
JVC

JVC

音量旋鈕不受控制,不管怎麼轉就是不變或亂跳,遙控器消失無蹤多年,本機音質不錯又有AUX功能,捨不得換,有人指導一下嗎?感恩

网友:
先拆開來看看吧~我之前有一台也是不能控制~
換了 汽車音響編碼器 編碼器 ~ 就好了~

楼主:
抱歉~昨天貼圖是臨時網路抓的,回家看主機是fx950r
請問是拆面板就可以換汽車音響編碼器嗎?或是要拆主機?謝謝

网友A:
旋鈕你轉轉看,會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鈕你轉轉看,會不會有卡卡的感覺~

搭搭搭搭搭~還滿順的

网友A:
旋鈕是在面板那塊ic上

网友:
duncan大這資料您也翻的出來太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鈕是在面板那塊ic上

不是音量旋鈕?
那顆sanyo的ic背面嗎?要先拆掉液晶的鐵框是嗎?

補充內容 (2016-6-24 02:41 PM):
拆掉液晶找不到其他旋鈕了,只有音量旋鈕而已

補充內容 (2016-6-24 02:53 PM):
我先把音量旋鈕拆下來再貼圖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昨天貼圖是臨時網路抓的,回家看主機是fx950r
請問是拆面板就可以換汽車音響編碼器嗎?或是要拆主機?謝 ...

upda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音量旋鈕?
那顆sanyo的ic背面嗎?要先拆掉液晶的鐵框是嗎?

你轉的那顆就是……

网友B:
JVC的遙控器..買市售的萬用遙控器有機會可以遙控喔...不過購買前請先看看他是否支援音響遙控..是否支援JVC..有的話..有機綠可以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JVC的遙控器..買市售的萬用遙控器有機會可以遙控喔...不過購買前請先看看他是否支援音響遙控..是否支援JVC. ...

感謝~我先拆旋鈕看買不買得到,最後再來試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轉的那顆就是……

拆下來後再請教如何測試正不正常

网友:
jvc的音響好像普遍有按鍵會亂跳的情況,我這有兩台JVC的床頭音響都會出現這情況

网友:
拆下洗澡連烙鐵都免不知一樣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來後再請教如何測試正不正常

我直接買新的...
不然就是你噴油~邊噴邊轉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買新的...
不然就是你噴油~邊噴邊轉看看囉....

拆下來了,可是研究很久...那個塑膠環跟按鈕怎麼拆不出來?
請問新的旋鈕哪裡可以買到?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下來了,可是研究很久...那個塑膠環跟按鈕怎麼拆不出來?
請問新的旋鈕哪裡可以買到?謝謝

网友:
挖開再看看吧

网友:
看起來像是 旋轉編碼器 ec11 看看吧

楼主:
中間那個綠色的是按鈕,好不容易拆出來了

网友:
前蓋也要啊

楼主:
經過一段跟jvc公司接洽零件的時間,確定石沉大海.....只好拆開來了
請問接下來怎麼處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一段跟jvc公司接洽零件的時間,確定石沉大海.....只好拆開來了
請問接下來怎麼處理呢?

用棉花棒沾點銅油,金屬部分清乾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棉花棒沾點銅油,金屬部分清乾淨。

謝謝  我試試看

网友:
這端子好像氧化了,
清一清 可能會好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試試看

用棉花棒沾點銅油,金屬部分清乾淨。

記得上一點機油比較不會氧化

楼主:
用銅油清潔過後焊回去恢復正常了n_116| ,非常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使用銅油清潔那麼好用?我也來DIY一下.........

网友:
維修到這樣的等級,JVC原廠的工程師眼珠子會掉出來~~~

网友:
此款遙控器很多地方在賣~~
http://www.jvc.newremotecontrol. ... .php?catnum=RM-RK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