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雕刻機馬達PWM驅動電路之後續問題

楼主(2016-06-23):
各位先進:
    我遇到大問題了....
    我把電路做出來了 VR 調整類比輸入電壓0~5V 產生 0~1023 的計數,然後,改變輸出的PWM 這跟 ARDUINO 的PWM很相像,輸出設定週期為1400us PWM 0% = 57us ,100% =990us ,使用 stm8s103k3 顯示為LGC12002

     . MOSFET: 65N02R
     . 驅動MOSFET 柵級的電阻 56歐姆,MCU供電 5V.
     . 保護馬達的二極體: RHRP860
     . LGC12002 5V GND 並未另加0.1uF電容
     . 12V--5V 給MCU 為 7805 輸入.1uF  輸出 10uF

電路板:

正面零件:

輸出情況(程式測試):
   顯示: 1000=100%  20=2%

裝上馬達情況:

   使用 PC電源:

問題:
  1. 再初期測試時使用內阻約 0.7歐姆的馬達,顯示會亂跳,後來就不顯示了(後來更換 MCU板子就可以顯示了) 馬達轉速可以控制,快速慢速...
     請問: 為何馬達的雜訊會造成如此的 殺傷力? (我有在馬達上面接了 104電容)

  2. 進一步使用內阻為 0.3歐姆的馬達,馬達轉速調整非常不穩定,使用 PC的電源供應很容易就"PC電供跳保護" 馬達未轉動時會有"雞雞"的聲音..
     請問: PC電供會跳保護之原因?  如何解決?

後續該如何改進?  感謝!!!

网友A:
你需要一台示波器   看了就瞭解了

馬達類 DC驅動一定必須裝RCD吸收器   要不就是等死
雜訊處處都有  大一點的甚至可以影響石英震盪器    特別是旁邊沒用的銅箔 這些都會間接地傳導我們不要的電信號到正在工作的線路以及元件上

PC POWER SUPPLY 跳保護   那是因為突波電流觸發了OCP     755電機啟動電流可以高達20A以上
如果有機會 撿個MW的電源吧

電容是吸收不了突波的  不如用個二極體  把馬達跟主控板的電源隔離   主控板再加裝磁珠

楼主:
補上 電路

用 STM8S103K3 取代 555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示波器   看了就瞭解了

馬達類 DC驅動一定必須裝RCD吸收器   要不就是等死

專炸元件大:
   感謝提供寶貴訊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RCD吸收器,這是何種元件?還是 電阻電容二極體的集合體?
   MW的電源? 這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的!! 是品牌?
   看樣子 雜訊惡夢很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感謝提供寶貴訊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RCD吸收器,這是何種元件?還是 電阻電容二極體的集合 ...

不會  再這裡的電子問題一般只要發問者夠努力  就一定能夠會得討論解答

网友B:
機絲,圖片 啥都有,獨缺 電路圖....

我猜 你所謂PWM控制在 (驗證用/實驗用)"線性"負載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裝上馬達(雜訊一堆)後全部都變了,甚至當機都有可能....

网友C:
啟動雖然是用 PWM,但對 Vds 而言就是 On-off,On為滿電壓瞬態~
在 Vgs 加上一個電容與電阻,把 PWM 信號變成 analog 去調整~有可能就不會進去保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感謝提供寶貴訊息,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RCD吸收器,這是何種元件?還是 電阻電容二極體的集合 ...

MW=明緯(MEAN WELL)

RCD緩衝電路的損耗

网友D:
馬達兩端有沒有接一個反向的1N4007
DC馬達的換向器會感應電壓很高, 打死MCU的IO

http://www.learningaboutelectron ... -driver-circuit.php

楼主:
TUNED26大:
  感謝提供寶貴資料,只是,這 RS CS DS 選擇 恐怕又是一大學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馬達兩端有沒有接一個反向的1N4007
DC馬達的換向器會感應電壓很高, 打死MCU的IO

XIAOLABA大:
   第一個馬達沒裝 IN4007 反向二極體,應該是這樣把 MCU 的顯示PORT DI STB CLK 給打壞了!!
   第二個馬達有裝 IN4007 反向二極體,但是已經不會顯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絲,圖片 啥都有,獨缺 電路圖....

我猜 你所謂PWM控制在 (驗證用/實驗用)"線性"負載 應該沒什麼問題...

jason680 大:
  因為用 MCU 驅動所以一個輸入 VR電位器 一個輸出 PWM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啟動雖然是用 PWM,但對 Vds 而言就是 On-off,On為滿電壓瞬態~
在 Vgs 加上一個電容與電阻,把 PWM 信號變 ...

JOJOLING大:
  感謝!! 已經加了一個 56R 再加個 .1UF電容或是更大一點可以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第一個馬達沒裝 IN4007 反向二極體,應該是這樣把 MCU 的顯示PORT DI STB CLK 給打壞了!!

沒看到電路圖, 不過瞄一下, 應該是設計出問題
PWM 頻率是多少 ?
馬達的線圈就是一個升壓器, 每次換向器切換就產生一次高壓
驅動他就等於在做震盪器和升壓
所以一定要有鉗位電路, 最簡單就用 MOSFET 內置DIODE的, 但是馬達兩端還是要另外一個1N4007, 這樣才能保證馬達的BACK EMF 限制在 VCC+0.7V, 不至於燒毀MCU和其他低壓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到電路圖, 不過瞄一下, 應該是設計出問題
PWM 頻率是多少 ?
馬達的線圈就是一個升壓器, 每次換向器切 ...

xiaolaba大:
   我的 週期約 1.3ms 所以頻率不高 770HZ 而已!! 不知道夠不夠!!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我的 週期約 1.3ms 所以頻率不高 770HZ 而已!! 不知道夠不夠!!

呂大, 建議讀一下這個, 293頁-295頁 (PDF, 53-55頁), 專家寫的原理原因和解決辦法
http://www.nxp.com/documents/application_note/APPCHP3.pdf
很多大的半導體廠都有POWER DEVICE CONTRL這塊, 原理都大多描述相同
或者你自己找找有沒有中文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呂大, 建議讀一下這個, 293頁-295頁 (PDF, 53-55頁), 專家寫的原理原因和解決辦法
http://www.nxp.com/do ...

XIAOLABA大:
   感恩!! 在這裡受許多未曾謀面的名師高手指導&指點,非常受用!! 因為許多問題想都沒想到,許多知識聽都沒聽過,許多經驗都是這些高手名師們一輩子的精華,應該說是"點石成金",..當然啦!這些指點只是"點"要消化吸收全靠自己的努力(當然也要有一些基礎底子..) 為了感謝各位我決定開放我的零件庫給這些網友們,請大家不用客氣...

楼主:
元件名稱分類說明數量
橋式整流Diode1A
Z16VDiodeZENER DIODE
IN4148Diode
1N4002Diode
MRB30H100CTGDiode
SBR30A60CTDiode
SBR30A150CTDiode
STPS30L66GCDiode
FR30-10Diode
US10KB80RDiode
SK34Diode蕭基
APR241Diode
RLD60P017XF FUSEPOLYFUSE
HVR250P12CFFUSEPOLYFUSE
HVR250P145CFFUSEPOLYFUSE
63MAFUSE電阻式
2AFUSE電阻式
74HC08IC
74HC00IC
74LS08IC
74LS136IC
74LS157IC
74LS04IC
74LS138IC
CD4001IC
CD4002IC
CD4011IC
CD4044IC
CD4066IC
CD4069IC
CD4081IC
CD4093IC
CD4027IC
CD4013IC
CD4020IC
CD4017IC
CD4049IC
CD4052IC
SN7414IC
74LS02IC
74HC32IC
74LS74IC
74LS38IC
SN74123IC
SN74HC123IC
SN74121IC
74HC175IC
CD4028IC
CD4029IC
CD4009IC
CD40106IC
NE-555IC
UDN2981AIC8驅動高壓
MC3487IC4LINE 驅動
AM29F010IC128K*8 FLASH RAM
DAC8221IC12BIT DAC
AD7874ARIC4CH 12BIT ADC
IR2110ICHI LO LINE 驅動
MAX232ICRS232 驅動
74AC245ICSMD
74ALS245ICSMD
74LS373NIC8BIT LATCH
GAL16V8BICGATE ARRAY
74LS245IC8BIT BUFF
TL084ICOPAXX
LF356ICOPAXX
LF398ICOPAXX
TL082ICOPAXX
UDN2803IC8BIT 驅動
ULN2003IC7BIT驅動
Q0370RIC電源用控制ic
AQW214EICNIAS?
LD7576IC
N3867VGIC
GR8876KGIC
L6562AIC
IR接收IC
AD7248IC12BIT A/D
AD589IC電壓源1.2V
AD620ICOP AMP
AD58UHIC10V REF
TA8435ICTOSHIBA MOTOR DRIVE
74LVC32ICSMD
74LS373ICDIL
74LS00ICSMD
ML6554IC3A 2.5~4Vin 1.25Vout
74LV04ICSMD
PL-2303HXICSMD
LM393IC比較器
LT1046IICLT1046I 8pin SMD +5V >>-5V 調壓器
GTL2002IC2bit 雙向低壓電晶體 8SOC電壓位準轉換
LCX125IC4 SET NON-INV
LCX74IC2 SET D-FLIP FLOP  SMD
74LV125DICLine Drive 1.0~5.5v SMD
74LVC14IC6 set Smit INV SMD
74F138ICSelector SMD
74HCT374DICLATCH SMD
74HCT138ICSelector SMD
24C32WPICEEPROM  DIL
W29EE011P-90ICEEPROM  SMD
LTC485ICRS485  LT101485 SMD
MIC2012ICUSB power Control SMD
PI5C 3245QIC8bit 2 Port Bus SW SMD
ZT213ECAIC5V 250bps RS232 SMD
RTL8100IC27063S1 Ether Net Control
ICS1893Y-10IC10M/100M 64pin TQFP T/R
MK1491ICCS5530 clock source
W40S01-04HICclock&buffer Mother  board clock
W204HICCypress
W158HICCypress
CY28317ICCypress
ICLM1575?
SC1205CSIC高速同步 POWER MOSFET SMART DRIVER
AIC1569ACSIC5-bit DAC, Synchronous PWM Power Regulator
PI5C3384QIC10 Bit 2 Port 5 V Surface Mount Bus Switch
N3867VGIC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 Controller(電源供應後級)
L6562DTRIC AC-DC ADAPTER/CHARGER 400V250W
L6562ATRICSTM 8pin SMD
GR8876KGICAK70P 8pin SMD
LD7576PSICPWM 8Pin SMD 電源供應用
393AICLM393 比較器
TL431IC2.5V 電壓源
OPA658IC低功耗高速 op
AD589IC1.2V Ref.
AD620ICOP
LM311IC比較器 SMD
LTC3720ICLTC3720
AP358ICDUAL OP LM358
L51SCIC8 pin SMD?
LT1940EFEIC7v~25V in  5V & 3.3V 1.4A out  put
AD813ARIC單電源低功率 3視頻放大器
74LVC08ICSMD IC
74HC14ICSMD IC
STR30115IC5 PIN
CD4094IC串入並出 同74hc595
89c2051IC同 89s51
AT90S2313ICMCU
ATTINY26.15IC小 MCU
93C66IC記憶體
7585-2.5IC穩壓IC
MP8584ASICA/D IC
6742MRICPWM控制?
FAN6961SZBICPFC?
54B65(NCP1654)ICPFC?
LM4040AIC10IDBZR 10V參考電壓 SMD
ISL6556ICPWM 控制PC用
NCV73210ICSTAND ALONE LIN transcevier
A4983IC微型步進馬達驅動
AK2306LVIC雙pcm codec ISDN/VOIP
74hc86ICexor gate
74hc273IC8 latch
74hc160IC可設定10位計數器
74hc574IC8latch
74hc139ICselector
ics501mICPLL  SMD
ht1381IC串列時鐘IC SMD
74HC595ICSMD 串列1捲
74HC244ICSMD LATCH1捲
74HC245ICSMD LATCH1捲
78L05ICSMD 5vREGULATOR1捲
DAC0800ICSMD D/A CONVERTER1捲
93LC66ICSMD EEPROM
SI-3018LSIC SMD 1.8V 1.0A 電源ic
7SEG LED綠色共陰PARA LIGHT C-501G
SMD LEDLEDPAD TYPE
3MM LED LED3MM
PIC12F629MCU
XC9572XLMCUXINIX IC  ISP CPLD
13N50CMOS
12NM50NMOS
11NM65NMOS
7N65CMOS
11N60MOS
7N65C3MOS
8N60LMOSUTC
UZ1085MOSUTC
APM6055NMOSNMOS 60v/18A RDS10V=100mR
4435 MOSMOS30VPMOS 8SOC
7321D2MOS8SOC MOS
P43AB FDS6694MOS8SOC 30V NMOS
F7313 IR307MMOSHEX MOS 8SOC 30V 2G
FDS 6930AMOSNMOS 8SOP 8SOC
T60N2RMOS中功率
07N03L A8335MOS
06N03LAMOS中功率
F5210S   IR210MOS
65NO2RMOS
125N2MOS
7N65C3MOS
13N50AMOS
11NM65NMOS
7N65C MOS
12NM50MOS
13N50CMOS
MMBF0201NLT1GMOSSMD  MMBF0201NLT1G  N-MOS
APL1582Regulator3.3V-->2.5V 3A
1uSMD電容
.33uSMD電容
2.2uSMD電容
.1uSMD電容
.01uSMD電容
470pSMD電容
100pSMD電容
.22uSMD電容
33u/6.3vSMD電容
G3NE-210TSSROMRON
25ASSRUSA CI  25A
按鍵SMDSWSMD SW
20KVR
200RVR
10KVR
100RVR
突波吸收二極體二極體突波二極體330V
1N4001二極體
IN5401二極體
IN4001二極體
IN3602二極體
US10KB80R二極體bridge 10A/800V
IN4745二極體16v Zener
IN4002二極體100V
20H100CT二極體3PIN TO220
FR30-10二極體
30A60CT二極體3PIN TO220
30H100CT二極體3PIN TO220
30L60CT二極體3PIN TO220
橋式1A二極體
SCD34二極體SMD 3A 40V
SCD14二極體SMD 1A40V
SSCD052二極體SMD 0.5 20V
IN4148二極體SMD IN4148
帶狀二極體SMD
帶狀二極體SMD
IN5822二極體SHOTKEY
SM4002二極體SMD
SMD二極體SMD
TB5.0A二極體SMD 600W/5W TVS
SS3H9-EB二極體90V 3A(SMD)
P6KE68CA二極體F03
1.5KE47CA二極體F03
P6KE47A二極體_1716
P6KE51CA二極體TVS600W 雙向
P6KE56CA二極體TVS600W 雙向
SB5H100二極體
BR106二極體橋式
US3D二極體3A順向1V反向200V(smd)
不知名玻璃管二極體
mark code GWAG二極體mark code GWAG
LTV847光偶LTV847
HP2531光耦合2CH 1M HI SPEED OPTIC COUPLE
HP2631光耦合 10M HI SPEED OPTIC COUPLE
HP2731光耦合2CH 10M HI SPEED OPTIC COUPLE
HP4562光耦合ANALOG VIDEO OPTIC COUPLE
LT215光耦合4PIN SMD
631 8+8光耦合8pin SMD HP光偶放大
M0C 8106光耦合
P280光耦合
4D10S光耦合
RKC溫控器控制器
P200-04-R接腳座4PIN 90度角白色
P2052-02-R接腳座2PIN 90度角白色
P200-04接腳座4PIN 值角白色
8PIN接腳座AMP MINI CT CONNECTOR
7PIN接腳座AMP MINI CT CONNECTOR
P200-06-R接腳座6PIN 90度角白色
接腳座接腳座SOCKET CONN 2MM 24 SMD
RS232公接頭接頭
1K排組
4.7K排組
6.8K排組
3.3K排組
11.2896MS晶振4Pad
27MS晶振4Pad
16MS晶振4Pad
25M晶振2pad
40MS晶振4Pad
48MS晶振4Pad
12MS晶振4Pad
29.5MS晶振2pad
54MS晶振4Pad
28.75MS晶振4Pad
32C42晶振4Pad
14.318M晶振FLATPIN
24.576M晶振FLATPIN
13.824MS3.3V晶振4Pad
12M晶振FLATPIN
28.224M晶振2PIN
11.0592M晶振2Pin
24.5M晶振FLATPIN
14.318M晶振2pin
27M3.3V晶振4Pin
27M5V晶振4Pin
6M晶振FLATPIN
54M5V晶振4Pin
12MS 3.3V晶振4Pad
14.318M晶振4Pin
27MS 3.3V晶振4Pad
6M晶振2PIN
110AP05晶振SS 32768
18M晶振2PIN
24.576MS晶振4Pad
D768M5晶振2PIN
NOMARK晶振4Pad
1K排組電阻排組
10K排組電阻排組
50KVR電阻精密10轉
10KVR電阻精密10轉
5.1K電阻
47K電阻.25W
36K電阻.25W
5.8M電阻.25W
1M電阻.25W
82R電阻.125W
4.1K電阻.25W
180K電阻.25W
1.4K電阻.25W
51K電阻.125W
2.32K電阻.125W
2.7K電阻.125W
100R電阻.125W
10K電阻.25W
1K電阻.25W
330R電阻.25W
100K電阻.25W
47K電阻.25W
270R電阻.25W
430R電阻.25W
2.2M電阻.25W
5.8M電阻.25W
5.11K電阻.25W
420R電阻.25W
45K電阻.25W
180K電阻.25W
402R電阻.25W
10R電阻1W
電阻.25W
R005電阻SMD .005
200R電阻SMD 1W
10K電阻SMD 2W
R005電阻SMD 3W
1K電阻SMD 2010 5%
133R電阻SMD 1206 1%
200R電阻SMD RC-05 5%
75R電阻SMD RC-05 5%
10R電阻SMD *0348
249R電阻SMD 1206 1%
7R5電阻SMD 1206 1%
18R電阻SMD RC-05 5%
470R電阻SMD
R020電阻SMD 1W 3264
2200P電容
100uF電容100/35 電解
330uf/6.3v電容smd 電解
10uf/100v電容smd 電解
100uf/16v電容a電解
4.7/50v電容a電解
470uf/25v電容a電解
100uf/25v電容a電解
750pf/1000v電容b雲母
105nf電容c積層
334nf電容c積層
1000pf電容c積層
330pf電容c積層
334NF電容450V
10nf/100v電容c積層
100uf/16v電容e鉭質SMD
10uf/25電容e鉭質SMD
47uF電容e鉭質SMD
330uf 電容e鉭質SMD
150p電容c積層
3.9p電容f陶瓷
22uf/16v電容e鉭質SMD
3300p電容c積層
4700p電容c積層
68uf/25v電容smd 電解
10uf/25v電容d鉭質
100uF/25v電容a電解 好像有點漏
470uF/16電容a電解
470uF/16電容A電解 LOW ESR
470uF/16電容a電解
474nf電容c積層
104nf電容c積層
104nf電容c積層
1nf電容c積層
474nf/100v電容c積層
2N3906電晶體
1AM電晶體SMD 3904
MJD45H11電晶體中功率
2N3906電晶體
IRF490電晶體P-E MOS vt 3.6V
?MOS電晶體N-E MOS vt3.3
100mH電感
82u電感
100uh電感
0.47uh電感
470uh電感
1000uh電感
820uh電感
27uh電感
10uh電感
100uh電感SMD
47uh電感SMD
10uh電感SMD
3.3uh電感SMD
390uh電感SMD
3.3uh電感SMD L
68uh電感SMD
CF0505模組5V 600MA
CF0515模組5V in15V 100MA
CRD0515模組5V in15V 100MA
CWS2405模組24Vin 5Vout 3W
MIW3026模組9~18Vin +/- 12V 250MA
陶瓷濾波器雜項LTM455EW
PJ7805穩壓PJ
PL317穩壓3PIN
2596S-5.0穩壓5PIN
DS1233A穩壓3PIN
PT9173A穩壓5PIN
EZ1580CM穩壓SC EZ1580CM 0512 G040122-1  5PIN
AME1084穩壓3PIN
2.5 3.3 5.0穩壓3PIN SMD
LM2575S-5.0穩壓5PIN
UTC7905穩壓3PIN UTC
LM317穩壓3PIN
LMS1587-ADJ穩壓3PIN
1084 CE穩壓3pin 7Vinput 5A Low Drop
CM2576穩壓5pin 3A Step Down Regulator
PQ7RV4穩壓SHARP 4pin 1.5v~7V 4.6A
TPS79801穩壓LDO 穩壓調整 250mA SMD
AP130-25RL-7穩壓LDO 穩壓調整 2.5V SMD
APL1086穩壓2.5V
USBa公接腳座
USBb母接腳座
USBc母接腳座
USBar母接腳座
USBA母SMD接腳座
微洞開關開關
SMD開關開關
紅色按鈕開關
黑投開關SH開關
DIPSW 6B開關
RESET SW開關
DIPSW 4B開關
黃頭pcbSW開關
8PIN扁線接頭接腳座
20PIN扁線接頭接腳座
TL7705ACPIC5V RESET CONTROL
CF-0505IC電源模組
CR0515IC電源模組
CR2405IC電源模組
AT87F51IC微處理器mcu
VR10K電阻精密可調電阻
VR5K電阻精密可調電阻
VR1K電阻精密可調電阻
29C40PICFLASH
CD4071ICOR GATE
LM339ICCOMPARE
LM339SOP14ICCOMPARE
TC4013BPIC
ULN2003IC7組驅動
74AHC244ICSOP
74HCT74ICSOP
AT87F51-SOPICSOP
SLA7026IC步進馬達驅動
SLA7032IC步進馬達驅動
MC145152IC可程式除頻
LB1847IC馬達控制
LB1845IC馬達控制
74LS154IC
TL5001CPICpwm 電源控制
74ACT244IC
TCL5420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呂大, 建議讀一下這個, 293頁-295頁 (PDF, 53-55頁), 專家寫的原理原因和解決辦法
http://www.nxp.com/do ...

XIAOLABA大:
   拜讀您提供的資料(一點點),先回饋一下資料...
.  DC 馬達它的等效電路  電樞電感+電樞電阻+電樞的反電動勢(Back emf) 串聯
.  馬達的電感變化 自 10uH~ mH 不等
.  高電感馬達PWM驅動頻率較低為了建立所需的電流位準以建立所需的扭力,低電感馬達PWM驅動頻率較高..
.  PWM 馬達啟動時要有足夠的 DUTY...

楼主:
馬達需要一定的啟動電壓以達到馬達旋轉的動作,調整PWM的脈寬比,可以改變馬達轉速,但是受到馬達電樞的反電動勢,於是,馬達的轉速會再升高,目前這還需要再行研究... 使用電源供應器(固緯)2A可以正常啟動調整,但是使用 350W的PC電源就會跳保護...不知道應如何解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馬達需要一定的啟動電壓以達到馬達旋轉的動作,調整PWM的脈寬比,可以改變馬達轉速,但是受到馬達電樞的反電動 ...

阿乾大:
照理說只有2A,PC power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才對,是有什麼造成干擾而讓PC power跳保護,您可以畫個整體的方塊圖,然後再詳細說明一下整個的動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乾大:
照理說只有2A,PC power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才對,是有什麼造成干擾而讓PC power跳保護,您可以畫個整 ...

SCOTTWANG大:
我的 PC電源就是只拉出 12V出來而已!!

网友E:
阿乾大:
您先試著照圖上的藍色框裡的二極體和電容下去試,再依需求增加電容量,若你想加一個0.1uF/50V的電容並上1000uF的也可以,1000uf/25V以上.
二極體最好是4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乾大:
您先試著照圖上的藍色框裡的二極體和電容下去試,再依需求增加電容量,若你想加一個0.1uF/50V的電容 ...

SCOTTWANG大:
   感恩!! 我再來試看看!! 那我的 PC 電源會跳是不是太靈敏? 有解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感恩!! 我再來試看看!! 那我的 PC 電源會跳是不是太靈敏? 有解嗎? ...

可能是您在做PWM時,反潰至Power內,若是duty cycle太少時或者小於Sw Power能忍受的程度,它可能凍袂條,就會進入保護模式.

現在先用簡單的方式,看看是否可行,用二極體是阻止它反潰回Sw Power內,若是只有正電壓還好,若是連地都有受影響,可能就要用Core和電容來處理了,這個部份就要用示波器測量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您在做PWM時,反潰至Power內,若是duty cycle太少時或者小於Sw Power能忍受的程度,它可能凍袂條,就會 ...

scottwang大:
  這連結我還沒註冊,所以沒得看,謝謝提供訊息,第二版的電路已經LAY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這連結我還沒註冊,所以沒得看,謝謝提供訊息,第二版的電路已經LAY上了... ...

您還是先測試二極體和電容的方式,若是此方式有效,您可以改用較小Vf而電流足夠的二極體.

因為您所發生的問題與uC的原電路並不相同,所以我重畫了電路,以更針對你目前的問題.
在您的電路,馬達就是負載,LC的值可能得依頻率而定,電容C1,C2,C4,C5先從1000uF測試,右邊的C2,C5若太小,怕電流會不足以起動馬達,含core的電感,線圈的電流要足夠才可以.

LC電路右邊的電容是做馬達起動用,左邊電容是防止右邊馬達產生的問題反潰至左邊電源,做了說明之後,這樣您在做測試時較容易針對問題對電容做增減.

補充內容 (2016-6-27 05:58 AM):
不知您是否有測過,是全部都不行,或者只有在duty cycle較少時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馬達需要一定的啟動電壓以達到馬達旋轉的動作,調整PWM的脈寬比,可以改變馬達轉速,但是受到馬達電樞的反電動 ...

不要控制, 只有馬達直接接到電源, 能正常啟動馬達, 也順利運轉的話, 表示容量足夠應付啟動電流
如果不行, 就要限流啟動馬達, 所有大型的馬達都要這樣做, 除非電源的容量和瞬變裕量設計預留很大
如果限流啟動也不行, 就是電源有問題, 不適合

网友:
CPU 有濾波電容和去耦電容嗎 ?
沒有的話儘量靠近 CPU 的 VCC/GND 加 10UF 和 0.1UF 各一個
例如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就是負載,在您的電路,馬達就是負載,LC的值可能得依頻率而定,不過可以先就原數值做測試.

SCOTTWANG大:
   謝謝提供這資料,手頭上有 L 我會試看看!! 到時候再向您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控制, 只有馬達直接接到電源, 能正常啟動馬達, 也順利運轉的話, 表示容量足夠應付啟動電流
如果不行, ...

xiaolaba大:
   PC電源供應我直接加上去就跳掉,上一個馬達不會跳(內阻比較大)!!
   目前我的PWM電路可以用 線性電源供應器控制,但是 PC電供還是不行!!

网友A:
加個電阻 之後再用繼電器P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個電阻 之後再用繼電器PASS

專炸元件大:
      電源供應部份要下手,加裝繼電器也是不錯的辦法!! 感謝!!
      目前還有一個現象是PWM的 % 對應轉速的問題,因為 PWM變化會造成電壓變化,直流馬達轉動之後內部反電動勢會減少電流量於是會造成馬達兩端的電壓上升轉速變快...這不知道如何解決?

网友E:
阿乾大,您的問題,我想了再想,問題可能出在SW Power 瞬間電流不足造成的,您可以在12伏特兩端並聯一個4700uF/25V以上的電容器看看,就是利用電容預先儲能,若是4700uF/25V仍不足,再往上增加,你另外的問題,我在想可能要用整流的方式,但是要提高輸入電壓為12V+1.4V,或者找大電流的蕭特基二極體,以下的電路,有興趣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炸元件大:
      電源供應部份要下手,加裝繼電器也是不錯的辦法!! 感謝!!
      目前還有一個現象是PWM ...

馬達空載當然轉速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乾大,您的問題,我想了再想,問題可能出在SW Power 瞬間電流不足造成的,您可以在12伏特兩端並聯一個4700uF/ ...

scottwang大:
   現在是開機瞬間電流過大而跳保護,加上電容器應該會更大的瞬間電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現在是開機瞬間電流過大而跳保護,加上電容器應該會更大的瞬間電流吧!! ...

那加LC就有舒緩的作用了,可是也要注意若是電流阻檔太多就會不足了.
PC Power與馬達同時開,或者開機順序如何?
開機瞬間要讓馬達不加電,也就是延遲作用,延遲上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加LC就有舒緩的作用了,可是也要注意若是電流阻檔太多就會不足了.
PC Power與馬達同時開,或者開機順序如 ...

SCOTTWANG大:
   您可能誤會了!!  我的馬達電源是獨立使用12V電源,這個12V電源因為4.5A電源不夠會跳保護,所以我使用 外加一個PC電源(我把 5V -5V 3.3V...接線都去掉了,剩下 12V 應該是 25A吧!) 給我的雕刻機主軸馬達12V使用. 現在,這個PC電供改裝的主軸馬達電源一通電給12V主軸馬達就跳電,所以我才想要外接一個 PWM電路 串在 12V電源(PC改裝的電供)和 12V馬達中間,以避免 PC改裝的主軸馬達電供跳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您可能誤會了!!  我的馬達電源是獨立使用12V電源,這個12V電源因為4.5A電源不夠會跳保護, ...

那如果先不加PWM,直接在PC Power加上大電容再供電給馬達使用呢?
若4700uF/25V電容仍不足,再往上加.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PC電源供應我直接加上去就跳掉,上一個馬達不會跳(內阻比較大)!!
   目前我的PWM電路可以 ...

你那個電源不行, 換一台試試看
先要加電阻, 限制啟動電流, 比較扭力大的馬達不是玩具級的就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個電源不行, 換一台試試看
先要加電阻, 限制啟動電流, 比較扭力大的馬達不是玩具級的就要注意 ...

感謝XIAOLABA SCOTTWANG 專炸元件 ..等先進們的指導,目前終於有所突破..

線路圖如下:
增加了DRC 消除雜訊,7805前方加了 450uH電感,12V輸入電容器改為 2200/16 ,LGC12002以及 MCU 都加了 104的旁路電容... 程式最小啟動% 因為不同馬達設為 24% 約2V左右...

電源ON時先把 PWM設為 24%+基準20% 啟動馬達2秒 然後做 A/D轉換讀取 VR的設定值 0~5V 0~1024 0~100% (目前100%約為10V) 再顯示VR值,開始 從 24%加速到 VR的%數 以5ms一個STEP 加速到達設定值為止...目前移動平均數的程式(DIGITAL FILTER)尚未修改!!

新版 舊版比較

因為新版增加了許多零件造成範圍過大,雕刻機限未開關觸發(當機)所以需多地方沒刻到,臨時跳線跳零件..

調速狀況還不錯,反應比較慢些!!

目前使用 PC的電源供應12V 沒有跳保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XIAOLABA SCOTTWANG 專炸元件 ..等先進們的指導,目前終於有所突破..

線路圖如下:

恭喜恭喜
成了高手了
請問白色7-SEG LED哪裡買的
有要代工刻PCB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恭喜
成了高手了
請問白色7-SEG LED哪裡買的

xiaolaba大:
    白色7段LED我有賣,我說過 我可以贈送幫助我的人,少量免費贈送,量多再議!!
    10個夠嗎? 代工刻PCB沒有ㄟ!! 因為費工且鄰居虎伺耽耽要抓我噪音的把柄...你買一台雕刻機,小弟我"手把手"教你基本用法和一些經驗!!

网友E:
雖然問題有解決了,可喜可賀,不過個人還是習慣性要抓出真正的問題點,而不是把有可能的通通加上,這樣會被變大胖子,體積和零件就加大加多了,要抓出問題點就要一點一點測,直到找到問題點所在,有時候是兩個地方造成的.就要改兩個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雖然問題有解決了,可喜可賀,不過個人還是習慣性要抓出真正的問題點,而不是把有可能的通通加上,這樣會被變大 ...

scottwang 大:
   感謝建議,馬達驅動真的不容易,我慢慢努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白色7段LED我有賣,我說過 我可以贈送幫助我的人,少量免費贈送,量多再議!!
    10個夠嗎? ...

呂大 這個電路板大約5cm x 5cm
這次想改用8字LED, MCU不變, 用74LS164擴IO.
可是還沒開始改設計, 就是飛線焊接太花時間了

改用8字LED

改用8字LED

改用8字LED

改用8字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呂大 這個電路板大約5cm x 5cm
這次想改用8字LED, MCU不變, 用74LS164擴IO.
可是還沒開始改設計, 就是飛 ...

X大:
   我的 LGC12002 信號線3條若是串顯則是4條 DI DO CLK STB  V+ GND 你要用8個字就使用2個,我先前的溫度計時鐘 或是 溫溼度計 8個字 沒使用 DO 所以信號線共使用 DI CLK STB1 STB2 ,它有LATCH功能,所以算好用,不會佔用太多MCU掃描時間.. 板子你LAY 好之後再傳給我看看,我只用單面板!! 數量多還是使用洗板比較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X大:
   我的 LGC12002 信號線3條若是串顯則是4條 DI DO CLK STB  V+ GND 你要用8個字就使用2個,我先前的 ...

Lu大 找了一下lg12002的資料
請問3.6v時還會正常工作嗎
初步看了它只吃5v
設計用一節鋰電池供電不知道行不
可能誤會了 看你的LED就4個8字一組
esr是夠了 可以顯示9999或99.99 量程有夠大 不需要串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大 找了一下lg12002的資料
請問3.6v時還會正常工作嗎
初步看了它只吃5v

X大:
   能不能用在 3.3V我沒試過ㄟ!! 我都使用 5V ..

楼主:
今天又改了一下程式應該可以分享了!!
//-------20160622 VV--------------------- 非常重要使用中斷 TIM4  main.c 最後要加一些宣告!!
//----20160630 修改啟動程序 先顯示後驅動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4.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dc1.h"
//#include "stm8s_itc.h"
#define VR_Channel ADC1_CHANNEL_0// stm8s103k3 pin 16
#define LG12002PORT GPIOC//GPIOC
#define DIN GPIO_PIN_7  //new PIN_4 old version PIN_1
#define Clk GPIO_PIN_6  //new PIN_3 old version PIN_2
#define STB GPIO_PIN_5  //new PIN_1 old version PIN_4
#define Motor_port GPIOC
#define Motor_out GPIO_PIN_1  //PC1 pwm motor driver
u8 a,b,c,d;
u16 VR_data =0;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16 pwmwidth = 1;
u16 ADCValue[13]={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8 display_2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prev_VR_data;//previous VR data
u8 inc_flag;//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dif_PWM;//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motor_base = 200;//motor PWM base
u16 ADCtemp=0;
u8 display_time;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Motor_port,Motor_out,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tor drive
        GPIO_Init(LG12002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pt6961 driver
}

void tim4init(void)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32,250);//4.05ms TIM4_PRESCALER_32
        TIM4_SetCounter(25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2Mhz/32/250=4ms
        TIM4_Cmd(ENABLE);
}

void Delay_us(u16 ust)//uS Delay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mS delay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LGC12002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a]);//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b]);//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c]);//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d]);//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TransData(void)// VR_data>> a b c d
{
        u16 result;
        result = VR_data;
         if (result >= 1000)
   {
          a=1;b=0;c=0;d=0;
   }
        else
   {
          a=0;
          b= result/100;
          c= (result%100)/10;
          d= result %10;
   }
}

//-------20160622 ^^----------------
void ADConvert(void)//轉換類比信號成為數位信號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3)//10>>13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8 i=0;
        ADCtemp=0;
  for(i=0; i<13;i++)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i];
                DataADC = (ADCtemp/4);
         }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i];
        }
        DataADC /=6;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newDigitalFiltering();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update_TIM1_Config(u8 sw)
{
        switch(sw)
        {
        case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motor_base),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1: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2: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2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void tim4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60)//240ms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display_time=0;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
一開始要關閉pwm輸出
接下來要把馬達的輸出設為60% 這樣啟動才不會有問題
馬達的PWM輸出不能過小必須有基本的電壓目前先定20%
PWM 0%電壓為2V 100%為10V 因此輸出電壓平均為2V~10V
調整VR的%顯示應該放在不會受影響的程式裡考慮  放在中斷裡作顯示

        */
        GPIOinit();
        GPIO_WriteLow(Motor_port,Motor_out);//  防止一通電就馬達暴衝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TIM1_COUNTERMODE_UP,1400,0);        //1400 full range from 200~1200 total 1.4ms
  tim4init();
        CLK_Config();
  PT6961_Init();//LGC12002 initial
        prev_VR_data = 200;//set initial VR data;
        pwmwidth = 240;//initial motor drive set 60% power and keep 2秒

        rim();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先顯示VR值再啟動馬達240+200=440的速度若VR=0則會回到最低速200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2000);
        while (1)
        {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                TransData();
//                LGC12002_display();

                if(prev_VR_data >= VR_data)//inc_flag =0 ---prev_VR_data >= VR_data 要減少pwm
                {
                        inc_flag = 0;
                        dif_PWM = (prev_VR_data - VR_data);
                }
                else
                {
                 inc_flag =1;
                 dif_PWM = (VR_data - prev_VR_data);
          }

                if( dif_PWM > 5)// excute PWM change
                {
                        while(dif_PWM)
                        {
                                if(inc_flag)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else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5);
                         dif_PWM -=1;
                  }
                        prev_VR_data = VR_data;
                }
                else
                {
                        pwmwidth = VR_data;
                        update_TIM1_Config(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
        tim4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補充內容 (2016-7-2 01:15 AM):
抱歉!! 發現程式有點BUG請勿直接使用!!

网友F:
有看沒有懂 贊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看沒有懂 贊一個

抱歉!! 寫的比較亂!! 這裡面大致上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功能,開機後 先把輸出停止 接下來讀取可變電阻的設定,之後 輸出 馬達預設的啟動PWM量(馬達啟動電流較大)經過2秒後再把PWM的比例以每差1單位5豪秒的速度加上去直到達到設定為止!! 顯示部分 利用中斷每0.24秒更新一次...就這樣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寫的比較亂!! 這裡面大致上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功能,開機後 先把輸出停止 接下來讀取可變電阻的設定, ...

你誤會我的意思是我完全不懂語言程式..鴉子聽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改了一下程式應該可以分享了!!

lu 大 試試看把 filter 直接做在 ADC subroutine 裡面, 變數都設在 全局, 不需要再挑10挑6.
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或者你用EXCEL試試看, 把第一個,第二個ADC值設成 255, 後來都100, 看看filter output, 或許有所發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 大 試試看把 filter 直接做在 ADC subroutine 裡面, 變數都設在 全局, 不需要再挑10挑6.
可能會有意想 ...

XIAOLABA大: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8 i=0;
        ADCtemp=0;
  for(i=0; i<15;i++)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
                DataADC = (ADCtemp/4);
         }
}

這樣!! 數值需要做15次才OK!!

楼主:
//-------20160701 改回原程式 因為中斷會造成控制不良 為無中斷模式
//-------20160622 VV--------------------- 非常重要使用中斷 TIM4  main.c 最後要加一些宣告!!
//----20160630 修改啟動程序 先顯示後驅動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4.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VR_Channel ADC1_CHANNEL_0// stm8s103k3 pin 16
#define LG12002PORT GPIOC//GPIOC
#define DIN GPIO_PIN_7  //new PIN_4 old version PIN_1
#define Clk GPIO_PIN_6  //new PIN_3 old version PIN_2
#define STB GPIO_PIN_5  //new PIN_1 old version PIN_4
#define Motor_port GPIOC
#define Motor_out GPIO_PIN_1  //PC1 pwm motor driver
u8 a,b,c,d;
u16 VR_data =0;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16 pwmwidth = 1;
u16 ADCValue[15]={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8 display_2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prev_VR_data;//previous VR data
u8 inc_flag;//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dif_PWM;//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motor_base = 200;//motor PWM base
u16 ADCtemp=0;
u8 display_time;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Motor_port,Motor_out,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tor drive
        GPIO_Init(LG12002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pt6961 driver
}

void Delay_us(u16 ust)//uS Delay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mS delay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LGC12002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a]);//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b]);//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c]);//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d]);//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TransData(void)// VR_data>> a b c d
{
        u16 result;
        result = VR_data;
         if (result >= 1000)
   {
          a=1;b=0;c=0;d=0;
   }
        else
   {
          a=0;
          b= result/100;
          c= (result%100)/10;
          d= result %10;
   }
}

//-------20160622 ^^----------------
void ADConvert(void)//轉換類比信號成為數位信號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while(ADCcount<15)//10>>13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ADC1->CR1 &= ~0x02;
}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8 i=0;
        ADCtemp=0;
  for(i=0; i<15;i++)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i];
                DataADC = (ADCtemp/4);
         }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new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update_TIM1_Config(u8 sw)
{
        switch(sw)
        {
        case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motor_base),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1: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2: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2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void tim4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60)//240ms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display_time=0;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
一開始要關閉pwm輸出
接下來要把馬達的輸出設為60% 這樣啟動才不會有問題
馬達的PWM輸出不能過小必須有基本的電壓目前先定20%
PWM 0%電壓為2V 100%為10V 因此輸出電壓平均為2V~10V
調整VR的%顯示應該放在不會受影響的程式裡考慮  放在中斷裡作顯示

        */
        GPIOinit();
        GPIO_WriteLow(Motor_port,Motor_out);//  防止一通電就馬達暴衝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TIM1_COUNTERMODE_UP,1400,0);        //1400 full range from 200~1200 total 1.4ms
        CLK_Config();
  PT6961_Init();//LGC12002 initial
        prev_VR_data = 200;//set initial VR data;
        pwmwidth = 240;//initial motor drive set 60% power and keep 2秒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先顯示VR值再啟動馬達240+200=440的速度若VR=0則會回到最低速200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2000);
        while (1)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if(prev_VR_data >= VR_data)//inc_flag =0 ---prev_VR_data >= VR_data 要減少pwm
                {
                        inc_flag = 0;
                        dif_PWM = (prev_VR_data - VR_data);
                }
                else
                {
                 inc_flag =1;
                 dif_PWM = (VR_data - prev_VR_data);
          }

                if( dif_PWM > 5)// excute PWM change
                {
                        while(dif_PWM)
                        {
                                if(inc_flag)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else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5);//加速度
                         dif_PWM -=1;
                  }
                        prev_VR_data = VR_data;//加減速完成更新速度設定
                }
                else
                {
                        pwmwidth = VR_data;
                        update_TIM1_Config(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
        tim4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中斷部分 .C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far @interrupt extern void TIM4_OVF_IRQ (void);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TIM4_OVF_IRQ}, /* irq23 ITC_IRQ_TIM4_OVF*/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這樣, st 的C可以順利編譯嗎?
一般MCU的ADC都是單端, 例如8BIT, 0x00-0xFF, 轉換時不需要理會正負號. 如果真的要處理, 運算時你把它上移 +0x7F, 就可以處理交流訊號. 不過你這個案例, 只要+0到255就可以

        unsigned int ADCtemp=0;
        unsigned char DataADC = 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
                DataADC = (ADCtemp/4);
}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 st 的C可以順利編譯嗎?
一般MCU的ADC都是單端, 例如8BIT, 0x00-0xFF, 轉換時不需要理會正負號. 如 ...

xiaolaba大:
   這樣 A/D 轉換如何一直延續下去,程式我不太會寫!! 我目前都是一次讀 15次存起來做處裡...

  還有昨天發現一個問題,我原本想利用中斷來做LED顯示,卻發現它會造成 PWM ON的部分會有 中斷的脈衝產生,忘了把它記錄起來,控制也出了點問題,所以把它改回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這樣 A/D 轉換如何一直延續下去,程式我不太會寫!! 我目前都是一次讀 15次存起來做處裡... ...

LU大 ADC讀取不是由你的主程序自己主動要求的嗎

你的程序裡面好像也是這樣寫, 269行,while (1) {readadc....task1...task2...等等等等}. 所以一直在反覆讀取ADC, 然後執行你希望的工作.

FILTER的用意只是把你讀入的每一次ADC數據用比較簡便方法過濾雜訊, 提高執行速度, 並沒有停止原來的讀取策略. 但是不需要停下來, 連續讀15次, 求平均值而不做其他任何事, 這樣, 程序的處理速度就會呆滯, 外表看來就是反應遲緩, 試想, 剛開始第一個ADC讀取, 同時你改變VR, 那也必須等到讀完十五次才會做其他事, 但是, 可能過程結束前你又調了VR. 當然平均出來還是有點靠譜, 不過這個策略迫使你的機器完全忽略你已經很快調高又調低的期望.

希望這樣理解, 沒誤會你說的問題.

運用中斷, 不能把所有期望的工作都放在中斷函數, 一般都是設定一個全局變數, 設定旗標A, 做個記號說明有事情等著你做, 然後就退出, 讓CPU繼續做他原來該做的事情. 那等著你做事呢, 應該是你的主程序裡面其中一個要例行做的工作, 只要發現旗標A被設定, 那你的主程序就知道要做動作A, 不然就略過, 繼續做其他動作, 然後又再沖頭開始看看有甚麼事要做, 一直循環到掉電為止.

這個是 MCU的基本程序觀念, 但是 C把它簡化太多了, 很多近代的C由於每家公司希望更多人寫給他們家的MCU, 更加包含了很多抽象層面的東西, 把CPU實際操作的基本步都掩埋起來, 所以學C起步的人, 很多時候會被自己寫的東西蒙蔽的, 最終還是要看看MCU的基本才會徹底畢業.
加油..

另外看了STM8 ADC, 他說是 10BIT, ADC時間6.3us, 那需要把運算的記憶體變數設定成大於 24 BIT 和 16 BIT 才不會 OVERFLOW

試試看這樣
        unsigned long ADCtemp=0; //32bit, 10bit + 10bit + 10bit/4 >16bit
        unsigned int DataADC = 0; //16bit, contain 10bit value is ok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
                DataADC = (ADCtemp/4);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U大 ADC讀取不是由你的主程序自己主動要求的嗎

你的程序裡面好像也是這樣寫, 269行,while (1) {readadc. ...

xiaolaba 大:
   感謝這麼詳細的指導,我會繼續把這程式最佳化!!

楼主:
//----- 20160702  取消一次 15個數量的數位濾波  改成累進方式
//-------20160701 改回原程式 因為中斷會造成控制不良 為無中斷模式
//-------20160622 VV--------------------- 非常重要使用中斷 TIM4  main.c 最後要加一些宣告!!
//----20160630 修改啟動程序 先顯示後驅動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4.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VR_Channel ADC1_CHANNEL_0// stm8s103k3 pin 16
#define LG12002PORT GPIOC//GPIOC
#define DIN GPIO_PIN_7  //new PIN_4 old version PIN_1
#define Clk GPIO_PIN_6  //new PIN_3 old version PIN_2
#define STB GPIO_PIN_5  //new PIN_1 old version PIN_4
#define Motor_port GPIOC
#define Motor_out GPIO_PIN_1  //PC1 pwm motor driver
u8 a,b,c,d;
u16 VR_data =0;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16 pwmwidth = 1;
//u16 ADCValue[15]={0};//電壓值平均用減少誤差雜訊
u16 ADCValueA;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8 display_2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prev_VR_data;//previous VR data
u8 inc_flag;//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dif_PWM;//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motor_base = 200;//motor PWM base
u32 ADCtemp=0;
u8 display_time;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Motor_port,Motor_out,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tor drive
        GPIO_Init(LG12002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pt6961 driver
}

void tim4init(void)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32,250);//4.05ms TIM4_PRESCALER_32
        TIM4_SetCounter(25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2Mhz/32/250=4ms
        TIM4_Cmd(ENABLE);
}

void Delay_us(u16 ust)//uS Delay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mS delay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LGC12002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a]);//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b]);//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c]);//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d]);//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TransData(void)// VR_data>> a b c d
{
        u16 result;
        result = VR_data;
         if (result >= 1000)
   {
          a=1;b=0;c=0;d=0;
   }
        else
   {
          a=0;
          b= result/100;
          c= (result%100)/10;
          d= result %10;
   }
}

//-------20160622 ^^----------------
void ADConvert(void)//轉換類比信號成為數位信號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
        while(ADCcount<15)//10>>13
        {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DCcount]=ADC1_GetConversionValue();
                ADCcount++;
        }
        */
         //new change VVVVV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new change ^^^^
        ADC1->CR1 &= ~0x02;
}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        u8 i=0;
//        ADCtemp=0;
//  for(i=0; i<15;i++)
        {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i];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A;
                DataADC = (ADCtemp/4);
         }
}

/*

void 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cptemp;
        for(i=10;i>=1;i--)
        {
                for(j-0;j<(i-1);j++)
                {
                        if(ADCValue[j]>ADCValue[j+1])
                        {
                                cptemp=ADCValue[j];
                                ADCValue[j]=ADCValue[j+1];
                                ADCValue[j+1]=cptemp;
                        }
                }
        }
        DataADC=0;
        for(i=2;i<=7;i++)
        {
                DataADC +=ADCValue[i];
        }
        DataADC /=6;
}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newDigitalFiltering();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update_TIM1_Config(u8 sw)
{
        switch(sw)
        {
        case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motor_base),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1: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2: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2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void tim4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60)//240ms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display_time=0;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
一開始要關閉pwm輸出
接下來要把馬達的輸出設為60% 這樣啟動才不會有問題
馬達的PWM輸出不能過小必須有基本的電壓目前先定20%
PWM 0%電壓為2V 100%為10V 因此輸出電壓平均為2V~10V
調整VR的%顯示應該放在不會受影響的程式裡考慮  放在中斷裡作顯示

        */
        GPIOinit();
        GPIO_WriteLow(Motor_port,Motor_out);//  防止一通電就馬達暴衝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TIM1_COUNTERMODE_UP,1400,0);        //1400 full range from 200~1200 total 1.4ms
//  tim4init();
        CLK_Config();
  PT6961_Init();//LGC12002 initial
        prev_VR_data = 200;//set initial VR data;
        pwmwidth = 240;//initial motor drive set 60% power and keep 2秒

//        rim();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先顯示VR值再啟動馬達240+200=440的速度若VR=0則會回到最低速200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2000);
        while (1)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if(prev_VR_data >= VR_data)//inc_flag =0 ---prev_VR_data >= VR_data 要減少pwm
                {
                        inc_flag = 0;
                        dif_PWM = (prev_VR_data - VR_data);
                }
                else
                {
                 inc_flag =1;
                 dif_PWM = (VR_data - prev_VR_data);
          }

                if( dif_PWM > 5)// excute PWM change
                {
                        while(dif_PWM)
                        {
                                if(inc_flag)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else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5);//加速度
                         dif_PWM -=1;
                  }
                        prev_VR_data = VR_data;//加減速完成更新速度設定
                }
                else
                {
                        pwmwidth = VR_data;
                        update_TIM1_Config(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
        tim4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引用 网友D:
LU大 ADC讀取不是由你的主程序自己主動要求的嗎

你的程序裡面好像也是這樣寫, 269行,while (1) {readadc. ...

xiaolaba 大:
    謝謝,DIGITAL FILTER 我改好了,驗證也OK了!!
    後續要試試 中斷的問題!! 再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 大:
    謝謝,DIGITAL FILTER 我改好了,驗證也OK了!!
    後續要試試 中斷的問題!! 再次感謝!! ...

//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這個應該是初始化ADC, 應該不用每次都用在ADC轉換的開頭, 開機設定一次就夠, 除非每次轉換設定不同參數或者不同CHANNEL設定不同, 不過看來參數都是常數, 沒有變動.
        ADConvert(); //這個實際執行ADC轉換, 等待2.3us
        newDigitalFiltering(); //ADC完畢, 濾波輸出值存在, DataADC, 現在的tempDAC 不動, 也不需要變動, 留著下一次用
//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DataADC=0; // 注釋掉這行, 執行OK 嗎, 如果可以就不用這個,  開機設定一次就夠. 因為你每次調用ADC, 輸出控制 PWM, 讀值後然後馬上把結果資料清零, 其實作用不大, 不確定想的對不對. 實機實驗最簡單.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楼主:
xiaolaba 大:
    我把DataADC=0 取消了,結果好像也沒變,目前我就先這樣了!! 謝謝!!
    我把中斷加進去 旗標計數做定期顯示用 卻發現每隔 377us 會有 9us的下降脈衝...

VR=0

VR=50

VR=50放大

VR=210

VR=700

VR=850 之前

VR=850 目前

VR=1000

楼主:
目前測試結果加減速度很不錯,感謝 xiaolaba 大一直不斷的指導和協助修改程式,受益良多!!  感恩!!

//------20160703  嘗試再使用中斷顯示
//----- 20160702  取消一次 15個數量的數位濾波  改成累進方式
//-------20160701 改回原程式 因為中斷會造成控制不良 為無中斷模式
//-------20160622 VV--------------------- 非常重要使用中斷 TIM4  main.c 最後要加一些宣告!!
//----20160630 修改啟動程序 先顯示後驅動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_tim1.h"
#include "stm8s_tim4.h"
#include "stm8s_clk.h"
#include "stm8s_delay.h"
#include "stm8s_adc1.h"
#define VR_Channel ADC1_CHANNEL_0// stm8s103k3 pin 16
#define LG12002PORT GPIOC//GPIOC
#define DIN GPIO_PIN_7  //new PIN_4 old version PIN_1
#define Clk GPIO_PIN_6  //new PIN_3 old version PIN_2
#define STB GPIO_PIN_5  //new PIN_1 old version PIN_4
#define Motor_port GPIOC
#define Motor_out GPIO_PIN_1  //PC1 pwm motor driver
u8 a,b,c,d;
u16 VR_data =0;
u8 AD_read_count;//0~3 輪流read out AD count
u8 adc_update_flag;//ADC 更新1次的旗標
u16 pwmwidth = 1;

u16 ADCValueA;
u16 DataADC=0;//最後的電壓值
u8 display_2table[2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16 prev_VR_data;//previous VR data
u8 inc_flag;//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dif_PWM;//prev_VR_data - VR_data
u16 motor_base = 200;//motor PWM base
u32 ADCtemp=0;
u8 display_time;//中斷顯示用_計時器
u8 display_flag;//中斷產生的顯示旗標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Motor_port,Motor_out,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motor drive
        GPIO_Init(LG12002PORT,DIN|STB|Clk,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for pt6961 driver
}

void tim4init(void)
{
        TIM4_TimeBaseInit(TIM4_PRESCALER_32,250);//4.05ms TIM4_PRESCALER_32
        TIM4_SetCounter(250);
        TIM4_ITConfig(TIM4_IT_UPDATE,ENABLE);//2Mhz/32/250=4ms
        TIM4_Cmd(ENABLE);
}

void Delay_us(u16 ust)//uS Delay
{
        while(ust !=0)
        {
                ust--;
        }
}

void DelayMs(u16 mst)//mS delay
{
        while( mst !=0)
        {
                Delay_us(400);
                mst--;
        }
}

void Send6961_Data(u8 Dat)
{
          u8 i;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GPIO_WriteLow(LEDPORT,Clk);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

/*
   20141116 send command byte
*/

void Send6961_Cmd(u8 Dat)
{
  u8 i;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STB);

     for (i=0;i<8;i++)
         {
          if((Dat & 0x01)!=0)// SER=Dat & 0x80;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DIN);
          }
        else
        {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DIN);
        }
          Dat>>=1;
          GPIO_WriteLow(LG12002PORT,Clk);// Clk=0;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Clk);
         }
        GPIO_WriteHigh(LG12002PORT,STB);
}

void PT6961_Init(void) // 8bit mode
{
        DelayMs(200);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Data(0x00);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LGC12002_display(void)
{
Send6961_Cmd(0x40);//CMD 2 fix address normal mode
Send6961_Cmd(0xc0);//CMD 3 address=0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a]);//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b]);//5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c]);//2
Send6961_Data(0xf0);//空白
Send6961_Data(display_2table[d]);//4
Send6961_Cmd(0x02);//CMD 1 6digit 12segment
Send6961_Cmd(0x89);//CMD 4 display control bright 14/16
DelayMs(1);
}

void TransData(void)// VR_data>> a b c d
{
        u16 result;
        result = VR_data;
         if (result >= 1000)
   {
          a=1;b=0;c=0;d=0;
   }
        else
   {
          a=0;
          b= result/100;
          c= (result%100)/10;
          d= result %10;
   }
}

//-------20160622 ^^----------------
void ADConvert(void)//轉換類比信號成為數位信號
{
        unsigned char ADCcount =0;
        ADC1->CR1|=0x02;
        ADC1_StartConversion();

         //new change VVVVV
                while(ADC1_GetFlagStatus(ADC1_FLAG_EOC)==RESET);
                ADC1_ClearFlag(ADC1_FLAG_AWS0);
                ADCValueA = ADC1_GetConversionValue();
   //new change ^^^^
        ADC1->CR1 &= ~0x02;
}

//------ newADCfilter with digital filter 2016 0630

void newDigitalFiltering(void)//把類比信號的10組資料作中間的6組平均
{
        {
    ADCtemp = ADCtemp-(ADCtemp/4)+ADCValueA;
                DataADC = (ADCtemp/4);
         }
}

unsigned int ADC1Set(ADC1_Channel_TypeDef ADC_Channel)//讀取不同的AD通道經過類比轉成數位再經過10取6平均送出結果
{
u16 ADresult;
{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ADC_Channel,ADC1_PRESSEL_FCPU_D2,ADC1_EXTTRIG_TIM,DISABLE,ADC1_ALIGN_RIGHT,ADC1_SCHMITTTRIG_CHANNEL0,DISABLE);
ADConvert();
newDigitalFiltering();
ADresult=DataADC;
adc_update_flag=0;
}
return ADresult;
}

void update_TIM1_Config(u8 sw)
{
        switch(sw)
        {
        case 0:
                TIM1_OC1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motor_base),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1:
                TIM1_OC2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case 2:
                TIM1_OC3Init(TIM1_OCMODE_PWM2,TIM1_OUTPUTSTATE_ENABLE,TIM1_OUTPUTNSTATE_ENABLE,pwmwidth+20,TIM1_OCPOLARITY_LOW,TIM1_OCNPOLARITY_HIGH,TIM1_OCIDLESTATE_SET,TIM1_OCNIDLESTATE_RESET);
        break;
        }
        TIM1_Cmd(ENABLE);
        TIM1_CtrlPWMOutputs(ENABLE);
}

void CLK_Config(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
}

void tim4svc(void)
{

display_time++;
if(display_time==60)//240ms
display_flag=1;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
}

main()
{
        /*
一開始要關閉pwm輸出
接下來要把馬達的輸出設為60% 這樣啟動才不會有問題
馬達的PWM輸出不能過小必須有基本的電壓目前先定20%
PWM 0%電壓為2V 100%為10V 因此輸出電壓平均為2V~10V
調整VR的%顯示應該放在不會受影響的程式裡考慮  放在中斷裡作顯示

        */
        GPIOinit();
        GPIO_WriteLow(Motor_port,Motor_out);//  防止一通電就馬達暴衝
        TIM1_DeInit();
        TIM1_TimeBaseInit(1,TIM1_COUNTERMODE_UP,1400,0);        //1400 full range from 200~1200 total 1.4ms
  tim4init();
        CLK_Config();
  PT6961_Init();//LGC12002 initial
        prev_VR_data = 200;//set initial VR data;
        pwmwidth = 240;//initial motor drive set 60% power and keep 2秒

        rim();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先顯示VR值再啟動馬達240+200=440的速度若VR=0則會回到最低速200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2000);
        while (1)
        {

          VR_data = ADC1Set(VR_Channel);//channel 0 pin16
                if(display_flag==1)//當中斷旗標成立時後才顯示並且清除 中斷旗標和再次計時
                {
                TransData();
                LGC12002_display();
                display_flag=0;
           display_time=0;
                }

                if(prev_VR_data >= VR_data)//inc_flag =0 ---prev_VR_data >= VR_data 要減少pwm
                {
                        inc_flag = 0;
                        dif_PWM = (prev_VR_data - VR_data);
                }
                else
                {
                 inc_flag =1;
                 dif_PWM = (VR_data - prev_VR_data);
          }

                if( dif_PWM > 5)// excute PWM change
                {
                        while(dif_PWM)
                        {
                                if(inc_flag)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else
                                        {
                                                pwmwidth = prev_VR_data-1;
                                        }
                         update_TIM1_Config(0);
                         DelayMs(5);//加速度
                         dif_PWM -=1;
                  }
                        prev_VR_data = VR_data;//加減速完成更新速度設定
                }
                else
                {
                        pwmwidth = VR_data;
                        update_TIM1_Config(0);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OVF_IRQ(void)
{
        tim4svc();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