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三星 NOTE 3 港版(SM-N7507) SD/SIM讀不到完修

楼主(2016-06-24):
這支NOTE3是通訊行又送通訊行,然後又送來我這
型號SM-N7507   故障原因是"不讀SIM卡 不讀SD卡"
如果各位發現找不到此版電路圖可以參考N9005的圖

由於送來時維修單上有寫明"SIM卡座以換新"

拆開看看
這樣看可能看不清楚,我們接近一點看
焊點很明顯是用烙鐵,焊油沒清,焊點不良
因為卡座高低定位不正,多數點為沒有接到
因為拆卸不良SD的檢測點也被拉斷了
直接全部拆起來,焊點重做,主板的點飛線處理
上電供測試居然屏幕閃了一下就沒反應了
再次檢查電源部分,發現這顆電容已短路,
一邊是接地,直接吹掉移除,再重新飛一次線,
上電檢查SIM卡/SD卡供電與數據
飛線區域綠油固定,清理完準備交機嚕

网友:
有夠搞工的    能完修不簡單

网友:
放大設備很清楚捏

网友:
真是功夫了得~

网友:
高手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只是為何不找一顆電容焊上去呢? 或許原設計的RC線路應該有它的用處吧?

网友:
這支NOTE3是通訊行又送通訊行,然後又送來我這

====================

以上這句話,我認為這才是整個硬體維修嚴重的問題

然後再看了"通訊行"換的SIM卡座的慘樣

如果說是通訊行換的那種"鱉腳"毫無技術可言也敢換,不知是何心態

說著說著多有點火了

网友:
大大的顯微放大鏡設備真是讚, 在螢幕上的超清析的~

网友:
空間這麼窄您也能焊,這是神的等級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