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山葉 化油勁戰 整流器故障

楼主(2016-06-24):
這位客人以為電瓶掛點自行更換電瓶
更換之後 過沒兩三天又沒電
所以我猜想 九成整流器故障了
費了一番功夫才在排氣管上方找到
(因為我第一次維修山葉的充電系統)
又忘記拍只有這些

發動中的電壓 (果然沒充電)
甚至以為接觸不良插拔幾次
電壓還是沒上來
因為懶的繼續拆殼拔阻風門插頭測量電壓時而燒毀
所以直接拿我機車的備品整流器來測試
發電系統大同小異(不專業接法)
  發動中 電壓上來了
新品
舊品
把電瓶充飽
裝上新品整流器
裝上電瓶 電壓也有出來(完修)
所以這篇算是不專業維修
因為我跳過測量交流電壓

网友A:
所以每次換電瓶的時候要確認一下有回充電壓.....

沒有測交流意思是沒確認發電機功能正常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每次換電瓶的時候要確認一下有回充電壓.....

沒有測交流意思是沒確認發電機功能正常對吧? ...

對阿 怕搞掛阻風門
當初自己的阻風門就這樣搞掛

网友:
YAMAHA CYGNUS 125電路

Q大您提起小弟才發現,自動風阻的電源還有其他來源

以前修兩陽,自動風阻的電源直接從發電機不經鎖頭跟整流器,從來不覺得整流器會搞掛自動風阻

网友B: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如果電阻器壞掉(通常在整流器旁邊)機車會有什麼故障情形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如果電阻器壞掉(通常在整流器旁邊)機車會有什麼故障情形呢? ...

將發電機電力經過整流器時  過多的會透過電阻來洩放多餘的電  保持較穩定的電壓

不使用時  沒遇過  有請其他大大接續

网友D:
整流器會有個參考電壓線至電瓶  電瓶飽電會經過電阻消耗掉  因此保護電瓶避免過充

网友E:
請問所謂的吃交流的CDI是從發電機的交流電供應CDI,由CDI內部整流是嗎?另外吃直流的CDI就是經過整流器直流提供CDI【CDI內部不再多出整流電路】是這樣嗎?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比較舊的充電系統有三組線圈各自獨立 則不經過整流直接給CDI
至於CDI有沒有穩壓就不知道了 不過卻是很耐用

這台勁戰是三相未知阻風門的電並聯整流器穩壓 或經過CDI來穩壓
畢竟大都是發動後阻風門才會加熱 但是吃交流或直流我也不知道
所以才選擇用此方式來測試

我的改三相 阻風門是吃交流靠整流器來穩壓的
有次我在測試忘記拔阻風門插頭 過一陣子發現有點耗油
才發現我的阻風門最頂端脹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將發電機電力經過整流器時  過多的會透過電阻來洩放多餘的電  保持較穩定的電壓

不使用時  沒遇過  有 ...

好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器會有個參考電壓線至電瓶  電瓶飽電會經過電阻消耗掉  因此保護電瓶避免過充 ...

感謝告知,謝謝!!

网友(2016-10-01):
引用 网友E:
請問所謂的吃交流的CDI是從發電機的交流電供應CDI,由CDI內部整流是嗎?另外吃直流的CDI就是經過整流器直 ...

這是三陽外銷義大利的三冠王,跟內銷的電路不太一樣,但大致相同

直流CDI電源從電瓶經鎖頭進CDI

网友:
之前我的 山葉 化油舊勁戰 整流器故障 是一起動 電瓶電壓就高到15V.16V 導致騎沒多久,燈泡就常常燒掉,自行換新後就正常了

网友:
先前有壞掉過,造成大燈一直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