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640-3GD3/DP_CARD 風扇不轉

楼主(2016-06-24):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這是套裝主機裡面的顯卡 不知是不是通病
已經遇到好幾片這樣
使用一段時間後 他的風扇就不會轉了
但風扇單純上電測試正常
應該是控制風扇的晶片 還是 哪邊有問題

小弟不才 曾經試過將電源改在旁邊 測試有12V的接腳 但變成只會全速轉 不會控制轉速 風扇也會很大聲 很熱

風扇吃電是12V 0.37A

想請問各位大大這該怎麼下手~ 沒看過類似的文 這片版子 也好像是公版

网友:
你先從風扇"2pin"的接頭開始查吧! 原2pin接頭的電壓=? V DC

不過你確定原本的風扇是會隨溫度的變化~進而轉快轉慢嗎?

我滿懷疑只有2Pin可以調整風扇轉速

若你嫌12V全速運轉很吵,那我會認為你先清風扇及上油吧!

若還是覺得吵,你改拉 5V DC即可

或是換一個風扇 (裝的進去的風扇即可不須同型號)

楼主:
這就是神奇的地方了 原本正常的時候
開機會低速轉 有燒機才會提升轉速
我一開始也懷疑怎麼會控制轉速 應該是沒有控制端線

原電壓 12.1V~12.3V DC

忘了說 變不轉的時候 原始插座的2PIN 是沒電壓的

楼主:
之前有一片 改成12V接法 機器回去一個多月 風扇就死了
試過用5V的風扇 風力不足 燒機 會熱當

网友:
你的檢測與維修有很大得的誤區..先將顯卡的散熱膏換新,將此顯卡用於別台正常的電腦上,看看是否依然存在熱當機的問題..若是真的如此,才需檢查顯卡的電路板上的元件與電壓..
使用中的電腦斷電,導致顯卡風扇不轉..原因有很多,主機板溫度過高,cpu溫度過高,主機板上的電路因為高溫導致某元件秀逗都有可能..所以先用硬體除錯法,把電腦故障的真正原因先找出來再說..
((使用一段時間後 他的風扇就不會轉了))<= 依你的描述,我認為顯卡有問題的機率較低!!

网友:
紅框內的檢查看看

楼主:
先回復vancen55t大大的疑問
((使用一段時間後 他的風扇就不會轉了))<= 依你的描述,我認為顯卡有問題的機率較低!!
可能是我敘述有點不太好
意思是說 原機出機都正常 能使用好一陣子 有些幾個月 有些到現在還沒回來1年多
不會轉後 就都不再轉了 不是 能在使用後才不轉的

kinblo大大 今天如果有閒 我再來量測看看 再把數值貼上來

楼主(2016-07-25):
拍謝 趕了好一陣子的工作 最近才趕完有時間測 圖畫的醜

左邊第2顆

        11.1V
      [12W21]
         |     |
      1.4V  0V

楼主:
用小畫家看還挺清楚的... 怎麼上傳就後就霧了

网友:
更換"同型風扇"及加焊"風扇2pin"焊點應該可解決您的問題.

楼主:
還是感謝leonlp001大大的回覆
風扇是好的 悍點電壓異常 應該是周邊零組件有問題

网友:
莫非你的主機板是傳說中的顯卡殺手(顯卡插槽供電異常)..這種主機板我碰到過一次,畢竟是哪個元件出問題我也找不出來,所以是放棄修理該主機板..有的時候放棄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方法...
舉例.我有一個螢幕,開機時,電源燈一閃一閃,螢幕不亮,拿給一個幾10年資歷的資深螢幕維修人員維修,他告訴我是電路版出問題,幫我修修看,結果2個星期之後把螢幕還我,給我的答案是,找不到出問題的地方,修不好,叫我重新買一台2手的螢幕回來用...

楼主:
主機板更換顯卡都正常跟主機板無相關喔~

网友A:
獨家改裝密技大公開..
1:將顯卡風扇拆掉不用,保護殼拆掉不用(散熱片不能拆).買一片5CM風扇(6CM..7CM..亦可)黏死在散熱器上..
A:顯卡2針供電正常的話=>風扇供電就插在顯卡的2針上面即可 ((重點是要接對插孔,風扇會轉))
B:顯卡2針供電不正常的話=>風扇供電由主機板上的 SYS_FAN 或者 POWER_FAN 提供 ..或者是電源供應器改裝轉接線供電也可以...  重點是要接對插孔,風扇會轉..連接線不夠長的話,自己DIY改裝一下...
=>這樣子,電腦就能正常工作.應該不會再因為顯卡溫度的問題而熱當機 ...
個人判斷******
1:依照你的顯卡構造,系統全開時,顯卡溫度應該都是偏高,接近50度C...對不對??? 若是零件的溫度都是長期居於高溫=>零件的壽命縮短是很正常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新一代的顯卡,風扇葉片都很大!!!  那一種風扇葉片小小的..轉速很高的老型顯卡.在新一代的顯卡上面.幾乎都絕跡了,WHY? =>因為散熱效果不佳!!
給你一個比對..我的電腦 CPU=4核心  CPU主頻=4.0GHZ(3.6超頻到4.0)  CPU跑100%時 =>顯卡的溫    度大約都在36度C以內  ((顯卡=GT630))
PS::我的改裝電腦.. 北橋晶片..南橋晶片..記憶體..硬碟..CPU..顯卡..CPU旁邊的電容 =>全部都有散熱風扇照顧到.. 因為長時間做視頻轉檔,CPU都是在 90%~100%之間運作,沒有當機過!!!!:

网友B:
建議詳查一下D501與D505周邊電路
提供一下放大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獨家改裝密技大公開..
1:將顯卡風扇拆掉不用,保護殼拆掉不用(散熱片不能拆).買一片5CM風扇(6CM..7CM..亦可) ...

感謝大大分享經驗
因為是客人的顯卡
不在意的 我是都改風扇給她
在意的 只能先換一張給她 這張就留下來 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詳查一下D501與D505周邊電路
提供一下放大照片?

8樓就是 D501 跟D505的照片 不夠清楚嗎 我再放大拍一張  (最近可能會忙好一陣子)

网友C:
個人目前正巧是使用此顯卡(兄長同事嫌風扇太吵就不用丟給我)。
此顯卡風扇只有 2pin 接頭,故個人認為它是經由調整電壓大小,以
達到控轉目的。所以 GPU-Z 軟體偵測下,只有顯示?% 轉而非 ?RPM

個人覺得風扇掛掉的機會較大,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個人目前正巧是使用此顯卡(兄長同事嫌風扇太吵就不用丟給我)。
此顯卡風扇只有 2pin 接頭,故個人認為它 ...

感謝大大的測試~
可是 我把不會轉的那張顯卡風扇
拿去裝在同一張正常的顯卡上 風扇會轉唷~ 而且也能正常燒機使用

所以才排除風扇異常的可能性 決的視顯卡控制電壓的相關有問題

网友D(2016-08-25):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风扇不转是gt640的通病。关于风扇速度调整与插头2针还是3针无关,速度是由gt640
板上的风扇控制电路调节的。风扇完好但不转就一定是风扇控制电路出问题。由于没有线路图所以有点难,
我的那块板还搁置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风扇不转是gt640的通病。关于风扇速度调整与插头2针还是3针无关,速度是由gt640
板上的 ...

就是沒電路圖才難搞
還有異常電壓 紅黑PIN 電壓為11.1V 11.6V 變成兩端都是正電壓 奇怪

网友D:
两个pin的压差在0.5V所以风扇不转。电路调控其中一个pin的电压0-12V,0V时全速转。如果直接把风扇接上12V电压而跳开控制电路,那么风扇就用不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pin的压差在0.5V所以风扇不转。电路调控其中一个pin的电压0-12V,0V时全速转。如果直接把风扇接上12V电 ...

是呀 有改過這樣 但撐不久

网友:
遇到這種風扇不轉的,我都直接從電供拉線,5V太低,12V太高,那就拉5V當負極,12V當正極,壓差7V,還不理想,那就拉-12V當負極,接地當正極,一般-12V電壓都不足12V,這樣還不能用,只有換顯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