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記憶體問題]Toshiba M100裝4GB辨識3GB

楼主(2016-06-24):
原先以為是x86OS的限制,所以才只抓到3GB
BIOS確實抓到4GB,顆粒是hynix原廠

BIOS版本也從V2.9(支援xp)升到V5.6(支援Vista);Chipset 945GM最大支援4GB, 也到intel網站確認過了!
進入LMDE 2 x64系統內,hardinfo與系統監控的數據都只有3GB
用memtest記憶體也pass!
沒招了,請問能解決嗎?
BIOS v5.6

网友A:
你的NB可以再加裝RAM嗎?

你是"只"裝一條 4GB的RAM 嗎 ?

試著加裝超過4GB以上,看看是否能抓到超過4GB以上的記憶體容量

先過濾是NB 硬體 還是 作業系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NB可以再加裝RAM嗎?

你是"只"裝一條 4GB的RAM 嗎 ?

抱歉!沒講清楚
NB上有2個slot(分別在C蓋鍵盤下與D蓋)
我是插兩隻 2GB,應該抓到接近4GB的容量才對

目前的作業系統LMDE2是x64,4GB照理說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懷疑是記憶體相容性問題
晚點用memtest分別測單隻看看能不能pass

网友B:
你在bios裡面有看到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bios裡面有看到4g?

是的, 有 !

网友C:
BIOS能抓到, 如果晶片沒有remapping, 還是用不到.. (如誤勿酸)

請參考..
https://forum-en.msi.com/index.php?topic=1237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能抓到, 如果晶片沒有remapping, 還是用不到.. (如誤勿酸)

請參考..

remapping我可以理解成"3~4GB線路沒做出來"?
看樣子, 是殘念了!
這機子壽命也差不多了,該升級的也全都升了,不該升級的也讓我克服了~

驗明正身(hynix原廠)

BIOS可辨識4GB

Memtest測完了(1~10全跑了,pass)

補充內容 (2016-6-25 09:42 PM):
https://software.intel.com/en-us/forums/watercooler-catchall/topic/3034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能抓到, 如果晶片沒有remapping, 還是用不到.. (如誤勿酸)

請參考..

沒錯!!   晶片組要支援才能全部用到4G!!

网友D:
只是猜想,會不會灌錯系統,誤灌到32位元的版本,另外你可在終端機內輸入 uname -a 看一下顥示的核心版本!
你的顥示卡吃掉多少記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猜想,會不會灌錯系統,誤灌到32位元的版本,另外你可在終端機內輸入 uname -a 看一下顥示的核心版本! ...

確定是64bit~
顯卡是ATI x1400獨顯

网友E:
你的memtest也是只抓到3070M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memtest也是只抓到3070M呀.

等等我分別測單隻看看容量有沒有辨識錯誤?!
用#5測試pass, 節省時間!
統一都插在C蓋的記憶體slot上
記憶體是沒問題,就剩下win7/ vista沒安裝
win7說不定能抓到?!

网友F:
Intel 945晶片組或更早期的晶片組,
最大只能定址到4GB,這4GB位址並不是完全留給記憶體使用的,
各種介面、IO設備都需要分配大量的定址空間,
所以系統記憶體的定址空間,就只剩下3GB。
作業系統也就只能識別到這麼多的記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tel 945晶片組或更早期的晶片組,
最大只能定址到4GB,這4GB位址並不是完全留給記憶體使用的,
各種介面 ...

感謝fireway大大的解釋
T7200 效能普普,廢熱一堆...這台只能當做練習linux指令與編輯script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