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大同V37N100-有聲無背光

楼主(2016-06-24):
大家好

銘牌

故障情況是有聲音無背光 影像還沒確定有沒有

上電前兩分鐘有聲完全無背光~~然後就會自動關機~~接著後面要打開電源就指示燈轉藍色 但就無聲音

馬上又轉紅燈

本來也是猜想是高壓板作祟

型號 VIT71882.01 REV:0

測試保險絲~~用逼逼檔會逼  應該是好的

測量電源板連接高壓板的電壓~~只有20V

所以我猜測是電源板問題~

型號 569KS0120A

純上電有5V

連接高壓板的地方   連接在高壓板上開機測量電壓只有20V

檢視電源板電容無爆  從外觀看來只有以下紅色圈起來處比較奇怪

想請問這個是什麻元件呢?

它看起有點皺  不知道正不正常?

麻煩前輩們  再請多指導一下 後續應當如何處置 感謝n_109|

网友A:
那是電容 規格的標示跟電解電容不太一樣

网友B:
會不會高壓強制呢  不會要學

网友C:
大大修電視修到昏天暗地喔... 修多了很快就累積不少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電容 規格的標示跟電解電容不太一樣

感謝大大說明,原來是電容,長點常識了^_^“,

明天拆下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高壓強制呢  不會要學

有準備一個24v的「阿達不達」(變壓器),板上前輩教的,明天派上用場了,今天準備接線階段,明天就可測試。^_^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修電視修到昏天暗地喔... 修多了很快就累積不少知識...

哈!就有空就拆解研究,目前還在無知的階段,慢漫累積經驗跟知識,請多指教^_^

楼主:
今天拆下電容用測試儀,檢測

但看不懂他的意思是???

一般電解電容 若是25V1000uF 他就會顯示剩下多少uF

請問這個是要看?

謝謝指導n_109|

今天使用阿達不達測試高壓板

但是只有給他24v就直接亮起~~ 原本有準備3.3v要啟動

可是把3.3v拿掉他也會直接亮起~~  這是那個環節要注意的呢?

有亮

网友A:
221.6nF 就是它的容量,一般電解電容µ,這種薄膜電容n
還是先去查一下怎麼看規格

毫 milli  m  =0.001                 =10^-3
微 micro µ  = 0.000 001          =10^-6
奈 nano  n  =0.000 000 001     =1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nF 就是它的容量,一般電解電容µ,這種薄膜電容n
還是先去查一下怎麼看規格

好的  好的  感謝大大指導n_109|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好的  感謝大大指導

給你這個 http://bbs.kechuang.org/tool/elc/tool/huansuan.html
但基本功必須,這樣會比較快,大電容必須先放電再測試,不然會把測試儀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你這個 http://bbs.kechuang.org/tool/elc/tool/huansuan.html
但基本功必須,這樣會比較快,大電容必 ...

感謝 大大 傳授密技~~

並且提醒 大電容必須先放電再測試,不然會把測試儀燒掉。

學習了^^

221.6nF = 0.22160uF

那請問一般電解電容是1000uF 很容易懂

看多少就是多少~~  這個0.22160uF 是 等於電解電容的多少uF呢?

抱歉問個無知的問題  謝謝

网友A:
...單位已經一樣uF
它就是容量比較小的電容
0000.22160uF
1000.00000uF
我建議先看一下電容上面有標示甚麼
向高壓板上的那顆
474J1016  474指的是容量,J標示的是誤差5%
250   MPP   耐壓跟材質
有錯誤的地方還請大家幫忙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位已經一樣uF
它就是容量比較小的電容
0000.22160uF

感謝大大耐心解答,明天再仔細的看標示。

网友:
1uf=1000nf=1000000pf
一般無極性電容(腳位隨便你接,沒有正負之分),就是你圖片測試的電容,他的基本單位一般是pf,如標示數字102算法很簡單10的尾數加2個0=1000pf以此類推,如果pf要換算成nf,如1000pf尾數需要扣掉3個零(如果換算uf就扣6個零)=1nf,其實不難,看怎麼運用而以~

另外,有極性電容(腳位一定要按正負接好,以免發生沖天炮的危險),一般都是以uf為單位,大都是直標法,標多少就是多少uf,也有上述的數字標法,玩久了就會瞭解,不瞭解也沒關係,高手很多以後換你變成高手也要幫我們解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 大大 傳授密技~~

並且提醒 大電容必須先放電再測試,不然會把測試儀燒掉。

你已經寫出來了,就是0.22160uF
只不過差在一個是有極性的電容,另外一個是無極性

楼主:
感謝冬瓜大大的教學n_116|

嗯!板上高手超級多的,遇到我會的我有經驗的話,就可以分享的,高手離我很遠,哈,能懂多少就盡量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已經寫出來了,就是0.22160uF
只不過差在一個是有極性的電容,另外一個是無極性 ...

問個蠢問題^_^,請問電解電容可替換上嗎?應該是不行哦! 我猜的…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高壓強制呢  不會要學

怎樣高壓強制?我想學。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個蠢問題^_^,請問電解電容可替換上嗎?應該是不行哦! 我猜的…謝謝

不行,電解有極性,加上很少有高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位已經一樣uF
它就是容量比較小的電容
0000.22160uF

回報大大  該電容上面 寫著

CBB21A

2241630V

楼主:
今日進度

測面板好壞~~ 早上發問了~~屏線的疑問~~ 獲得了解答  於是呼

檢測面板成功

所以現在的故障點 就落在 電源板或者主板上面了~~

主板型號 569KH1469B

又是困難的挑戰了~~   無解中n_094|

謝謝各位n_116|

网友F:
這機型有遇過燈 管有一支壞了 測高壓版ON ADJ有3.3V主板OK 電原版有24V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機型有遇過燈 管有一支壞了 測高壓版ON ADJ有3.3V主板OK 電原版有24V也OK

感謝 大大經驗分享n_116|

网友E:
有線索先把24V輸出不足的部份用好,再有其他問題再繼續處理,背光先搞定再說~總之一步步來,修這個東西需要細心/耐心,急也沒有用反而越弄越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線索先把24V輸出不足的部份用好,再有其他問題再繼續處理,背光先搞定再說~總之一步步來,修這個東西需要 ...

嗯~~ 慢慢來~~ 等靈感來n_118|

繼續爬文~研究研究~  再請教高手指點一二

想請問小冬瓜  昨天!!~ 我把5v的電源(5V有正常出現)~~接到PWM

測量其他 均無電源~~請問我有接錯嗎?

還是要接BON~~  我想說PWM是(POWER的意思)  腦袋空空n_081|   謝謝

网友A:
PON  POWER ON

BON PWM應該是背光跟亮度

另外我看對岸強制啟動電源板都會用1k電阻短接,這樣似乎比較安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慢慢來~~ 等靈感來

繼續爬文~研究研究~  再請教高手指點一二

老大你接錯啦,你下篇也有大大回覆你,我再打一遍好了
BON--------BLON 背光開關控制電壓
PWM-------背光亮度控制電壓
PON--------- POWER ON/OFF 電源板開啓/關閉控制電壓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下電容用測試儀,檢測

但看不懂他的意思是???

這招厲害啊,這是LED燈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N  POWER ON

BON PWM應該是背光跟亮度

感謝 金城武大大的 指導~~還透露絕招~~

請問有示範圖嗎?   晚點我搜尋看看~~ 多謝n_1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接錯啦,你下篇也有大大回覆你,我再打一遍好了
BON--------BLON 背光開關控制電壓
PWM-------背光亮 ...

嗯!!~  就知道我接錯了n_098|

小冬瓜大大  請叫我迷途的羔羊n_118|

我印象中!!~ 有看過以下說明~ 但忘記了在那邊有n_079|

BON--------BLON 背光開關控制電壓
PWM-------背光亮度控制電壓
PON--------- POWER ON/OFF 電源板開啓/關閉控制電壓

感謝說明~~  我再給他試試看~~   接上5V會有什麻反應:o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招厲害啊,這是LED燈條嗎

這招是~~資深前輩教學的~~

(好很久看到他了~~不知道他好不好~~雖然我不知道他好不好但我知道 他很忙n_118|)

只是遇到其他的 雙擊式高壓板跟 P+I的就不知道怎麻測了

這是LCD燈管的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PON  POWER ON

BON PWM應該是背光跟亮度

有分幾W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慢慢來~~ 等靈感來

繼續爬文~研究研究~  再請教高手指點一二

你有電視,應該接電視,然後把高壓板排線把掉,量吧,應該是啦,我經驗不佳。請參考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下電容用測試儀,檢測

但看不懂他的意思是???

這招有個疑問,有沒有限制的情況下,不能用這招,要不然 WISH 大,怎麼不用這招,這樣就不用借高壓板當奧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你接錯啦,你下篇也有大大回覆你,我再打一遍好了
BON--------BLON 背光開關控制電壓
PWM-------背光亮 ...

晚上把5V 接上PON

結果.........什麻事情都沒有發生n_118|

其他都量無電壓~~   大電容有158V

有亂量一顆電容有出現17V  (50V47uF)

然後進度就到這邊~~這樣的話~~ 問題就是出現在電源板上(研究他)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有電視,應該接電視,然後把高壓板排線把掉,量吧,應該是啦,我經驗不佳。請參考 ...

回大大~~  有的~~我有直接在電視上量測

就只有5V待機燈而已~~  剛開始之前還可以 有聲 無背光

之後就都開不了機~~  紅轉藍一下子就轉回紅

經驗大家一起累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招有個疑問,有沒有限制的情況下,不能用這招,要不然 WISH 大,怎麼不用這招,這樣就不用借高壓板當奧 ...

這個~!~  我就不知道了呢!!~

要請資深前輩解答  多謝

网友H:
你這片電原板故障率很高,建議改板子,棟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這片電原板故障率很高,建議改板子,棟卡久

感謝 大大 經驗分享~~

請問大大 改板子~~ 要去那邊找資料研究呢?

改板子不知道~是怎樣的做法?  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