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LG 47LE4500 開機LOGO消失後有聲無影

楼主(2016-06-24):
請教各位先進
這台 LG  47LE4500 開機出現LOGO後幾秒背光就消失,之後有聲音無影像(無背光)
請問這情形一般是面板模組不良嗎,還是有可能電源高壓板不良,是否還救得起來ORZ
感謝

背面拆開圖

背面拆開圖

网友A:
您的檢測數據呢!?

有可能電源板,也有可能是主板,也有可能是面板,不過東西在你手上測不到,只好用猜的。

還有這台是 LED 背光,沒有高壓板。

网友B:
主機板CPU BGA IC先用好 沒好就是背光壞

网友C:
資訊不足 猜可能在高壓

网友:
檢測一下你的背光控制電壓條件是否滿足,如果控制電壓都有,就往恆流板及LED燈條那裏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檢測數據呢!?

有可能電源板,也有可能是主板,也有可能是面板,不過東西在你手上測不到,只好用猜 ...

感謝 wooden大指正,了解一下應該是恆流板才對
恆流板out電壓狀況大概是
一開始logo出現有背光瞬間,恆流板out=136v;一下背光消失,恆流板壓降至out=11x
其他還有哪些數據要去測量的可以請wooden大說明一下嗎>  <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篇可舉一反三
http://bbs.pigoo.com/thread-60045-1-1.html

感謝 bigger12大的資訊~
參考過後我想八成是燈條的問題,之後有借用別塊電源板來測試過狀況一樣or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CPU BGA IC先用好 沒好就是背光壞

jackhiphop大的意思是主板BGA IC 先回焊嗎
目前正在找看看有沒有主板可以來測試中>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資訊不足 猜可能在高壓

感謝dontodo大幫忙推測,目前檢測狀況跟各資訊來推敲,看來應該是LED燈條(珠)壞掉了,最近比較忙可能進度會慢一點才處理,有最新進度再跟各位報告

网友:
拔掉主板 DRV ON +5.2V+POWER ON ,接在一起, 如果燈條沒壞背光就會亮.

网友:
bga +1 這台都是bga晶片的問題

网友:
1.開機後用手摸BGA溫度,若不燙接下來
2.用LED 背光測試器檢測燈條。

八成是 燈條故障

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