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開除濕會比較省電嗎?

楼主(2016-06-24):
請問

沒變頻機種冷氣

開除濕功能
會比較開冷氣還省電嗎?

网友:
前一陣子新聞有報....

答案是不會.

网友:
不會  壓縮機只有ON/OFF之分   功能是我們人去定義出來的

楼主:
開了一陣子的除濕功能

時有冷氣時沒有冷氣
這樣是等於壓縮機運轉一陣子開,一陣子關
這樣有等於是變頻功能嗎?
還是會更耗電?

壓縮機開開關關的

网友A:
變頻功能不是這意思....
原理可參考:
http://cct.me.ntut.edu.tw/cctedu ... re2010-2/aircon.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了一陣子的除濕功能

時有冷氣時沒有冷氣

變頻式一種特殊的驅動方式  一種是直接透過改變電源頻率 另一種則是利用高壓脈衝來驅動馬達
一開始設計就決定好的

耗電量必需要透過統計才知道     但是對冷氣機而言最重要的是舒適度   一般開在28度以上即可

有的冷氣機是真的有內建除溼功能   有感測器在偵測濕度  那種的基本上就是透過感測器來決定壓縮機是否運轉
而不透過定時

一般定時的方式    就是要看繼電器的表現了

冷氣機若要省電
一 必須評估空間坪數是不是冷氣機可以處理的大小  也就冷房能力
過大的空間 冷氣機如果處理不過來 那就會一直運作 直到溫度到達設定值 或是跳保護

二空間密閉性    也就是要保溫  如果是像木製隔板 隔間 這類的隔間的通常很容易就把外面的熱氣傳導進來
再來就是門縫 窗縫  天花板 這類的縫隙更是會把外面的熱空氣給對流進來 這樣子的話室內溫度很快就會上升
會造成冷氣機頻繁開關

鐵皮屋或是頂樓不用我解釋了吧

三就是冷氣機的E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變頻功能不是這意思....
原理可參考:
http://cct.me.ntut.edu.tw/ccteducation/chchting/aiahtm/greenlife/ ...

果然這時候還是要來個投影片最好n_027|   比較詳細

我打到後面EER就放棄了直接發出去才看到你貼的投影片

楼主:
其實我家的冷氣是這樣的

正常開冷氣27度
會越來越冷,然後如果再往上28度
就變送風了,就變熱了

那如果開除濕 27度
就會變成時冷時不冷,但溫度會維持在 27~28度間

所以才會上來問問

网友:
我不懂空调,但变频空调省电我是这样理解的:普通空调工作到设定温度后压缩机会时开时停,因压缩机启动时电流大,频繁启动就耗电大,且温度不均,变频空调到接近设定温度压缩机转速就变慢,压缩机是不停机的,这样就没了频繁启动的大电流,所以就省电,且温度均衡温差小,不会感觉温度时高时低,比较舒适。

网友:
mobile01有人做實驗用變電家記錄耗電量做實驗,
當時溫度是27度左右,結果真的開除濕會比較省電!
環境在溫濕度變化不大的兩天之中,各測10小時的結果,
現在我找不到那篇討論文了!
但是又有報導說超過30度以上, 開除濕就沒有冷氣的效果,
吹出來的風不夠涼!

网友:
http://detail.chiebukuro.yahoo.c ... detail/q12125594022
上面的連結有圖可以參考,同樣的室溫之下,濕度會導致體感溫度不同.
以台灣的狀況來說,無風時室溫30度C時,濕度可以影響感覺溫度約8度C.
控制室溫需要的能量比控制濕度大很多吧....

网友:
  抽湿则可理解为间断制冷,与正常的制冷档最大的区别在于“风速为低速”,这样使空气中水分更容易附着在空调机蒸发器上达到除湿的目的,相对来说,会“省电”的。
  但因为与室内空气热交换率低,降温不明显,达不到速冷的目的。因此,如果室内比较潮湿的话,先除湿再制冷,可能会更好些。
  具体的相关信息可参考:空调除湿和制冷的区别
  至于楼大的空调时冷时热,估计是因为测温探头有些出入的缘故,或者是制冷剂量的问题导致开、停温度回差大引起的吧?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空调开状态及停状态时的室温,如果差的大,就要考虑检修了。

网友:
吹冷氣又想要省電
1.降低室內發熱量
2.溫度調高
3.防止冷氣外流

小弟溫度設在29~30度左右
壓縮機運轉頻率,一小時內大約運作2~3次
每次約5分鐘左右
室內恆溫在29度左右,不會感到熱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