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車用七吋液晶螢幕 ! 一問題請教各位前輩

楼主(2016-06-25):
車上的因為有兩台七吋液晶液晶螢幕,因為要有同步顯示功能,

所以想要能夠經由一台傳輸至另一台並同步顯示畫面。

請問有前輩可以指導如何處理嗎?

一台液晶的介面
(圖一)

(圖二)

因為本身沒有輸出/入接
口,所以想請問前輩,是否可以就屏線這另外接線過去。

完成兩台畫面同步顯示。

如何辦到!或者有轉接線之類的介面卡。

從這屏線出去轉成RCA介面。

簡單說就是LVDS轉RCA

网友:
做法就是把有輸入端子的驅動板配出來一途。
大陸就有了,我在高科德裡看一大堆當口在配,只要你的面板型號不特殊,淘寶網找一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