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飲水機捷寶溫熱開飲機無法加熱

楼主(2016-06-25):
開飲機型號:JWD825MB,加水後加熱燈會亮,但時水溫一直沒有加熱,
電線圖如照片未插電電表播蜂鳴器,
筆一端紅 另一端黑  會響。
筆一端紅 另一端黃  不會響。
筆一端黑 另一端黃  不會響。

通電,電表播交流電:

黑---白  110v
紅---白  110v
黃---白    0
黑---紅    0
黑---黃  110v.

溫度保險絲 SF139E 142C 10A
電表播蜂鳴器,會響。

网友:
電熱片連白鐵內膽一起更換吧。

网友:
大大,依您提供數據應是電熱片壞去了,或是它控制板上有問題,這款的白鐵熱膽跟電熱片是做一體的,問問工廠零件價格對您修這台值不值得哦!

网友:
紅黃應該是加熱的,可能燒斷了!

楼主:
補充
用三用表量感知器兩端歐姆值為1.1。
加熱器紅、黑、黃色三條線的歐姆值均為無限大1。電表播蜂鳴器三條線均未響。
加熱器故障了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補充
用三用表量感知器兩端歐姆值為1.1。
加熱器紅、黑、黃色三條線的歐姆值均為無限大1。電表播蜂鳴器三 ...

加熱器紅、黑、黃色三條線的歐姆值均為無限大1。
是指紅--黑,紅---黃,黑---黃。分三次測量圴為無限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器紅、黑、黃色三條線的歐姆值均為無限大1。
是指紅--黑,紅---黃,黑---黃。分三次測量圴為無限大。 ...

大大:
紅黑、黃黑應該一組是加熱線圈,另一組是保溫線圈。
根據#1樓說:筆一端紅 另一端黑  會響,應該有阻抗才對。
若是兩組線圈都沒有阻抗,表示線圈有開路(燒斷)。

网友A:
1.那不叫做"溫度感應",那是溫度開關~~~作為防空燒之用,還搭配溫度保險絲兩段保護
分常開或常閉,開飲機、電熱水瓶都是常閉(導通)...溫度到了斷開電路

2.加熱圈有三條線,一個共點COM一個保溫、一個燒水,也就是說不管你錶筆如何交換、
線色顏色如何,正常情況下會量出2個電阻值。一個比較小是燒水的,一個比較大是保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不叫做"溫度感應",那是溫度開關~~~作為防空燒之用,還搭配溫度保險絲兩段保護
分常開或常閉,開飲機、 ...

謝謝指導
溫度開關?為什麼裝兩個,一個在筒子側身,一個在筒子的底部。

网友:
1個是91度保溫的,另一個是萬一保溫不跳一直煮到沒水超過110度就要斷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溫度開關?為什麼裝兩個,一個在筒子側身,一個在筒子的底部。 ...

如上述,一個防止空燒一個是水燒開跳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