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AC螃蟹機種

楼主(2016-06-25):
之前站上團購Z開頭300M AP更新兄弟機的韌體後非常好用,養成壞觀念AP改朝換代很快,不想買太貴的,於是限定400元以下

淘了上圖這款螃蟹750M AC(大概四十幾塊)跑了一陣子真的很熱情,於是當無保自己加了散熱片,看數位電視跟抓BT就沒當過了,等AC1200降400以下或站上有好機可團

网友A:
這部機種沒有看錯的話是仕牌吧?

特價那時每部賣85人民幣

但係韌體存在不少缺撼

不幸的是,沒有太多高手研究此機型,無好的第三方韌體解決辦法

導致我已經將它打入冷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部機種沒有看錯的話是仕牌吧?

特價那時每部賣85人民幣

IGMP寫得還不錯!螃蟹好像都不能刷第三方,有人想說跟科磊AC滿類似的說不定可刷科磊。

有跑BT想說如果縮缸也不會心痛(便宜拉!)

网友B:
3XX台幣的150M
就用了粉爽了
反正"種花奠性"到現在,我這還是只能牽100M

网友:
引用 网友B:
3XX台幣的150M
就用了粉爽了
反正"種花奠性"到現在,我這還是只能牽100M

無線的實際傳輸速度至少要除以10吧,150M能有10M持續傳輸就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