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EQ-520擴大機修理

楼主(2016-06-25):
這台跟了我約7-8年了,起初是開機單邊沒聲音,
等暖機了以後,缺的那邊聲音才會出來。

昨天聽音樂的時候,突然整台機器冒起了白煙,
然後答答答答頻率很高的噪音,再開機還是這種又大又吵的噪音。

所以就拆開看,是電容掛了~
換上新電容,就修好了,也不會有單邊沒聲音的情形了。

修好了~

能否請教前輩,為什麼電容不良,會造成單邊沒聲音呢?

网友A:
這些電容應該是電源用的濾波電容,不良的話,工作電壓不正常,電路想正常工作也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些電容應該是電源用的濾波電容,不良的話,工作電壓不正常,電路想正常工作也難! ...

所以是電壓異常導致工作異常~
了解了,謝謝您的解說^^

楼主:
我查了一下維基百科

PSRR:電源抑制比
在電子設備中, 電源抑制比(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PSRR)是一個經常在電子放大器(特別是運算放大器 )或穩壓器的規格書出現的參數,用來描述某一設備對電源雜訊(來自電源的雜訊)的抑制能力。

謝謝您的指點~

网友B:
因為電容失去功用了
所以電源波形變成直流脈波
所以後端電路當然也無法繼續正常運作了

建議整機電解電容全數更新
畢竟用了7~8年了,壽命都差不多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維基百科

PSRR:電源抑制比

非常好  不懂就去搜尋 做得好!!
現在資料大部分在網路皆可以已找到 而且只要知道關鍵字即可快速正確地獲得想要的資訊
不想以前必須要找實體書本來閱讀

不過單邊的話    確實是比較特殊   只能歸咎在主動元件上的離散性了   另一聲道的特性比較好吧  直到最後一刻都沒有出現異常
直到最前面電源出現了大問題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電容失去功用了
所以電源波形變成直流脈波
所以後端電路當然也無法繼續正常運作了

謝謝前輩的指點~
現在先擋著用,心血來潮時,來整個大翻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  不懂就去搜尋 做得好!!
現在資料大部分在網路皆可以已找到 而且只要知道關鍵字即可快速正確地 ...

謝謝前輩的鼓勵~
網路雖方便,但若無前輩指點,有用的資訊如大海撈針啊~

另一聲道聲音正常,暖機後出現的聲道,比較小聲。
所以都調整左右音量平衡桿作補正。
能撐到電源出現大問題才罷工,也辛苦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