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4242 不太像油畫問題

楼主(2016-06-26):
HI 大大你們好!!
這台Benq sh4242 2年前有發生過油畫問題,當下在貴站高手指點下換了AS15-G後就正常一直在使用,但上星期家中長輩反應畫面常常怪怪的,想說應該又是AS15-G在做怪,昨晚載回家中把AS15-G換上新的,裝上還是一樣狀況,想說是技術不好在換一次新的(2年前買了5個就一直收者),共2次問題還是一樣...傻眼了,現在狀況是開機約1~3分中就會出現如圖2(很像油畫但感到又不是),有在圖四中紅色光框框的位子上放了一個小風扇能正常看1個小時(也不確定是主板問題),請問大大建議我該如何查起~謝謝!!

网友A:
拆到面版就有答案了  AS34-G 掛了或者橘子迴路掛了

网友:
當油畫出現時你有測GAM電壓嗎

网友:
會不會屏線不良

网友B:
圖最後那個1的地方掛了。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的意見,小弟我只能用準時班或是假日慢慢修,有進一步的消息盡快補上,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到面版就有答案了  AS34-G 掛了或者橘子迴路掛了

大大你好!!
換過一樣,標示1的地方溫度很高時就會出現這問題,開機架電扇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最後那個1的地方掛了。

應該是溫度很高就出現這問題),但這壞小弟我就真沒能力換了....,就看大大是否有2手良品可割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溫度很高就出現這問題),但這壞小弟我就真沒能力換了....,就看大大是否有2手良品可割愛了~ ...

清潔tcon輸入插座(去漬油/銅油/橡皮擦都可以),測量tcon信號輸入排阻 or 排感有沒有阻值過高的,主板上信號輸出如有排阻 or 排感也順道測量一下,如有阻值過高可能就是虛焊,需要補焊或換掉~~
主板主晶片會發熱到燙手很正常~很多電視都一樣,就算加裝大點散熱片也一樣情況,除非加裝風扇,但這樣做背殼無法裝上兩難~

主板我有,但沒有多的,因為裝在電視機上....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潔tcon輸入插座(去漬油/銅油/橡皮擦都可以),測量tcon信號輸入排阻 or 排感有沒有阻值過高的,主板上信號 ...

大大你好!!
清潔tcon輸入插座(去漬油/銅油/橡皮擦都可以)<--試過一樣,主板主晶片旁邊有找到8個排阻(標示1)晚上回到家在來量量,
但目前遇到了個問題我的數位三用電表蜂鳴器檔紅黑碰到一直響,就算分開了也是在響,線拔了也在響(轉到右邊在轉回來就不響),是三用電表壞了嗎??
還是......

网友:
附近的電容先換換看~~
不知道壞那裡時的方法=,=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清潔tcon輸入插座(去漬油/銅油/橡皮擦都可以)

當然是電表有問題了

要拆開check&clean 那個旋鈕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