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DIY 電視外接 小AMP (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6-06-26):
前言:現在液晶電視都越做越薄,相對的喇叭受限於空間,所以音響效果通常不佳

因為我的電視可以設定,關閉內建喇叭聲音,而且有耳機輸出孔,所以萌生DIY獨立功率放大機,推動外接大喇叭

所有組件不用錢,都是從人家不要的廢料修一修和音響設備拆 : 電腦電源供應外殼 *1  功率放大電路 *1 變壓器*1喇叭保護器 *1 喇叭端子*1 輸入端子*1 保險絲座 *1

此功率放大電路架構為 OCL ,雖然中點電壓一直維持在-0.03V,開關時也沒有PO聲,不過預防萬一電路故障 燒掉喇叭,還是加喇叭保護器好了

保險絲是一定要的啦!    其餘就  鑽一鑽 鎖一鎖 接一接 焊一焊  大功告成 !

有DIY組過音響的,你了的。

至於電源開關方面,因為我家習慣,電視有專門獨立的插座和總開關,所以 電視和功率放大器 不用時可同時關掉。

或接上我有做的    電視影像連動開關

IMG_1675(001).jpg IMG_1679(001).jpg IMG_1680(001).jpg IMG_1682(001).jpg IMG_1683(001).jpg IMG_1684(001).jpg IMG_1685(001).jpg IMG_1687(001).jpg IMG_1692(001).jpg IMG_1694(001).jpg IMG_1696(001).jpg IMG_1697(001).jpg IMG_1698(001).jpg IMG_1699(001).jpg IMG_1701(001).jpg IMG_1702(001).jpg IMG_1706(001).jpg IMG_1708(001).jpg IMG_1709(001).jpg IMG_1712(001).jpg

補充內容 (2016-11-12 10:32 AM):
測試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edit=vd&v=_BHPv6o1HQs

网友A:
建議輸入端加個可變電阻或用電阻分壓

直接連電視的話,會有背景噪音太大的干擾

如果不嫌吵的話,可以加個小風扇做通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輸入端加個可變電阻或用電阻分壓

直接連電視的話,會有背景噪音太大的干擾

其實我有做了一個只有音量控制的小前級,視情況會接上

謝謝您的建議

補充內容 (2016-11-12 10:21 AM):
測試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edit=vd&v=_BHPv6o1HQs

楼主:
這就是我的小小前級,還帶遙控功能喔!

拆開來給各位看看,組件有: 帶有馬達的可變電阻 *1顆 (是從多聲道環繞擴大機拆下) ,再來是 輸出入端子*1排  DC電源座*1個

至於(受控端)音量遙控電路(藏在鋁隔板裡,防干擾 兼 穩壓 IC散熱用,是從小孩不玩的遙控汽車拆下,而遙控端是將遙控車遙控電路拆下,修改至舊式錄影機的遙控器裡,不需要的按鍵移除,重新貼皮,還不難看啦!  有長天線的喔!    (不是紅外線遙控的)

遙控電路 連接帶有馬達的可變電阻,遙控大小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我的小小前級,還帶遙控功能喔!

太厲害 很有結合力 贊一個 輸入是TV耳機遙控並非必要  不知聲音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厲害 很有結合力 贊一個 輸入是TV耳機遙控並非必要  不知聲音如何?

這小前級是無增益式 ,1年多前做的,純粹只有用可變電阻做衰減,的確如果是接TV 遙控功能就沒什用處了

聲音是還可以,至少比TV內建好一點,較有低音多了

网友C:
只能說會diy 真的是讓人好現目嘋~努力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說會diy 真的是讓人好現目嘋~努力學習中~

因為我是電子科系畢業的,所以有相關基礎。(已是20幾年前囉!)

不過只要多看多學就一定不難,共勉之n_141|

网友D:
VUL5JO大:
    太有才了!! DIY萬歲!!

楼主:
引用 网友D:
VUL5JO大:
    太有才了!! DIY萬歲!!

多謝! 真拍謝!

雖然沒有學以致用 走上這一途,當興趣也不錯!

不過也有壞處

說個冷笑話:

前年時  有天我家太座說 : 我們家電視(看了至少有15年的傳統電視)何時才會真的壞掉,換台大液晶給我看,我說很難,只要我還在n_087|

直到去年 終於有人壞掉的液晶準備丟回收,被我要回來修好,太座說 : 太好了有大液晶可以看了,雖然不是新的

到今年 我家傳統電視 還健在 (我該自己動手砸了它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謝! 真拍謝!

雖然沒有學以致用 走上這一途,當興趣也不錯!

這就是我們愛修族的缺點...總是用舊的,沒得到喝采,還會有小抱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我們愛修族的缺點...總是用舊的,沒得到喝采,還會有小抱怨!!

就是說嗎 ! 我們可是在幫她省荷包ㄝ   切.........

不過能修好東西,自己開心,爽就好

网友E:
越古老東西越耐用,科技進步東西越小也越不耐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古老東西越耐用,科技進步東西越小也越不耐超

這倒是真的!

网友F:
AMP換新的,那喇叭要不要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AMP換新的,那喇叭要不要換呢??

就是利用電視耳機輸出音源,輸入到這AMP放大,之後再接床頭音響喇叭 或 落地喇叭

就是不用電視內建的小喇叭

网友:
我家的電器.汽車.音響超過20年了.總是修了再用.但常被笑對台灣經濟沒貢獻。但我覺得老東西料實又環保.對地球減少負擔.而且可消磨時間得到無窮的樂趣,何樂而不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就是我們愛修族的缺點...總是用舊的,沒得到喝采,還會有小抱怨!!

感同身受...

网友:
這是真的,最近修了一組電腦喇叭,2005年用到現在才壞.....

网友:
土炮最棒了!!萬歲!!!!

网友G(2016-08-16):
我是直接將電視喇叭線外接
使用快速接頭連接4歐姆環繞喇叭使用
連擴大機都省下來了
感覺既省電又提升電視音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直接將電視喇叭線外接
使用快速接頭連接4歐姆環繞喇叭使用
連擴大機都省下來了

這樣也是不錯喔!

只是電視內建功率放大一般功率不大,要推出完整的低頻比較勉強,

而且要注意功率放大IC散熱是否足夠,不然有可能長時間下來會影響功放壽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是電子科系畢業的,所以有相關基礎。(已是20幾年前囉!)

不過只要多看多學就一定不難,共勉之n_1 ...

你好棒!還真的有學以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棒!還真的有學以致用!

 阿立拉多

就是愛DIY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