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菱Lancer/IO 小時鐘維修

楼主(2016-06-26):
看到 lazy104 兄發的這一篇
Lancer 小時鐘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1025-1-1.html
自己的車也有相同問題~拆開後問題是一樣的~就順道來做一篇較詳細一點的儀表板拆卸過程

準備工具V

拆儀錶板1 V

拆儀錶板2 用手指在此處撬開即可取出V

拆中央置物箱1  V   2顆螺絲位置 拆開後就會掉下
在往上拿出即可 (檔位可排到N檔或是到DS檔空間比較大)

撬開音響面板V 出動小鐵鏟撬開 箭頭位置 下面先撬開 在撬左右2邊
(小心取出故障燈的線不要拉斷了)
音響本身有裝外框飾板要先拆下

撬開音響面板 V  拆下黃箭頭的2顆螺絲中控飾板就只剩卡榫卡住
紅箭頭是音響面板卡榫位置共有4個2個沒拍出 單線紅箭頭是故障燈的線
拆下中控飾板V   施力位置 1

拆下中控飾板V   施力位置 2  這裡又要出動小鐵鏟幫忙施力撬開防止卡榫斷掉
箭頭位置就是卡榫位置

拆下中控飾板V   施力位置 3  轉角這裡要特別注意一下用小鐵鏟幫忙施力撬開防止卡榫斷掉
這裡敲開後中控飾板應該就可以拉出來了 (小心拉有時鐘電線)

時鐘電線接頭V

時鐘後蓋卡榫 上下各2個

時鐘後蓋卡榫 我是先敲開下面的2個 這裡空間小用開殼棒比較容易
PS.這種的我通常用挖耳耙~更容易撬開 <  用這種工具是見不得人

要拿出時鐘本體時要注意按鍵不要掉了- 小小一顆
按鍵跟導電鈕是可以分開的要是掉了就頭大了
按鍵上有也有卡榫來區分方向喔!

時鐘本體出現V 這裡還有2顆小螺絲要拆喔

果然是裂錫了~長年高溫+震動的後果吧!
沒用放大鏡 眼睛不好的還真的看不出來~

補焊的照片就不拍了 參考lazy104 兄的照片吧!

裝回修好了

网友A:
感謝大大補足了小弟偷懶少拍的部份

不過那個時鐘模組可以整個從飾板上拆下 (左右兩個飾板小卡榫撥開就下來了),
連在一大塊中控飾板拆開時鐘本體還真的一不小心就會把按鍵跟導電鈕搞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補足了小弟偷懶少拍的部份

不過那個時鐘模組可以整個從飾板上拆下 (左右兩個飾板小卡榫撥開就下來 ...

我知道~我看這種材質的塑料最好不要去動它~很容易斷~跟機車車殼是一樣的~搞不好一扳就斷了~
時鐘本體的料比較有彈性~
有少拍到一張電源4支插PIN到電路板的圖
不過會拆到這裡的應該多沒問題了!

网友:
這種零件在每台車上的故障都差不多,為何當初生產廠商不良心的噴一層防水漆呢? 當然前提也要注意避開燙燙的穩壓元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