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4A87TD/USB3 與 P5G41T-M LE 維修

楼主(2016-06-28):
主機板型號:ASUS M4A87TD/USB3    P5G41T-M LE 維修
故障狀況:M4A87TD/USB3:不跑碼.偶爾跑D0
                P5G41T-M LE:剛開始會當機.我接手時已經不跑碼.無CPURST

處理過程:
台北的大哥又寄兩片下來.這樣算開箱嗎.ㄎㄎ 交作業了

內有兩片ASUS主機板.問題已經描述過

那就-你先來吧.來.坐上來.別怕.哈哈

你叫什麼名字.喔~ M4A87TD/USB3啊

哪裡不舒服:嗯.有過電-不跑碼.有PCIRST.

那~還有沒有其他狀況.嗯-偶爾會跑D0就不動....

好.那就開始吧
CPU電壓-正常

PCICLK-正常

PCIRST-正常

RAM 1.53V 正常

北橋1.83V 正常

匯流排1.19V 正常

南橋1.2V 正常

北橋另一組電壓.....不解釋

這一組電壓由圖中紅色圈的IC控制.輸出1.1V的電壓給北橋(兩片主機板都沒有圖.所以猜測)
一開始先把白色圈裡的電容與MOS更換.無效.所以只好更換IC了.IC型號為 CZ-XX(RT8100APQV)

更換後1.1V出現

上電測試-終於跑碼

完修

第二片

型號

不跑碼-之前會常常當機

PCIRST不亮燈.表示無PCIRST  DISPLAY右下方有一個小點不閃.表示無CLOCK

直接量CPU電壓-有.不過-低了些

時鐘IC開啟電壓只有0.6V.難怪無CLOCK

當CPU電壓正常時-會產生一組電壓叫做XX(最近網路上的文章常常見到這樣.)這一組電壓會去開啟
右下方的開關電路.最後去開啟時鐘IC. 因為PWMIC 已經發出PG信號.所以故障點應該在中間的圓圈處

就是它(因為沒有圖.所以找了好一些時間)+3V經過822後只剩0.6V.果斷換掉

開啟電壓終於從0.6V變成3.3V

再測.亮機-完修.

後記:ASUS P5G41T-M LE 這一顆822可能會發生在其他相同的主機板
         改天若有修到的同學.可以上來反應一下

网友A:
大濕出手便知有沒有XDD

网友B:
您好神    看著您維修紀錄文 猶如看了場好看的電影  意猶未盡  想一看再看

网友C:
好利害~~ 改天有拿到同樣壞板再按大大教學比對量測~~研究看看~~

网友:
功力又更上一層

另外華碩的822排組,我發現有兩種不同規格封裝
上次差點搞了個烏龍

网友D:
那顆IC從哪生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濕出手便知有沒有XDD

哈哈哈.好濕-真是修個主機板.汗流得比尿還多

网友E:
實在是太精采了,好像醫生問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神    看著您維修紀錄文 猶如看了場好看的電影  意猶未盡  想一看再看   ...

謝謝你的讚美.尤其用詞遣字.讓人非常舒服.謝謝.也歡迎你來到這個園地喔

楼主:
謝謝你.超人大.後來我發現.應該是整批的822"沒檔頭" 落在哪個電路.哪個電路就倒楣. 所以下一次修華碩的主機板.若大約知道故障範圍.卻找不到故障零件時.不彷去找XXX.......呵呵.另外你說的.兩種不同規格封裝.是否差別在於"大小"

网友F:
人家說隔行如隔山,我覺得電源供應器就很難了,又隔了主機板,再隔液晶營目,再再隔隔家電,感謝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顆IC從哪生出來的?

有些華碩主機板上面就有喔.只需要"摘下來"就行.哈哈

网友G:
之前就有看過 chiyimonitor 大
維修822排阻
沒想到這一次又是822
看來這一個排阻問題很大

网友:
高手
很詳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利害~~ 改天有拿到同樣壞板再按大大教學比對量測~~研究看看~~

謝謝你.最好有同學的 P5G41T-M LE 也是壞這一顆~那就好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超人大.後來我發現.應該是整批的822"沒檔頭" 落在哪個電路.哪個電路就倒楣. 所以下一次修華碩的主 ...

一般 8 pin 的 822 ~ 就是每組多是 8.2K歐姆

但是華碩 10pin 的822 ~ 就不是每組多是8.2K歐姆,而是2組8.2K歐姆,3組16.4K歐姆

楼主:
不客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實在是太精采了,好像醫生問診!

哈哈哈.維修兼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人家說隔行如隔山,我覺得電源供應器就很難了,又隔了主機板,再隔液晶營目,再再隔隔家電,感謝你的分享 ...

我的心得是:經常接觸.最後就會變得簡單.哈哈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心得是:經常接觸.最後就會變得簡單.哈哈 謝謝你

可能是一看到是修主機板就覺得[很難]........

疏不知這一篇把重要的電壓都點出來了........

不懂的人看起來是[無字天書]啊!!!!!!

(懂的人就看得到字了....)

网友H:
你好
可以請你幫修一塊主機板嗎?
是華擎 870 Extreme3的板子
不知流程、費用如何?
請PM,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
可以請你幫修一塊主機板嗎?
是華擎 870 Extreme3的板子

請問故障狀況如何.是否考慮先簡單發個文.順便簡單測量電壓.真不行.我再幫你看看

楼主:
休想用眼淚來掩蓋尿床的事實喔.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請問故障狀況如何.是否考慮先簡單發個文.順便簡單測量電壓.真不行.我再幫你看看 ...

你人真好.......

敢問是姓王或郭嗎???

网友H:
好的!
小弟會發一篇...依樣葫蘆的維修圖
大致上的電壓有量過..大概都在範圍內
目前是無開機畫面,不插ram的話,可以跑到d3(板子上有code碼)
我也有買一塊除錯卡(pti9 ?有中文的)
只會顯示 --- cpu週邊電路有問題 (cpu是amd x2 250)
ram插上,code跑到85....呃!還是沒畫面
目前的現況是這樣。

网友:
不過.....我有一點老花
小部件.....看不大清楚n_030|

网友:
呃!我忘了我沒電腦....要怎麼發圖啊n_010|
用iPad....我沒用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人真好.......

敢問是姓王或郭嗎???

純好奇.為何會猜 王或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
小弟會發一篇...依樣葫蘆的維修圖
大致上的電壓有量過..大概都在範圍內

跑85 應該開機了.換一片顯卡看看.不會是螢幕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就有看過 chiyimonitor 大
維修822排阻
沒想到這一次又是822

對啊.用沒幾年就"楊偉"了

网友H:
呃!搞錯犯人了n_033|
原來真的是顯示卡,還好以前的pci的顯卡沒丟
換上後,有開機畫面,進bios 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呃!搞錯犯人了
原來真的是顯示卡,還好以前的pci的顯卡沒丟
換上後,有開機畫面,進bios ok ...

恭喜恭喜.所以建議新朋友要發問.很奇怪."剛開始碰到都很軟.接著越來越硬".....我到底在說什麼.哈哈

网友H:
算了,果然高興太早
再一次開機就又失敗了,跑到一半code碼不見了
早上再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算了,果然高興太早
再一次開機就又失敗了,跑到一半code碼不見了
早上再來。。。。 ...

看吧.越來越硬了.呵呵 沒關係-也許只是接觸不良.慢慢來

楼主:
謝謝你.越詳細.大家就看得越高興.

网友I:
引用 楼主:
純好奇.為何會猜 王或郭.哈哈

就王永慶郭台銘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王永慶郭台銘咩........

果然.我也一直能想到這兩人而已.不過-我還更覺得 古天樂與費玉清.更像好人喔.呵呵

网友J:
以後我會記得把主機版寄給 chiyimonitor 大大發開箱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算了,果然高興太早
再一次開機就又失敗了,跑到一半code碼不見了
早上再來。。。。 ...

PCI 顯卡會開機 不代表 PCI-E 就能開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後我會記得把主機版寄給 chiyimonitor 大大發開箱文低

我這樣算直銷事業嗎.哈哈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樣算直銷事業嗎.哈哈 3Q

叫傳銷~~哈哈

网友:
在PIGOO叫[傳修事業]才對啦!!!!

楼主:
是的~口耳相傳

网友K:
用心貼切..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心貼切..好文章

謝謝你.其實更重要的是.送修者若能知道維修詳細過程.也是一種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