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黃花 MT-D200A 200W 可調溫烙鐵維修記 Part I

楼主(2016-06-28):
今天介紹這支對岸生產的黃花 MT-D200A 烙鐵是會員allen388399 的,因為烙鐵故障了,所以就送給我修修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59-1-1.html

allen388399 總共給我兩支壞的MT-D200A,一支已經拆了,一支還沒拆。

這兩支烙鐵我看了看都沒有任何過熱或燒毀的痕跡,由上圖的發熱芯可知有四條引線,想必其中兩條是發熱芯,兩條則是感應器,其實也不用懷疑,電路板也有印。

上圖電阻的符號就是發熱芯,另一個就是熱電偶感測器的符號。
下圖有一個中功率的半導體,看了一下是BT134,這是一個耐壓600V 的TRIAC。

這支烙鐵就是利用控制這個TRIAC 在調整溫度的。
量了一下發熱芯的引線(那條透明的)電阻值是無限大........,心涼了一半,再量另一支的發熱芯電阻值........,心整個都涼了。
確定這兩支發熱芯都報銷了,那只能跟大陸再買新的發熱芯進來換,所以大家還要再等Part II。

网友A:
我其實比較中意這款"華光 60W的恆溫銲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6482801102

他有110V 及220V ~有內熱及外熱 (110V & 220V)

而且耗材也有賣 (發熱蕊也有 110V / 220V)

若是品質不錯,我是覺得可以團購看看

网友B:
老大修這些基本檔次的產品, 難道只是抒發抒發?
對你來說太簡單沒揮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其實比較中意這款"華光 60W的恆溫銲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6482801102

以我從它的電路板照片跟手上的黃花看起來,黃花用料是比較好的,沒有用也不知道好不好,也怕萬一遇到地雷也對大家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修這些基本檔次的產品, 難道只是抒發抒發?
對你來說太簡單沒揮灑 ...

有什麼關係呢?搞不好改天大家看我在修日光燈.......

网友C:
學姐都爆料電視機壞很久都不修,修這支可能有隱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姐都爆料電視機壞很久都不修,修這支可能有隱情

咦!你怎麼還記得這件事?

网友:
等Part IIn_116|

网友:
等Part II,又有東西要團購了嗎,

网友D:
其中一支,我用了三次,第四次插電要用時,就不發熱了。第二支則是第二次就掛了,那時候想說是不是我拉的220V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中一支,我用了三次,第四次插電要用時,就不發熱了。第二支則是第二次就掛了,那時候想說是不是我拉的22 ...

沒關係!我買發熱芯來換過試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什麼關係呢?搞不好改天大家看我在修日光燈.......

這次算有料了..
老大以前也發過...4顆螺絲的維修實例

不能打槍的液晶螢幕腳架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28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次算有料了..
老大以前也發過...4顆螺絲的維修實例

還記得我這篇爛維修實例,值得給加分

网友F:
大陸的鉻鐵實在..........................不怎樣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陸的鉻鐵實在..........................不怎樣好用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好用的貴,見人見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好用的貴,見人見智~~~

大陸的鉻鐵看看就,好看看就好

楼主:
雖然我們都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來解釋工具的重要性,但是台灣有句俗話說"鈍刀使利手",大家可以試想,以一位電視維修人員來說,是否能完修是技術比較重要或工具比較重要?從前在痞酷網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的答案幾乎都是先求能用就好,等你累積到一定的技術,你一定會不滿現有工具,這時你自己就會知道那種工具適合你了。

网友:
專業的一定要買專業工具
這樣才會有效率

我這種一個月修不到一次是有工具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