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關於微波爐變壓器改裝點焊機的問題

楼主(2016-06-28):
有在論壇上看到兩篇關於微波爐變壓器改裝點焊機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BB%9E%E7%84%8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9%BB%9E%E7%84%8A

想說來詢問一下改裝過程遇到的問題,

我的電路架構是:
SSR固態繼電器的DC端接微動開關控制,
SSR固態繼電器的AC端是接變壓器一次側,
當按微動開關則變壓器通電.
變壓器是拆自800瓦的微波爐

變壓器二次側是採用14mm2的PVC電線繞2圈半,空載電壓是2.5V,一次側空載電流約5.8A
如照片:

紅銅電極頭是使用青銅做夾具,並使用14mm2電焊軟線連接變壓器二次側,
如照片:

但測試點焊約0.4mm的薄鐵片卻不成功,通電時間約1秒,通電過程鐵片無火花也無發紅,通電完有微溫

想請教各位可能的原因與可以改良的方向?

原先以為是通電時間不夠長,試著通電久一點,約4~5秒,結果燒了一顆10A的SSR(擊穿,AC側短路)與10A保險絲,
目前是先換上15A的SSR

另外就是變壓器上的漏磁鐵片目前是沒有拆下的,查的資料是說這是為了設計成漏磁變壓器,可避免一次側電流變大,但似乎無效?,
這不知是否要拆除呢?

謝謝各位回答與討論~~

网友A:
點焊頭面積太大   磨得更圓錐一點看看吧

電流密度不夠  所以要縮小面積

网友B:
"漏磁鐵片拆下"的部分在下實測有些微效果,
在下認為您目前的機構通電時間不可能短(因為靠手指按),所以會讓漏磁鐵片產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焊頭面積太大   磨得更圓錐一點看看吧

電流密度不夠  所以要縮小面積 ...

謝謝回復!!
等星期六放假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磁鐵片拆下"的部分在下實測有些微效果,
在下認為您目前的機構通電時間不可能短(因為靠手指按),所以會讓 ...

謝謝回復!!
點焊頭磨尖後若還是不行, 拆掉鐵片試試看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回復!!
點焊頭磨尖後若還是不行, 拆掉鐵片試試看好了

有沒有考慮用 milli-ohm meter 測一下你的線阻, 這個很重要
沒有milli-ohm meter的話就用LM317 DIY 一個
焊接時的壓力也必須足夠
不然只會火花四射, 能量沒花在刀口上
去五金店買1/16" (1.5mm) 鎢鋼針做焊嘴, 試試看, 這個耐高溫氬氣焊用的, 長度約6", 自己折改短, 通常有一盒10根, 也有零買買的. 你原來的焊頭的那些店就有賣
還有你的次級可能已經是3圈半了, 通常U字開口已經算一圈, 環形變壓器是這樣算的, 導線不在鐵心的切面範圍內是沒有甚麼效果的, 你給他開口U沒啥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考慮用 milli-ohm meter 測一下你的線阻, 這個很重要
沒有milli-ohm meter的話就用LM317 DIY 一個

哈哈...毫歐姆表這太專業了, 沒有這個...

目前測試把焊頭磨尖, 漏磁片拆掉, 換25A的SSR固態繼電器, 加裝定時器
每次點焊時間設定0.5秒,
效果比原先的好, 原先的完全焊不住或者碰一下就掉,
現在的要出力拔到鐵片微彎才會掉

我猜可能是次級線徑的問題了, 現在的比較小, 只有14mm2,
如果換上30mm2 or 38mm2效果可能就比較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毫歐姆表這太專業了, 沒有這個...

目前測試把焊頭磨尖, 漏磁片拆掉, 換25A的SSR固態繼電器, 加裝 ...

http://bbs.pigoo.com/thread-57167-1-1.html
試試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猜可能是次級線徑的問題了, 現在的比較小, 只有14mm2,
如果換上30mm2 or 38mm2效果可能就比較強了 ...

加大線徑一定有顯著效果,但可能面臨穿不過去的問題.......14平方往上一級是22平方,外徑就粗很多了,更不必說38平方!14平方以上壓端子必須專業級工具才能處理。

如果拿得到扁漆包線外型就會比較小,但已成型變壓器穿線是個挑戰,畢竟銅線越粗越硬,如果還沒裝矽鋼片就比較容易。

電力變壓器大都是用扁線繞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毫歐姆表這太專業了, 沒有這個...

目前測試把焊頭磨尖, 漏磁片拆掉, 換25A的SSR固態繼電器, 加裝 ...

推測跟阻抗有關, 試看把中繼的銅排取消, 直接把端子對鎖會不會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大線徑一定有顯著效果,但可能面臨穿不過去的問題.......14平方往上一級是22平方,外徑就粗很多了,更 ...

加大線徑確實是有效的,
買了38mm2的海巴龍線,連皮直徑約11.5mm,
但這顆800w微波爐的變壓器繞不下, 空間太小了,
到附近回收廠花130元拆了一顆1450w微波爐的變壓器,
繞跟原先舊的一樣的圈數, 應是極限了, 最後一圈要沾油才穿得過

另外38mm2的端子, 雜牌與正牌厚度差了好多...
右邊是電料行買的雜牌R38-10,厚度只有1.2mm
左邊是Caly的R38-6,厚度為1.8mm

沒有38mm2的壓線鉗, 只壓2顆而已, 買一支不划算...
家裡鐵工廠做了一個模具, 用C型萬力壓, 以防萬一沒壓緊, 壓完再上錫補滿

目前0.4秒鐵片焊接效果, 需用鉗子才拔得開

做這台的主要目的是要焊電池鎳片,
目前鎳片對鐵片設0.1秒也可焊成功, 但還缺焊電池的焊筆(電極在同側), 還不能測焊電池...

另外這是我使用的定時模組, 最小0.1秒

目前還發現的問題是鐵片焊接時電極不能壓太緊, 壓太緊反而焊不成功, 需要輕壓才焊得起來,
不知這跟電極焊頭材質有沒有關係...
如果換成氧化鋁銅或者鎢銅材質效果不知會不會比較好...

楼主:
來更新一下進度,也給有興趣自行製作的人可以稍微參考~

測試的心得是變壓器輸出的電流要夠大, 時間不能過長
鐵片所需點焊時間約0.1s~0.5s就足夠
電池鎳片所需點焊時間約0.02s~0.05s

若變壓器電流小, 時間設長雖然工件也會燒紅, 但就是黏不起來...

這是目前的成品:

原先到焊接電極的線仍是用14mm2的, 效果不好, 0.4mm鐵片約需0.4~0.6s,
可能是這段線造成限流
繞變壓器的38mm2還有剩, 這段就也換來試試,

換完,0.4mm鐵片測試0.2s焊接, 時間太久連電極都一起熔住,結果0.1秒最適合

0.7mm的鐵片用0.2s也能焊住

鐵片的測試完要測試焊電池的, 一開始用沒電的CR2032測試, 結果我的定時器最小只能0.1s, 時間太長造成電池外殼熔穿...
市面上又買不到這種小型計時模組有0.01s的...
有的都是時間繼電器型的, 接線太複雜不會接...

只好先用以前練習做的電路板改來測試
MCU是89C2051, 原先是用作模擬PWM馬達調速, 改成最短10ms的定時程式 NMOS輸出驅動固態繼電器

這是新品CR2032電池點焊的成果, 點完量電壓是3.25v, 應該是沒有點壞...

目前的整台成品與淘寶買的點焊筆, 點焊電池電流不用太大, 仍是用14mm2的線

剩下的難點就是買不到小型計時電路板了...

网友E:
這個可以試看看。
點焊機時間控制板
那個『ESR表電路板』也不錯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剩下的難點就是買不到小型計時電路板了...

既然會寫單晶片程式,用2051做一個10mS單位的計時器不難吧?
用指撥開關做一個三位數 9.99秒的計時器就很完美了,或是找電機配電用的Timer也可以,像omron、台製ANLY等都有大範圍可調計時器,不過還是建議自己做,那些配電用計時器都是繼電器輸出接點,短時間控制上還是無接點的比較準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可以試看看。
點焊機時間控制板
那個『ESR表電路板』也不錯用。

這個先前也有搜尋到,
但是他的延時是用轉的, 不能看到精確的數字,
感覺比較不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會寫單晶片程式,用2051做一個10mS單位的計時器不難吧?
用指撥開關做一個三位數 9.99秒的計時器就很 ...

謝謝回覆,
的確機械式的誤差很大, 查到的結果是接點作動時間大概有30ms上下的延遲
再來就是那種的線好複雜...沒使用過

我考量的點主要還是體積的問題...
若以2顆7段顯示器做顯示, 最簡單的作法好像是接2顆7447解碼器, 再加上其他零件等
可能至少也需用8*12cm的萬用洞洞板去焊...
會裝不上之前設計的"機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量的點主要還是體積的問題...
若以2顆7段顯示器做顯示, 最簡單的作法好像是接2顆7447解碼器, 再加上其他零件等
可能至少也需用8*12cm的萬用洞洞板去焊...
會裝不上之前設計的"機殼"...

不要想得太複雜......顯示部分可以免了吧?0.01秒為單位,數字一直跳也看不出捨意義。

可以用兩位數數字指撥開關來當計時設定,外加一個輸入點S1作單位選擇:
1. S1當整數秒:S1 OFF時計時範圍 0.00~0.99秒,S1 ON時計時範圍 1.00~1.99秒。
2. 或是S1 當計時單位:S1 OFF時計時範圍 0.00~0.99秒,S1 ON時計時範圍 0.0~9.9秒。

這樣時間設定需要9點輸入,加上啟動輸入與輸出共11點,用2051來做還剩4根I/O,體積也不致太大,您可參考看看。